看不懂这段程序,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楼主(2008-07-22):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uchar i,
dat=BUF_ISD;
        SCLK=1;
        SS=0;
        for(i=0;i<8;i++){
                SCLK=0;
                I_delay();
                if(dat&0x01){
                        MOSI=1;
                }
                else{
                        MOSI=0;
                }
                dat>>=1;
                if(MISO){
                        dat|=0x80;
                }
                SCLK=1;
                I_delay();
        }
        MOSI=0;
//        SS=1;
        return(dat);
}
谢谢..

网友:
这就是一段模拟SPI时序的数据交换函数,要发送的8位数据以参数的形式
传给该函数,从SPI总线上读取到的数据以return的形式从函数返回回来。

楼主:
哦,谢谢..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