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楼主(2008-07-22):
如何接线和编程?我现在一点没有数呢,

网友:
那看你是用脉冲还是走tu轮,如果是用脉冲只要你的机型可以发送高速脉冲高就以了,一般它都有相应的指令一条指令就搞定,如果是定位那就相对来说要麻烦一点,因为还要进行更多的编程才能达到你所想要的。

网友(2008-09-04):
PLC中有脉冲指令,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了,步进电机可以设定每一圈多少脉冲.另外PLC和步进驱动器之间可能要接电阻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