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51Pro v2.0源程序(VC++ 6.0的源代码)见附件下载,我编译的时候报错: Cannot open

楼主(2008-07-22):
我在编译 Easy 51Pro v2.0源程序(VC++ 6.0的源代码)的时候出错,说找不到<XTToolKit.h>头文件。

报错信息如下:

--------------------Configuration: EPro - Win32 Release--------------------
Compiling...
StdAfx.cpp
E:\Easy\stdafx.h(2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XTToolKi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执行 cl.exe 时出错.

EPro.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头文件<XTToolKit.h>如何得到呢?

另外附上 Easy 51Pro v2.0源程序(VC++ 6.0的源代码):

网友:
我有那个控件,但是光驱坏了,暂时读不出...

网友:
还要装一个工具包才可以编译

网友:
光有<XTToolKit.h>是不行的。得下载下面那个,我不懂C++,不过我还是坚持找到了下面那个文件。

楼主:
回【3楼】 jsjjccc,安装了你的这个工具包,问题解决了,很感谢啊!

楼主:
我安装了Xtreme,编译通过了,没问题的。

可是我在执行(Ctrl+F5)的时候,又出现了如下错误:

但是我想应该不是VC的安装有问题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
摸索出来了,呵呵!

网友(2008-08-25):
请问楼主找不到hook。dll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源程序目录下有

网友:
源程序里只有HOOK.LIB文件,并没有HOOK.DLL文件!!

网友:
既然没找到帮你传上来
Hook.dll\XT2000Libd.dll\WinIo.dllourdev_391693.rar(文件大小:379K) (原文件名:dll.rar)

网友:
谢谢楼上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08-09-24):
感谢archimic的上传,这个东东我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2009-07-01):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软件,也发现楼主的问题

网友:
把DLL拷贝到VC工程目录下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我运行起来好像是有些功能没有实现!

网友:
我在淘宝花25元买了个2手的Easy 51Pro v2.0编程器 成功改成旧版AT51芯片的解密器 哈哈

网友(2009-09-17):
XTToolKIt,这个必须用2.0版本的,附件上

网友:
我也想上传,可惜阿莫最近两天老是传不了东西上去

网友:
好東西啊  找了N久,終於找到了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1-02-27):
楼主,那个Xtreme安装在哪,vc文件下,我win7装完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