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问题实在多,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317页例子有几处疑问

楼主(2008-07-22):
明白马老师说的基础2字分量多重,但眼下还抽不出那么多精力去补习那几门基础课,只能通过不断的将疑问发出来,靠大家带着我缓步前进了
但是这个暑假我一定要抽时间补一下那些失去已久的课程。

1 315页对于单端输入的公式是ADC=(Vin*1024)/Vref    (1024是指什么)
但317页程序却是这样
adc_v=(unsigned long)adcv_data*5000/1024
既然采用内部AVcc 5v,我觉得按照公式应该是Vref=5V=5000mv,因该是*1024/5000才对吧?这一地方实在不理解

2就是315页 例10.3上面第3行  左端对齐ADCR=-400=0X270,ADCL=0X00.ADCH=0X9C这里ADCL和ADCH怎么得来的??实在不明白
右端对齐的话。ADCL=0X70,ADCH=0X02感觉很好理解

3我目前测量2节5号电池,每节都是1.5v,因为是传感器,
本来采用的是内部2.56v,但是看了马老师的书说 ADC参考电压应该稍大于输入电压,可是我的1.5*2=3v,还能采用2.56来测么?
如果不能,我也找不到AVcc啊?这里的内部AVcc指什么电压呢?

网友:
1.ADC=(Vin*1024)/Vref

1024表示10位的AD精度。模拟5V(Vin),参考5V(Vref),那么5*1024/5 = 1024,你读到的ADC寄存器的值就是1024(实际是1023)。

2.adc_v=(unsigned long)adcv_data*5000/1024

这是1式的反过来求Vin。Vin = ADC*Vref/1024。Vref=5V,但乘上了1000倍,结果是变成mv.这样可以使用整数运算,既速度快,又保证一定的精度。

3.ADCH和ADCL合成16位,右对齐为0x0270(0000 0010 0111 0000),左对齐就是将0X0270左移6位,后面补0,变成(1001 1100 0000 0000)既0X9C00,ADCH=0X9C ADCL = 0X00。

4。测3V电压,参考电压必须大于3V。AVCC是芯片的模拟供电输入脚,通过设置寄存器,可以使进入芯片内部的AVCC作为参考电源使用。

你这样是很难前进的,磨刀不误砍柴工。至少用到的东西要清楚吧,没有捷径可走,否则到头来还是自己要倒霉的。

楼主:
那么需要补哪几门基础课呢?数电,数理逻辑,微机接口么??

网友:
还有模电、C、专业英语。

按学校教学规划,学生是在大三才开始学习涉及到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技术和应用的课程的。这是按培养专业人才的规律安排的。

至于目前很多电子专业4年毕业的学生什么也不会,那时另外的事情了。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高等教育是大众教育,不是精英教育了,所谓的“大众”教育,就是人数大众化,并带来了教育水平的大众化。

对于自学,或中学生科技活动,学习AVR可以不需要具备以上的基础,但要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员,以上是必需的,必须付出更艰苦的努力,学习的过程也更加艰辛和痛苦。

楼主:
其实我觉得人最可怕的不是去学习,而是没有人去指引,模电,c,数电,数理逻辑,微机接口,图书馆开门了我就去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