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视频监控器上显示直线和任意角度的斜线,有哪位大侠知道,希望指点一下。

楼主(2008-07-22):
在视频监控器上显示直线和任意角度的斜线,有哪位大侠知道,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是AVR控制的视频监控器吗?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用AVR做了一个视频监控器控制电路,需要在上面画直线,就是把视频同步信号分离出来,叠加信号上去使显示器上显示出直线和斜线,视频监控器原有的图像照样显示出来。

在不影响本身视频信号显示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个信号上去,使得视频图像和我要显示的直线,斜线都显示在监控器上。

网友:
那你慢慢来吧,离画直线还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2010-09-02):
请问实现了吗?
呵呵!】

这个就是叠加吧!

网友:
楼主这个只是用AVR控制了监控器。本身AVR不负责处理数字图像。

要AVR 处理数字画面,保证30帧,这个本身就有N 大的难度,貌似16M 的晶振都不一定能达到速度,再叠加直线。。汗。。

要是监视器是传统的电子管显示器,那你还要精通电视信号的场扫描。。。并且用模拟电路去叠加。。

你要读摄像头,还要明白摄像头的图像接口。写LED RAM 的同时叠加直线。确实差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