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了6610到AVR32

楼主(2008-07-22):
以前一直用的是AVR,现在刚开始学AVR32,发现两者确实不是一个等级......

   用官方的例子测试了一下OpenUC3实验板,又试着移植了几个以前的程序。因为ISP相对简单一些,也有官方的例子。就试着移植了诺基亚6610彩屏液晶的程序。说来惭愧,我数据手册还没仔细看呢,只是参照官方的AT45DBX的例子修改了一下,竟然能用了。呵呵!这也许就是有官方例子的好处吧。

   程序写的比较乱,几个器件一起调的。其中有些驱动文件我修改了一下,添加了些函数。另外,我用OpenUC3.h代替了board中的EVK1100.h,修改了串口等和OpenUC3板子不同的地方,添加了6610的配置。

   电路连接:

     AVR32UC3A512        <--------------> 6610
       PA15 (SPI1_SCK)       ---------     4 (SCK)
       PA16 (SPI1_MOSI)      ---------     3 (SDA)
       PA19 (SPI1_CS2)       ---------     5 (CS)
       PB19 (GPIO)           ---------     2 (RESET)

       VCC  (3.3V)           ---------     1、6  (VCC)
       GND                   ---------     8     (GND)

       背光LED电压为6.4V,我是用AIC1896驱动的。

   演示程序:

   程序截图:

PS:前几天试着用OpenUC3实验板把3310驱动成功,版主要图,我没敢发。今天移植好了6610的彩屏液晶,终于可以发个图了,呵呵。

    稍后再上图。

楼主:
上传图片

OpenUC3和6610小板 (原文件名:cap$$$2.jpg)

惨痛的教训,液晶封装放反了。。。 (原文件名:cap$$$0.jpg)

色彩测试 (原文件名:cap$$$8.jpg)

单色全屏图片 (原文件名:cap$$$9.jpg)

英文字符和汉字 (原文件名:cap$$$10.jpg)

单色小图 (原文件名:cap$$$11.jpg)

256色图片 (原文件名:cap$$$12.jpg)

4096色图片 (原文件名:cap$$$13.jpg)

网友:
不错,还做了PCB.割断PCB再连接或许会好用点.

楼主:
PCB是未完成的MP3的第二层板,准备第一层放MCU及接口和电池。不过已经无限期搁置了...

    这块板子背面是SD卡和AT45DB161D、TEA5767、VS1003等芯片。

PS:那个转接座好贵啊。
    还好有机会和别人拼板,不然PCB也要搁置了

网友:
少量肯定会贵的,不知你座和液晶买了多少?

网友:
什么编辑软件呀,好面熟.

网友(2008-08-24):
不错,把BO256上的程序移植过来也可以玩3D旋转了

网友:
其实那个程序,移植下就都能用了,AVR32 UC3系列虽然没有LCD控制器,但是带一些分辨率不高的液晶,绰绰有余了,这也符合UC3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