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在TB上看到一个好东西——MEGA128L+SED1355F+MAX1677+蓝牙模块+液晶屏 供拆机

楼主(2008-07-23):
类似于文曲星的东西,可以当Mega128开发板使用(Mega128外扩62128,液晶是伪彩SED1335控制,还有QWER键盘),价格也很低(当然了是当废品卖的),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搜一搜。卖这个东西的哥们以前还卖过25块的240320液晶屏……

网友:
一起团购啊,我也是哈尔滨的

网友:
那个东西叫做pocketsuffer,是专门用来上网的。。。。。

网友:
给个地址看看啊

网友:
网址来了: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c25df0948f8df669fdb4ca33f7682664.jhtml
刚拍了两个,拆件也值了,要是能更新软件就好了,有人买的话一起研究下,看能不能自己做软件用起来

网友:
顶一下,我也很有兴趣啊。

看了一下电路板,结构并不复杂。MCU是ATmega8L,7.372M,总线外扩了16K RAM(CY62128)。键盘是6线的,不知道是不是PS2的(PS2的一种接口就是这种6线的)。液晶的控制器是用SED1335,有一个16Mbit的RAM(41LV16100),屏幕不小啊。看介绍还有蓝牙模块,这个不熟,不知道好不好用。还有个接口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先不管它。 另外,看他的外观上没找到电源接口,不解。

看这个电路结构应该不会太麻烦,把电路分析一下,搞清楚它的原理图,驱动液晶和键盘就很简单了。有外扩RAM,可以试试移植UCOSII和UCGUI。如果引脚有空余,可以加个microSD卡和DataFlash,看电子书之类的就不成问题了。至于那个蓝牙,不懂,留着。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东东可是超值啊!!!

PS:现在google出的基本都是它的二代产品的资料,是不是这个一代的淘汰了?不然怎么会这么便宜。

网友:
过于密集,麻烦...如果是模块化的话利用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这东东卖50元? 我觉得不值。 看起来不错,但零件很难用起来的。

网友:
我感觉想搞就批量的买下来,买个几块自己玩,说不定你连芯片能不能拆下来就是个问题。

网友:
那个M128居然是和蝴蝶板子M169一样的MLF封装,拆起来可累人了。

这东东如果能简单改造成这里经常看到的微型示波器估计不错的。

网友:
不知道液晶屏的速度怎么样,看视频似乎不快,当然是cpu慢了些

网友:
用热风枪吹

网友:
除了那个mega128封装麻烦以外,如果芯片都是好的,还是很值啊。

   那个键盘可以拆下来用啊(不知道是不是PS2的),从mega128引出个SPI或IIC也可以作个液晶显示模块啊。感觉驱动键盘和液晶应该没多大问题,网站也有例子可以参考。

   感觉它最值得我买的是那个外壳,自己DIY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外壳的。可能做学习板用处不大,但作个小东西自己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更正:液晶驱动芯片为SED1355。以下是简介:

FEATURES

Memory Interface
• 16-bit EDO-DRAM or FPM-DRAM interface.
• Memory size options:
    512K bytes using one 256K´16 device.
    2M bytes using one 1M´16 device.
• Addressable as a single linear address space.

CPU Interface
• Supports the following interfaces:
    Hitachi SH-4.
    Hitachi SH-3.
    Motorola M68K.
    Philips MIPS PR31500/PR31700.
    Toshiba MIPS TX3912.
    Motorola Power PC MPC821.
    NEC MIPS VR4102/VR4111.
    Epson E0C33.
    PC Card (PCMCIA).
    StrongARM (PC Card).
    ISA bus.
    MPU bus interface with programmable READY.
• CPU write buffer.

Display Support
• 4/8-bit monochrome passive LCD interface.
• 4/8/16-bit color passive LCD interface.
• Single-panel, single-drive displays.
• Dual-panel, dual-drive displays.
• Direct support for 9/12-bit TFT/D-TFD; 18-bit TFT/D-TFD
   is supported up to 64K color depth (16-bit data).
• Embedded RAMDAC with direct analog CRT drive.
• Simultaneous display of CRT and passive or TFT/D-TFD
   panels.
• Maximum resolution of 800x600 pixels at a color
   depth of 16 bpp.

我买了一块,经测试,可以正常开机显示,键盘、液晶正常,蓝牙可以被手机识别和连接。外观几乎就是全新的,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我把它的ISP接口引出,经测试,可以读fuse,不能写fuse。芯片已被加密,读出的数据......  暂时还没敢擦除,过两天玩熟了再试。

                                              ATmega128L的fuse配置

楼主:
可以读fuse,不能写fuse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等待楼主的下一步动作,顶!

网友:
键盘用tiny28 好象是at公司推荐KEY的方案

网友:
蓝牙模块上面的标是
3A12L
340AA

1.1的模块 台湾产 不知谁有资料

楼主:
to 17楼:
    我也在观望中,最近买了一块3寸的TFT没钱了__@,况且奥运期间飞机上不准邮电池,我要搞一个的话就得用汽运,从祖国的最南方到最北方*_*!

网友:
TO:【16楼】 314forever

我试了下可以读出fuse,但我改一下fuse再写进去,再读出它的fuse和以前的一样。也就是说它的fuse只能读不能改,应该是加密过的原因吧。

网友:
加密还有这功能?

网友:
TO:【18楼】 qhdz 黑精灵
积分:71
派别:
来自:东山
键盘用tiny28 好象是at公司推荐KEY的方案

从哪里看出是用的tiny28啊?另外会不会是PS2接口的键盘?

网友:
【23楼】 shdzbsl

把键盘拆开看的
和m128一样的封装

网友:
补两个图:

网友:
TO:【24楼】 qhdz 黑精灵
你是把键盘黑色的那个揭掉了?我还真舍不得拆啊。那个键盘的方案是用什么协议啊?能否给个资料。

网友:
数据口 上有编程口的 买个好点15针的手机充电器改下应该可以充电

网友:
能搞到它的代码就好了。

网友:
新进展 :这块板子是四层的,有点郁闷。

测了下键盘接口部分。个人分析应该是串行通信,串行数据由74HC595转成并行数据,接在总线上。可能是时钟接到M128的外部中断,8个clk后读一次键盘对应的地址上总线的数据。

下面是实测的部分电路,可能有错误,还望指正和完善。

网友:
呵呵,刚看完日偏食,只差一丝。发个图吃饭去了。

网友:
128实现这个么多功能,强

网友:
这东西好象不错, 等下买个去.

顺便找了些资料,与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关于这个网站和FAQ : http://www.pocketsurfer.com/5.html

这个是这个产品的用户说明书, 好象可以和手机相连.  http://www.datawind.com/Manuals/User%20Manual-PocketSurfer.pdf

这个拿来自己做开发玩确实不错. 我估计网上肯定有这个东西的电路图和相关的数据线资料.

ps: 话说google的搜索能力怎么变差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了下键盘的波形,是9个clock(平常为0)。看了数据线的波形,对照了一下PS2的键盘编码表,牛头不对马嘴,肯定不是PS2的接口了。唉!
另外的一根线是在时钟线的第9个clock的上升沿变为1(估计是先将时钟置1,再将数据置1),持续约10ms以上,又变为0。
因为clock是9个,试了所有的按键,发现第一个clock对应的数据线一直为高电平。

以上数据是我在按住键不放的情况下测的。

网友:
心动. 观望...

网友:
小小庆祝一下,今天一狠心,把程序擦掉了。

自己写了个小测试程序,实现了模仿它原来的开机和关机功能。即按下电源键后系统开机,至少过两秒后再按下电源键就关机。

为了保证擦了程序还能开机,费了好大力气看它的电源电路。基本上搞清楚了控制原理。下面是测试程序:
注意,擦除原程序后,单片机无法控制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可以用手一直按住电源键,手动提供电源,才能下载程序。

因为PE7可配置为中断输入,实际使用中不用while(1),在中断里置标志位,主程序中判断到该标志位置位后,保存数据,关机。

PS:当然前提是你引出了ISP下载接口,并且已经玩够了,想自己玩一下。否则,建议不要擦除原程序。
    电路有些麻烦,查到了主要的几个芯片的资料,还没有来得及画完整电路图。
    欢迎大家交流讨论。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void PortInit(void)
{

DDRF  |= (1<<PF3);  // PF3控制电源开关,设为输出,1:开电源,0:关电源。 //
PORTF |= (1<<PF3);  // PF3置1,开电源 //

DDRE  &=~(1<<PE7);  // PE7检测电源键,设为输入,内部上拉。电源键按下时为0 //
PORTE |= (1<<PE7);  // 使能内部上拉 //

}

void delay_ms_uint(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_delay_ms(1);
        }
}

int main(void)
{

_delay_ms(100);

PortInit();

delay_ms_uint(2000);

while(1)
        if((PINE & (1<<PE7))==0) PORTF &=~(1<<PF3); // 电源键再次被按下时关机 //

while(1);

}

网友:
上传找到的几个主要电源芯片和三极管的资料,仅供参考。

注:文件名前半部分是芯片名称,后半部分是该芯片上的激光刻字。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不知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电源开机电路

网友:
我只是一知半解,仅供参考。

它的开机可以由两种方式控制,一种是电源键按下时开机,可能是控制NPN的三极管导通给主电源芯片供电。当电源键松开后就会断电。
这就要有另一种控制方式,用单片机控制。电源键按下是单片机已经可以正常工作,由单片机控制另一个开关导通,防止电源键松开后系统断电。  原理应该是这样的,具体电路还没完全搞清楚,不过感觉它的电路很有意思。呵呵!

只是玩它的键盘和液晶的话,不用完全搞清楚电路也可以,只要知道控制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LZ或版主把帖子标题改一下,那个液晶控制芯片不是SED1335F,而是SED1355F。前者只能控制单色屏,后者可以控制彩屏和CRT。和淘宝上的卖家联系过,他们后来改过来了,我们这里也要与时俱进才对。呵呵!

楼主:
帖子的题目,我现在是想改也改不了,想删也删不掉……

网友:
今天早上调试那个CY62128(128K*8 SRAM),它的最高位地址线A16可能是用的573锁存。
对单个地址的读写测试通过,多个地址就搞不定了,我用的是以前测试62256的程序,不知哪里没搞对。

PS:晕啊,以前一直以为62128是62256容量的一半。看来芯片也不可貌相啊。

网友:
它的充电电路是用的LTC1734,看它的资料输入电压是4.75~8V,它的控制充电电流的电阻是2.2K,应该可以实现500~700mA的充电电流了吧。

要充电的话,拆开壳子,从那个手机接口找到电源线直接焊两条线出来,再找个合适的电源,应该就可以充电了。当然有那种接口的充电器更好。

供参考。

楼主:
我记得这里有个帖子提到过CY62256的引脚定义就和一般的62256不一样,看来这厂子还挺有个性

网友:
液晶型号大概是 GPG64241CS1

http://www.giantplus.com.tw/chinese/28-lcd_module_gpg64241.htm

网友:
同样买了2个玩玩,明天到

网友:
现在大家的进展如何???

网友:
RAM测试通过了,早上时没调通是因为SED1355F和键盘的片选没设为输出且置为1,可能因此导致数据冲突了。现在可以用的地址是低64K的 0x1100~0xffff 和高64K的 0x1100~0xffff 。余下的空间还不知道怎么利用一下。

附上我的测试程序:(不知有没有错误,还望指正)
注:因为没有什么指示灯和串口之类的调试方式,我用的测试方法是程序分几个部分,如果其中一部分测试没有通过就while(1); 如果全都通过了就关电源,电源指示灯灭。
另外,这只是测试RAM的子程序,主程序中包含了总线的初始化和片选脚的初始化。

void RAM_test01(void)
{

unsigned int tempint101;

RAM_A16_0();

RAM_CS_ON();

for(tempint101=0x1100;tempint101<0xffff;tempint101++)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int101 )=0x5a;
         if((*(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int101 )!=0x5a) break;
        }
//// if(tempint101==0xffff) POWER_OFF();
if(tempint101 != 0xffff) while(1);

RAM_A16_1();

for(tempint101=0x1100;tempint101<0xffff;tempint101++)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int101 )=0xa5;
         if((*(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int101 )!=0xa5) break;
        }
//// if(tempint101==0xffff) POWER_OFF();
if(tempint101 != 0xffff) while(1);

RAM_A16_0();

if((*(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000 ) != 0x5a) while(1);
if((*(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000 ) != 0x5a) while(1);

RAM_A16_1();

if((*(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000 ) != 0xa5) while(1);
if((*(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000 ) != 0xa5) while(1);

  RAM_CS_OFF();

  POWER_OFF();
}

网友:
我测试的总线上片选脚和单片机的连接:

  PB3  ---  CY62256_CS
  PB5  ---  SED1355F0A_CS
  PE3  ---  KEYBOARD_CS

注:键盘接口是串行的,可能是用74HC595转成并行并接在总线上,即KEYBOARD_CS实际上是74HC595的片选。

网友:
吼吼,好项目。我买了两块。
不知到什么时候回来

网友:
呵呵,键盘有进展了,它的电路设计的很有意思,忍不住发下感慨。

网友:
经过初步验证,现在可以实现单次按键的检测。

用示波器检测数据和时钟线,整理得到一份键盘编码表。除Caps和Num键好像是松开时发送一次数据,不好检测以外。其它按键基本上都检测到了。现在只实际测试验证了其中2个,其它还没有一一验证,但应该是没问题的。

已经经过验证的是,9个clock对应的数据中,第一个恒为1,后面的8个clock对应的数据才是键值。是按照先低位后高位发送的。

具体的键盘通信电路和程序抽空再发。

PS:没有调试接口还真是不爽! 早点调好液晶就好了,呵呵!

网友:
帖子的标题改过来了啊,辛苦版主了。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机机不错,不妨买一个一起研究下。我想对于AVR的老牌菜鸟来说,它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做个玩具秀一下或者开发个类似的东西(电子书之类)。  另外,它的硬件电路也可以参考借鉴一下。

楼主:
先把液晶搞出来就好了,毕竟这方面资料比较全,然后拿液晶显示调试信息,这样在调试其他功能时就方便多了。

网友:
我没用过SED1355F,只是用过SED1335F。只是感觉键盘简单,先易后难嘛。SED1355F的资料还没找,要是有驱动程序就好办多了,不然还得调试一阵。

楼主:
1355的数据手册还是很好找的,不过五百多页研究起来也挺费劲的,现成的驱动程序估计是没指望了,毕竟个人玩这个控制器的不多

网友:
谢谢,这个数据手册我找到了,但500多页看着实在是头疼,就打算先搞定键盘再说。
如果没有现成的驱动的话就只能一点一点啃了,那就郁闷了。

网友:
我买的今天收到了,成色还行,lcd的响应有点慢,对比度不好。lcd应该是带触摸屏,而且是透反屏,背光关掉在阳光下看还行。觉得加一块sd卡改成电子书和mp3可行。

网友:
有触摸屏吗?看介绍和功能演示里都没有提啊,我用手轻压屏幕,没有一点凹陷,不像带触摸屏,况且如果有触摸屏就不用那个键盘上的鼠标了。

本来也是打算加SD卡和Dataflash的,但不幸的是根据我现在测试到的原理图,它的MISO已经被用作控制RAM的片选了,要不改电路是不行了。另外,以前读它原来的fuse时发现它使能了JTAG,可能JTAG的几个IO口没有被用到吧,那就可以把接SPI的几根线挪到JTAG的几根线上去,不过可能不太好改。

网友:
晕!!!不是触摸屏的!!那个接口的定义你们搞出来了吗???

网友:
20 PIN 接口的定义

网友:
TO:【66楼】 mtheory

找不到资料的话也可以从它和SED1355的接线上分析接口啊。
不过这里有控制芯片了,就当个模块用也很方便。

网友:
20 PIN 转 14 PIN
12、15、16、17、18 PIN 未连接
13、14 PIN一起接地。

网友:
能用无线路由器上网吗

网友:
to:【68楼】 shdzbsl

我说的不是液晶屏的接口,我说的是机子上方一个扁平的15针接口

网友:
我测量到的键盘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试着分析了它的时序,不知对不?

网友:
现在没有搞清楚的是那个KEY_XXX是什么功能。

根据上面的电路分析,它可能是个键盘的应答信号。按下键时,它发送图示的9个clk和数据,后KEY_XXX被硬件置1,表示发送完成,然后等待单片机读取该数据。单片机因为KEY_INT的下降沿触发中断,在中断中存取数据后将KEY_CLR置0,清移位寄存器595和D触发器74HC74,使KEY_XXX被清为0,表示数据已经接收完成,允许键盘发送下一个按键数据。当然,要允许接收数据,单片机还要将KEY_CLR置为1,即单片机给KEY_CLR一个窄的低电平脉冲,把数据清零、KEY_XXX置0、KEY_INT置1。

它的KEY_CLK之所以用了9个脉冲,就是为了在第9个脉冲时把移位寄存器的串行输出数据锁入D触发器,而这个数据就是KEY_DATA的第一位数据(恒为1),于是,1被锁入D触发器,KEY_INT变为0触发中断,单片机在中断中就可以使能595,通过总线读取键盘数据。操作很简单。

它的这个方法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定的协议,或者有这种通信协议?  感觉比较巧妙的是它用移位寄存器的移位输出实现了8个时钟的计数。

自己分析的,供参考,有错误还望指正。大家多多讨论啊!

网友:
上传键盘的测试程序,环境是AVR studio 4.13_528 和 WINAVR_20070525。

按住电源键至少0.2s后松开后,系统开机。按下鼠标指针键,系统自动关机。或者可以再按一下电源键系统关机。
程序验证了鼠标指针键的键值(0x89),也可以验证其它按键。  键值编码在ziliao.txt中查找。

网友:
lcd引脚实测:
   1:16.352khz。2:7.784mhz 。 3:67.5726hz。4:3.6v  5:33.7863hz。6-9:d0-d3。10:3.6v。11,12,13,14:0v。
15,16,17,18:0v。19:12.7v。20:0v。

网友:
刚刚试了我买的两个,都不能够连上手机的蓝牙,估计蓝牙模块是坏的。。。

网友:
我和别人一起买的两个都可以连上手机,就是不敢上网,看它的样子不像使用过的。一般也不容意坏啊。  难道是手气不佳?

网友:
哎!!!!看来真的运气不好。。。。

网友:
我的还没回来真的急人

网友:
有一个开始能够连接,不过关机后再试就不行了。。。。。

网友:
这类机器应该会留有固件升级的接口。但不知道可不可以下载固件。如果可以的话来分析一下就爽了

网友:
是有一个数据接口的,在机子的上方。。。

网友:
测了下它的15针数据接口,差点晕倒,接口里包含了ISP下载接口。早知道就不用那么辛苦从芯片引脚直接焊线了。

它的fuse设置使能了JTAG,但接口里没有包含完整的JTAG接口,不知为什么?

有几根线接到了U17,不知道U17是什么芯片,板子上没有焊接。

修改原因:原电路图中15针接口的12脚接U17的17脚,实际应该接U17的16脚。当时测试太粗心了,呵呵。

网友:
充电接口也是在那里啊。。。充电电压是3.3V????

网友:
TO:86楼】 mtheory

可以参考85楼的图片,那个接口是它上面惟一的数据口。充电和ISP下载都可以用这个接口。

保险些的办法是拆开外壳,把图中对应的电源线引出。因为它有锂电池充电控制芯片,所以可以直接给它接5~9V的电源,充电电流在500到700mA左右。  充电芯片为LT1930, 资料见41楼。

如果有这种接口的充电器,而且确认是和图示的电源排布一样时,就可以直接充电了。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可以连接手机啦,,但是蓝牙连接要密码,密码是什么啊??

网友:
还有85楼那个接口电路的那个图有问题,后面几个脚看不到。。。

网友:
可以连接到手机了,原来要先按密码,然后按回车连接。。。。。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上网。。。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除了键盘的一个按键不能用和几个按键不灵敏以外,其他功能一切正常,还有这个东西虽然能够连接到手机,但是他的模式不支持中国的网络,所以不能用它来上网,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没有电路图的M128开发板吧。。。。

网友:
TO:【90楼】 mtheory

还有85楼那个接口电路的那个图有问题,后面几个脚看不到。。。

可不可以说具体点,我测试的没问题啊。它是从背面走的线,除了连单片机的几根线走到单片机下面就过孔了,需要测试,其它的哪几根可以直接看到的。

上网是不太好办了,就算模式一样也不能访问中文网页,看它板子上好像没有字库存储芯片。

网友:
新发现,各位有没有发现那块没有焊芯片U9的位置,可能是预留FLASH的位置。我拆开SD卡的FLASH比了一下引脚数目正好。要是能放一块8G的flash在这。嘿嘿就成了iBOOK(8G),到那时一个字库算什么,什么都可以。
进一步求证中...

网友:
to 【93楼】 shdzbsl

15针数据接口 的13,14,15引脚的定义是什么啊??那个图上看不到。。。

是的,这个机子是没有中文字库,不能显示中文。。。。不过这个咚咚是中国制造的哦。。。。。还买199美元。。。。

网友:
蓝牙模块可以找到资料吗?

网友:
TO: 【95楼】 mtheory

  15针接口         U17

    10   ---------  8
    11   ---------  9
    12   ---------  16
    13   ---------  15

    14和15脚接的是外部提供的充电电源的正极,应该可以5V~9V。

    它的充电电源上接到了电源指示灯(双色),充电时为红色,就是只要插上充电电源就亮,感觉这样不太方便,不能直观的看到充电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改成充电时红色,充满后LED熄灭就好了。

网友:
shdzbsl:
可不可以(本人有心无力,设备太业余了)
测试一下U9是不是用来接flash的

U7会不会是串口,

还有这个M128片子是不是可以超到12M

网友:
我没买这个模块 我觉得可以测试这个电路 关于 nand flash

1、检查 mega128 的 D0-D7 跟 nand flash 的 D0-D7 是否连通 , 用电表检查是否连接就行了  检查 wr rd 是否跟mega128对应的脚连接 , 方法一样

看看 这样行不行 ?

网友:
感觉自己太业余了。搞了一晚上居然ISP的线都没焊好。那线实在太小了。
真佩服shdzbsl那么小的线居然从M128的肚子下面焊出来了

99楼,我也想那样查。可就是偶的表针太大了。要想办法改才行。

网友:
你可以用一根铜丝引出来

一根不难,难的是好几根。要么连到一起,要么,这根连上了那根又掉了。

唉,继续焊

网友:
那个蓝牙模块好像不好找到其资料,另外mega128旁边的那个没焊的器件可能flash吧,另外到哪里能买到手机插头啊,没想到大家这么快就出来研究成果了

网友:
蓝牙模块要找资料应该不难,将模块卸下,拆掉上面的屏蔽盖,看看是那家的蓝牙芯片,估计是BGA的.要想知道IC的引脚的话还要将IC卸下一一测量.比较考手工.插座是什么样的,发个图看看.

网友:
呵呵,到100多楼了啊,希望在200楼以前能把这个好东西搞清楚,起码硬件电路和控制方法要搞定。到那时,大家就有个好玩又稳定的平台了。关键是廉价。

TO: 【98楼】 new.ease

  检测了一下电路,发现它和MAX3222的典型电路相吻合,很可能就是串口。

  试着画了它的电路图,捎带发现了个错误,85楼的电路图画错了一个引脚,现已更正。

电路图中的U18我用了个插座代替,结合了MAX3222的资料,感觉应该起反相作用。芯片名称我现在还搞不清楚。

  关于那个U9芯片,因为接触的flash比较少,正在查。

  关于晶振,因为它接的有源晶振,而且我手头没有12M左右的,不太好试,还是麻烦有条件的网友测试下吧。个人感觉用有源晶振超到12M应该没什么问题。

  关于表针,你可以拿个电阻的引脚在表针上绕两匝,再把引脚的头剪成尖头就比较小了,我就是这么整的。

TO:【100楼】 new.ease

    我是从M128的引脚焊了细线出来,转成6P排座,再转成10P ISP座。 不太好焊,我焊的已经掉了好几次了。你可以从那个15P的数据口想办法引出ISP接口,电路图在85楼。其实如果找得到那种数据接口的线最好,直接插上,ISP 、充电、串口通信全都搞定。但估计不好找。不如一狠心,吧那个座子拆掉,找细线把15根线全部引出,转换成15P的排座或排针,那样比较方便些。
    遗憾一下,本来以为可以抢到100楼的,可惜打字太慢,晕啊...

PS: 人多力量大,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早日搞定它。

网友:
TO: 【104楼】 zcdyyu

  你是说它的那个15P的接口座吧。

各部分的电路的图片在这里: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c25df0948f8df669fdb4ca33f7682664.jhtml

这些图片很清晰,比用眼睛盯着看电路板舒服多了。

网友:
你发的这个我看过了,就是看不见洞是什么样的.这个15P的插头估计难找.

网友:
TO: 【107楼】 zcdyyu

来个正面的,条件有限,凑合看吧。

估计这种数据线就算能找到也会很贵,搞不好还比这个PocketSuffer还贵。

网友:
我见过很多手机连接器,没有这种的.

网友: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不再寄希望于专用的数据线了。自己DIY个数据接口吧。

先拆掉那个座子。

再找到合适的细线(我用的是阿莫的镀银线,刚好),小心的焊上去。

挖掉座子塑料部分,焊上的线穿过这个座子,然后把座子翻过来重新焊上。用胶枪把座子和线的空隙部分填充适量的热熔胶,起固定的作用。

把引出的线连接到合适的插座,我用的是小间距的排座。引出了6针ISP接口和两针充电接口,其余的暂时不用,拿热缩管保护了一下。

上几张图吧:

网友:
哈,这个帖子越来越精彩了。 没有想到大家真的能玩起来。

网友:
各位,建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集中力量主攻液晶,因为这样调试也方便。只要这块搞定了,其它的大家分而搞之。
其它的,如,开机键盘  shdzbsl 已经搞的差不多了。
或者shdzbsl 来组织一下。有效的利用我们人力资源。

还有就是液晶现在有资料,虽然是长了点

网友:
液晶那部分不是问题,资料已经有了,现在要把没有资料的芯片找出,还有是电路要确定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看来我也有不要搞一款了,呵呵,再顶下。实在佩服!

网友: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个蓝牙模块的资料啊。。。。有谁找到了。。。。

网友:
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蓝牙模块:
芯片表面的字符:
3A12L
340AA

网友:
终于把线焊接好了。读出了熔丝位。
看了一下。保密位的设定。其中并未对LPM、SPM做限止。我想可能是因为厂家为了升级的需要。

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在应用区写一段代码读出BL

然后在写一个BL读出应用区呢。

当然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利用硬件。

谢谢,请高手做答一下。

网友:
117楼:
你把罩拆下来啦 ,芯片上没有厂家标识??
可否上图

网友:
是CSR的标志,但和网上卖的模块不同,没有SST的flash
和这个基本一样:
center>
蓝牙模块 (原文件名:jbm-131.jpg)
晚上上图

网友:
那位兄弟看一下118楼的方法有没有可行性呀。
读出代码来分析。可能进度会快一些

网友:
TO: 【121楼】 new.ease

M128被加密了啊,不能读flash。要写flash就要整片擦除,写入自己的程序就意味着原来的程序必须被擦除,再读出的flash是空的。

况且,就算能读出flash,但只能反编译成汇编,不好理解和利用。要是有源代码的话就方便了,但这种商业产品不太可能找到源代码。

其实自己写程序试着实现它原来的功能也不错啊,或者自己利用这个平台重新开发个产品

网友:
多谢楼上解答。看来只有自己动手了。

楼上可否给个QQ号

网友:
  找了找液晶控制器的资料。去epson网站转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它的半导体产品部分。找了半天,没看到SED1355F,全是S1D13xxx。正郁闷着呢,看着S1D13505F00A挺眼熟,功能和SED1355F一样。搜了资料一看才知道,这个芯片就是原来的SED1355F0A。在它的DataSheet里搜SED1355,呵呵,现出原型,它里面的代码例子里的注释还是SED1355。 看来它想脱胎换骨却留了个小尾巴。呵呵。

找到的s1d13505F00A的相关文档资料,我下不下来,大家谁下载下来了记得传上来啊。网址如下:

http://vdc.epson.com/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cat_view&gid=72&Itemid=99

上面网页的Software and Drivers 里的 S1D13505_Initialization_Source_Example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一起上传s1d13505F00A的DataSheet:

SED1355F0A的DataSheet:(楼上已有人发了,我一块整理到这里)

TO:【125楼】 new.ease
QQ:点击此处    我QQ上线少,自从升到了太阳。
  ||
  ||
  ||
  \||/
    \  /
     \/

网友:
蓝牙模块啊。。。。。。。

网友:
126楼:我下完了。

传上来了

评估板的资料和CE LINUX驱动没有下载

网友:
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东东好像不多了,要下手就要快点了。

差点忘了谢谢 new.ease  leifeng  qhdz 黑精灵 lostbear MEGA64 zcdyyu 等网友提供的资料和热心参与。
当然还要感谢LZ 314forever给我们找到这么好玩的东东。呵呵。

大家加把劲,早日搞定它。

网友:
shdzbsl:
你的开电源部分可能有问题,只是打开了电池部分。
好像不像本身的程序。可以使用外部电源。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具体一点?你认为原程序在开机部分实现了哪些功能?

我是看了电路猜了下控制原理,按自己的思路实现的开机功能,你也可以试着自己改下控制方式。

按照我分析的电路,外部电源可以边充电边给系统供电。接外部电源时和用电池时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区分电池和外部电源的地方啊。惟一不太一样的是充电时指示灯为红色,充电中开机后显示黄色,就是红绿灯都亮。

楼主:
能找到SED1355的官方资料就好办多了,如果是按照datasheet自己写驱动,估计得写死。前几天搞了一块TFT,初始化要写三十几个寄存器;这个伪彩估计能好一些。早上去TB看只剩下15个了,前几天还有好几百个呢,要的话真就得快下手了

网友:
131楼:
我现在有两块板。一块写入兄弟的测试程序。一块是原来的程序。
写入测试程序的要按大概二秒才能开机。原来的程序只要按下了就可以开机了。
灯的颜色好像是正常的和原来的一样。应该是由硬件控制的。

兄弟不要搞的太晚了。身体要紧

网友:
你们在推销产品啊

网友:
不得不顶啊

网友:
补充:蓝牙模块清晰图:

蓝牙小图 (原文件名:DSCN5511.jpg)

网友:
呵,蓝牙芯片的DS先上了

网友:
该机的上网方式

      操作
本机-------->蓝牙手机--->(GPRS/PPP(电话拨号))---->该机服务商的代理服务器<--->WEB网页
↑                           ↓
  ------------------(专用类似图象的数据)------------------

这个机子通过网络得到的是专用显示数据,所以不需要字库.
它的操作也是由代理服务器来完成.

如我单击了网页某连接,机子把单击坐标发到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动作执行再返回新数据.

它的方式像瘦终端.

网友:
越来越有意思了,支持

网友:
请问 138楼 new.ease
CSR其它芯片资料有吗?

网友:
1355方面我在准备了, 先是得到硬件电路图, 今天量了一些,明天再发个完整的上来

网友:
141楼:这是我从CSR站上下的。不知你要其它那方面的资料。你也可以去下。的

网友:
M128和1355的连接图,请参考

硬件上象是直接连接,但又要控制573,不知道他软件怎么做的,直接操作还是IO口模拟。。。

网友:
液晶有些进展了,测了下它的电路,试着改了它的资料里的例子。现在可以初始化,不再黑屏了。但显示的图像几乎是全白的,感觉是对比度太小了,稍微能区分出来。我用它的13505cfg.exe选的参数,试了半天也没找到与对比度有关的寄存器,实在是找累了。大家有研究这个液晶的,还望指点迷津。
  这块液晶应该是STN,4096色吧?但SED1355F控制的STN有8位和16位,没有12位啊?怎么让它显示4096色?

网友:
再发展下去, 本帖就要置酷了

网友:
TO:【144楼】 ldqmoon

帮你检查了个小错误:

M128_A0_A14  ---> SED1355F  AB0_AB14
M128_A16_A21 ---> SED1355F  AB15_AB20

我刚开始测时也是以为它按你画的那种常规的接法,但后来仔细测才发现不一样。SED1355F的AB15不是接的m128的A15,而是跳过了A15,接到了A16(74HC573扩展)。

网友:
TO:【144楼】 ldqmoon

   我是这么理解的,它为了扩展地址线,加了一个74HC573用来锁存A15以上的地址。比如,CY62128是128K的,先将A16锁存到573,再用总线读写数据。SED1355F也是这样扩展了高位地址。

  关于高位地址的锁存方法,我是先关掉总线,PORTC作输出。输出要锁存的地址后,PG3作普通IO产生一个锁存信号,将地址锁入573。这样实现的锁存速度比较慢(相对总线)。但因为是A15以上的地址,不会频繁的切换,所以应该还可以接受。就当切换页用了。

实现代码:

MCUCR=0x40; // 关闭总线 //
DDRC=0xff;
PORTC=0x01; // 此处输出要锁存的地址 //
PORTG|=(1<<PG3);
PORTG&=~(1<<PG3);
MCUCR=0xc0; // 打开总线 //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更快些的方法,欢迎讨论。

网友:
shdzbsl :
厉害,看来液晶都快搞定了。发液晶的程序上来,我们好跟进。

网友:
越来越有趣了 做个记号

网友:
shdzbsl :
可不可以解答一下,为什么这里取值是0x2000

Key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0 );

分析了一下KEY-XXXXXX可能是用来通知键盘主机是否已读取一个键。

网友:
  这是一个随便设的值,因为键盘转成并行数据后接在总线上,获取键值就要读取总线上数据。这个数据是锁存在74HC595中的,而此处并没有用常用的高位地址74HC138等译码器译码后作它的片选,而是直接用IO控制它的片选引脚,所以不管地址线上是什么地址,只要控制IO使能595,再从总线上读回数据就可以了。另外,这里选择0x2000只是为了使地址高于0x0000~0x10ff的内部RAM地址,从而进行外部总线的读写操作。这个地址只要是不小于0x1100就可以了。

  另外,关于如何访问外部存储器的低于0x1100的地址空间的数据,数据手册的存储器部分有相关介绍。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人呢??
LCD搞的怎么样了呢

网友:
这个东西很体现DIY精神,支持

网友:
shdzbsl:
根据DS的初始化程序改好以后。可以打开显示屏了。但不能松开,松开就断电。
应该是参数有误。可以贴你的初始化代码上来么??

网友:
TO:【158楼】 new.ease

液晶屏正在调,主要是初始化有问题。试验了下它的几个功能,有的可以用,有的还有问题。

现在我的屏设成256色时,只能显示左边半屏。设成16位色时(实际显示4096色),只显示了最左边的四分之一屏。显示的颜色也不对,但很有规律,我猜测可能是没配置好DRAM,也可能是我的硬件问题。顺便提醒一下,检测电路连接时有可能把芯片的相邻引脚短路(引脚上焊锡变形,短路相邻的引脚),我就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

   最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要配置好它的40多个寄存器还真麻烦。还好有个工具(13505cfg.exe),可以方便一点。但硬件相关的一些配置还是不太确定的。比如那个DRAM的配置,可以有几种选择,可能要实验一下。

   另外,你的显示屏初始化后就断电,有可能是访问外部总线时误访问了单片机内部的ram(0x0000~0x10ff),导致内部RAM数据被修改,可能正好把控制电源的端口给修改了。我用的方法是定义一个偏移量(大于0x1100),然后访问相应的寄存器时用这个偏移量和寄存器地址相加(确保访问的是外部总线),最终实现访问这个寄存器。代码示例如下:

#define ADDR_OFFSET      0x4000

/*
** Step 1: Enable the host interface.
**
** Register 1B: Miscellaneous Disable - host interface enabled, half frame
** buffer enable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_OFFSET+0x1b) ) = 0x00; /* 0000 0000 */

还有一个问题是访问它的存储区时,如果还用以上的总线访问方法就不能访问低于0x1100的地址,应该要改成M128的数据手册中的方法。我还没试,大家可以试一下。

补充:刚试了下M128手册的方法,已经实现了0x0000~0x7fff外部总线地址空间的访问。
      方法与数据手册的例子略有不同。主要原理是屏蔽总线高位地址(即强制高位地址输出0)。比如,你要访问外部地址0x0001,可以把最高位地址A15屏蔽掉(即作为普通IO口),可以通过控制PORTC让它输出0。然后执行访问外部地址0x8001的操作,因为该地址大于0x10ff,单片机访问外部总线,但高位地址已被强制输出0,所以总线上实际地址为0x0001,实现了访问0x0001的目的。
    考虑到这个东东的实际电路连接中,没有像通常那样A0-A15接AB0-AB15,而是跳过了A15,即A0-A14接AB0-AB14,其它高位地址用573锁存。可能就是考虑到M128总线访问0x0000~0x10ff时的不便,故意留了A15没接。如果我们屏蔽掉A15,则可以连续访问外部地址空间0x0000~0x7fff。这样就可以认为是以32K为一个单元,通过控制外部锁存器锁存A15-A20来实现单元的切换,从而可以连续访问整个2M空间。大家可以测试一下,相关示例代码如下:

#define MEM_OFFSET       0x8000  // 设置memory地址偏移量,此处必须为0x8000 //

DDRC = 0xff;
PORTC = 0x00;
XMCRB |= (1<<XMM0);  // 禁用A15 ///////////////////////

LCM_M_R_Mem();           // 选择访问memory //

LCM_SetUpperAddr(0x00);  // 锁存 AB15-AB20 地址 //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2)              // 将0x0000-0x7fff填充为0xff,显示为白色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pCnt+MEM_OFFSET) ) = 0xff;    // 待访问地址作0x8000的偏移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pCnt+MEM_OFFSET+1) ) = 0xff;
}

  XMCRB &= ~(1<<XMM0);// 使用A15 ///////////////////////

网友:
好啊!!!!为什么会只能显示半边屏???

网友:
TO:【160楼】 mtheory

   忘了说明一下,半边屏是指我设的是640×240,但实际显示的效果就像是把整个屏压缩成了一半,都到左边去了。另外,显示的颜色也不对,但是很有规律。我用8位模式,写入一片区域内一个颜色,实际显示就变为几个像素为一个周期重复出现的其它颜色。
   这个问题一直搞不定,还望大家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shdzbsl:
兄弟呀,还是搞不定,松手就断电。
发个代码上来吧,HEX也行呀。我试试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还有你说的半屏问题你试试 REG0x18=0x00 REG0x0D=0x15 REG0x02=0x24

网友:
TO:【162楼】 new.ease

    谢谢,我再试下。

    发个测试程序吧,因为还是测试阶段,没好好整理,看着有点乱。

    程序中主要是作了几个功能测试,包括RAM,键盘,液晶(还没调好)。其中对开关机部分作了些改进,详见注释。
    按开机键开机后,可以选择数字键1-3选择功能测试,1:键盘(我晕,看代码吧) 2:RAM  3:LCM(未完成,现在用的256色模式)

    1,2功能测试通过后会自动关机(晕,没其它显示手段了)。3测试中,不关机。  另外 Esc 键作专用的关机键。

    关于液晶屏,有可能是我的硬件有问题,大家试试和我的现象是不是一样。

网友:
shdzbsl可不可以整理一份电路图上来啊??谢谢。

网友:
都快给你们买完了
厉害

网友:
shdzbsl:屏应该还没有问题的。

你试试我的测试代码。现在显示好像正常了一些。

主要改了 REG0x02屏的位数(原来这里指接口位数),应该是四位,也就是0x04

其它设置为16位色的。

希望大家多交流

void LCM_TEST(voi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Regs = REGISTER_OFFSE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Me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LU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Tm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Cursor;
        long lpCnt;
        int idx;
        int rgb;
        long x, y;

        /*
        ** Initialize the chip.
        */

        DDRC = 0xff;
        PORTC = 0x00;
        XMCRB |= (1<<XMM0);// 禁用A15 ///////////////////////

        LCM_CS_ON();
        LCM_REG();
        /*
        ** Step 1: Enable the host interface.
        **
        ** Register 1B: Miscellaneous Disable - host interface enabled, half frame
        **              buffer enabled.
        */
        *(pRegs + 0x1B) = 0x00;              /* 0000 0000 */

        /*
        ** Step 2: Disable the FIFO
        */
        *(pRegs + 0x23) = 0x80;              /* 1000 0000 */

        /*
        ** Step 3: Set Memory Configuration
        **
        ** Register 1: Memory Configuration - 4 ms refresh, EDO
        */
        *(pRegs + 0x01) = 0x30;              /* 0011 0000 */

        /*
        ** Step 4: Set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0 register
        */
        *(pRegs + 0x22) = 0x24;              /* 0010 0100 */

        /*
        ** Step 5: Set the rest of the registers in order.
        */

        /*
        ** Register 2: Panel Type - 16-bit, format 1, color, dual, passive.
        */
        *(pRegs + 0x02) = 0x04;              /* 0010 0100 */

        /*
        ** Register 3: Mod Rate
        */
        *(pRegs + 0x03)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4: Horizontal Display Width (HDP) - 640 pixels
        **             (640 / 8) - 1 = 79t = 4Fh
        */
        *(pRegs + 0x04) = 0x4f;              /* 0100 1111 */

        /*
        ** Register 5: Horizontal Non-Display Period (HNDP)
        **                                      PCLK
        **             Frame Rate = -----------------------------
        **                           (HDP + HNDP) * (VDP + VNDP)
        **
        **                                   16,500,000
        **                        = -----------------------------
        **                           (640 + HNDP) * (480 + VNDP)
        **
        ** HNDP and VNDP must be calculated such that the desired frame rate
        ** is achieved.
        */
        *(pRegs + 0x05) = 0x0B;              /* 0001 1111 */

        /*
        ** Register 6: HRTC/FPLINE Start Position - applicable to CRT/TFT only.
        */
        *(pRegs + 0x06)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7: HRTC/FPLINE Pulse Width - applicable to CRT/TFT only.
        */
        *(pRegs + 0x07)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s 8-9: Vertical Display Height (VDP) - 480 lines.
        **                480/2 - 1 = 239t = 0xEF
        */
        *(pRegs + 0x08) = 0xEF;              /* 1110 1111 */
        *(pRegs + 0x09)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A: Vertical Non-Display Period (VNDP)
        **             This register must be programed with register 5 (HNDP)
        **             to arrive at the frame rate closest to the desired
        **             frame rate.
        */
        *(pRegs + 0x0A) = 0x1D;              /* 0000 0001 */

        /*
        ** Register B: VRTC/FPFRAME Start Position - applicable to CRT/TFT only.
        */
        *(pRegs + 0x0B)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C: VRTC/FPFRAME Pulse Width - applicable to CRT/TFT only.
        */
        *(pRegs + 0x0C)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D: Display Mode - 8 BPP, LCD disabled.
        */
        *(pRegs + 0x0D) = 0x14;        //0x14      /* 0000 1100 */

        /*
        ** Registers E-F: Screen 1 Line Compare - unless setting up for
        **                split screen operation use 0x3FF.
        */
        *(pRegs + 0x0E) = 0xFF;              /* 1111 1111 */
        *(pRegs + 0x0F) = 0x03;              /* 0000 0011 */

        /*
        ** Registers 10-12: Screen 1 Display Start Address - start at the
        **                  first byte in display memory.
        */
        *(pRegs + 0x10)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11)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12)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13-15: Screen 2 Display Start Address - not applicable
        **                 unless setting up for split screen operation.
        */
        *(pRegs + 0x13)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14)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15) = 0x00;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16-17: Memory Address Offset - this address represents the
        **                 starting WORD. At 8BPP our 640 pixel width is 320
        **                 WORDS
        */
        *(pRegs + 0x16) = 0x80;   //0x80            /* 0100 0000 */
        *(pRegs + 0x17) = 0x02;   //0x02           /* 0000 0001 */

        /*
        ** Register 18: Pixel Panning
        */
        *(pRegs + 0x18)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19: Clock Configuration - In this case we must divide
        **              PCLK by 2 to arrive at the best frequency to set
        **              our desired panel frame rate.
        */
        *(pRegs + 0x19) = 0x01;    //0x02          /* 0000 0001 */

        /*
        ** Register 1A: Power Save Configuration - enable LCD power, CBR refresh,
        **              not suspended.
        */
        *(pRegs + 0x1A)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1C-1D: MD Configuration Readback - these registers are
        **                 read only, but it's OK to write a 0 to keep
        **                 the register configuration logic simpler.
        */
        *(pRegs + 0x1C)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1D)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1E-1F: General I/O Pins Configuration
        */
        *(pRegs + 0x1E)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1F)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20-21: General I/O Pins Control
        */
        *(pRegs + 0x20)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21)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s 24-26: LUT control.
        **                  For this example do a typical 8 BPP LUT setup.
        **
        ** Setup the pointer to the LUT data and reset the LUT index register.
        ** Then, loop writing each of the RGB LUT data elements.
        */
        pLUT = LUT8;
        *(pRegs + 0x24) = 0;

        for (idx = 0; idx < 256; idx++)
        {
                for (rgb = 0; rgb < 3; rgb++)
                {
                    *(pRegs + 0x26) = *pLUT;
                    pLUT++;
                }
        }

        /*
        ** Register 27: Ink/Cursor Control - disable ink/cursor
        */
        *(pRegs + 0x27)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s 28-29: Cursor X Position
        */
        *(pRegs + 0x28)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29)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s 2A-2B: Cursor Y Position
        */
        *(pRegs + 0x2A) = 0x00;              /* 0000 0000 */
        *(pRegs + 0x2B)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s 2C-2D: Ink/Cursor Color 0 - blue
        */
        *(pRegs + 0x2C) = 0x1F;              /* 0001 1111 */
        *(pRegs + 0x2D)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s 2E-2F: Ink/Cursor Color 1 - green
        */
        *(pRegs + 0x2E) = 0xE0;              /* 1110 0000 */
        *(pRegs + 0x2F) = 0x07;              /* 0000 0111 */

        /*
        ** Register 30: Ink/Cursor Start Address Select
        */
        *(pRegs + 0x30)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31: Alternate FRM Register
        */
        *(pRegs + 0x31) = 0x00;

        /*
        ** Register 23: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display FIFO enabled, optimum
        **              performance. The FIFO threshold is set to 0x00; for
        **              15/16 bpp modes, set the FIFO threshold
        **              to a higher value, such as 0x1B.
        */
        *(pRegs + 0x23) = 0x00;              /* 0000 0000 */

        /*
        ** Register D: Display Mode - 8 BPP, LCD enable.
        */
        *(pRegs + 0x0D) = 0x15;   //0x15           /* 0000 1101 */

        /*
        ** Clear memory by filling 2 MB with 0
        */
        LCM_MEM();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0);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FF;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1);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00;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2);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22;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3);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44;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4);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66;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5);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88;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6);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AA;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7);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CC;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8);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EE;
                pMem++;
        }

        pMem = DISP_MEM_OFFSET;
         LCM_SetUpperAddr(0x09);
        for (lpCnt = 0x0000; lpCnt < 0x7fff; lpCnt++)
        {
                *pMem=0xFF;
                pMem++;
        }

        /*
        ** Init the HW cursor. In this example the cursor memory will be located
        ** immediately after display memory. Why here? Because it's an easy
        ** location to calculate and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he half frame buffer.
        ** Additionally, the HW cursor can be turned into an ink layer quite
        ** easily from this location.
        */

        LCM_REG();
        *(pRegs + 0x30) = CURSOR_START;

        LCM_MEM();
        pTmp = pCursor = pMem + (DISP_MEMORY_SIZE - (CURSOR_START * 8192L));

        /*
        ** Set the contents of the cursor memory such that the cursor
        ** is transparent. To do so, write a 10101010b pattern in each byte.
        ** The cursor is 2 bpp so a 64x64 cursor requires
        ** 64/4 * 64 = 1024 bytes of memory.
        */
        for (lpCnt = 0; lpCnt < 1024; lpCnt++)
        {
        *pTmp = 0xAA;
        pTmp++;
        }

        /*
        ** Set the first user definable cursor color to black and
        ** the second user definable cursor color to white.
        */

        LCM_REG();
        *(pRegs + 0x2C) = 0;
        *(pRegs + 0x2D) = 0;
        *(pRegs + 0x2E) = 0xFF;
        *(pRegs + 0x2F) = 0xFF;

        /*
        ** Draw a hollow rectangle around the cursor.
        */
        LCM_MEM();
        pTmp = pCursor;

        for (lpCnt = 0; lpCnt < 16; lpCnt++)
        {
        *pTmp = 0x55;
        pTmp++;
        }

        for (lpCnt = 0; lpCnt < 14; lpCnt++)
        {
        *pTmp = 0x6A;
        pTmp += 15;

        *pTmp = 0xA9;
        pTmp++;
        }

        for (lpCnt = 0; lpCnt < 16; lpCnt++)
        {
        *pTmp = 0x55;
        pTmp++;
        }

        /*
        ** Move the cursor to 100, 100.
        */

        /*
        ** First we wait for the next vertical non-display
        ** period before updating the position registers.
        */
        LCM_REG();
        while (*(pRegs + 0x0A) & 0x80);     /* wait while in VNDP */

        while (!(*(pRegs + 0x0A) & 0x80));  /* wait while in VDP */

        /*
        ** Now update the position registers.
        */
        *(pRegs + 0x28) = 100;   /* Set Cursor X = 100 */
        *(pRegs + 0x29) = 0x00;

        *(pRegs + 0x2A) = 100;   /* Set Cursor Y = 100 */
        *(pRegs + 0x2B) = 0x00;

        /*
        ** Enable the hardware cursor.
        */
        *(pRegs + 0x27) = 0x40;
        LCM_CS_OFF();
        XMCRB &= ~(1<<XMM0);// 使用A15 ///////////////////////
}

网友:
我买了一块,接上ISP后可以读写熔丝位和LOCK Bit,也可以擦除芯片,但是不能写FLASH,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错误提示 (原文件名:error.jpg)

网友:
167楼,换个编程软件或者是编程器,试试。

下面的工作就该移植图形库了。

网友:
根据实际测的情况来看,屏的数据线只有4根, 接到了1355的高8位(D4~D7)上了,估计颜色方面不会很多

我这边下载线都还没搞定...

网友:
169楼:
你的理解有误,4位数据线。只是接口问题。和颜色的多少没有关系的。
根据芯片和屏的资料来看应该是4096色的。

网友:
呵呵,总算能显示图像了,多谢【166楼】 new.ease 帮忙。

先上个图解解馋:

PS:本来是打算显示个网站大图的,但取的16位色,所以,即使是M128也没那么大空间,只好截个小图充数。

网友:
shdzbsl:
恭喜!
偶现在做图形库的移植,不过内存的映射问题还是头痛的问题。
想把,REG MEM分别映射到不同的线性地址上。这样无论是自己操作还是移植都方便的多了。

兄弟们可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
我昨天调试液晶时发现,因为它的memory是按32K为一页,所以操作时主要是处理好页与页的切换问题和边界地址检测问题,呵呵,比普通液晶麻烦些。
    关于内存的映射,我试过作了个memory地址转换函数(输入地址,内部转换成高位和低位地址),实现2M的memory地址的访问。但这种访问方法太慢了,不适合作图片显示等大数据量访问时用。 我显示图像时,只是在开头加了地址的转换(X,Y --> memory),显示时检查是否越过边界(32K一页),想尽量提高一下速度。毕竟,这个屏这么大,单片机又不是很快的情况下,刷新速度还是要充分考虑的。

网友:
shdzbsl:
这是我整理的资源使用情况。不完整,兄弟可不可以帮忙整理一份完整的

我现在想如果。我位完整的知道端口的使用情况。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出所有到端口。再也不用一位一位的操作那么低效
PB3                CY62256_CS#
PB5                SED1355_CS#
PB6                SED1355_MR#
PG0/WR                SED1355_WR#
PG1/RD                SED1355_RD#
PG2                74LS573A_CS#
PG3                74LS573B_CS#,CY62256_RESET ?????
PF3                SED1355_RESET#,POWER_CTL  ????
PD5                SED1355_WAIT#
PE2                74HC74_CLR,74HC595_CLR
PE3                74HC595_CS#
PE6/INT6                74HC74_Q#
PE7/INT7                POWER_BT

网友:
先上传一个测试HEX,代码还没整理好。
实现的功能是开机后显示蓝色背景和一幅小图片,可以用上下左右键移动。试着实现了它的对比度调节功能,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我的两个也拿到了

一切正常,就是两个键盘都很不灵活,有些键要非常大力按才有效

揭下键盘后发现有些触点上面有不干胶,拿橡皮擦掉后一切正常~~~有同样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很体现DIY精神,支持置酷~

网友:
我的两个也拿到了

一切正常,就是两个键盘都很不灵活,有些键要非常大力按才有效

揭下键盘后发现有些触点上面有不干胶,拿橡皮擦掉后一切正常~~~有同样问题的可以试试
——————————————————————————————————————————————-——————————

哦? 拆了看看,买回来试了下连得上手机,上不了网之后就扔着了。

网友:
顶一下。
   响应大家号召,我稍微整理了下PocketSurfer的原理图。因为时间有限,可能会有些错误,大家发现了提醒一下,以便更正。
注:原理图并不完整,缺少电源的部分电路和蓝牙电路及SED1355F的DRAM部分。另外,芯片U9未确定型号,原理图中没有画出。
PS: 仓促整理了一下,大家凑合凑合吧。

先来张图片:

这是Protel格式的原理图(AD6.7和99se):

以下是PDF格式的原理图:

网友:
TO:【177楼】 dreampet 原野

  呵呵,看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估计是放时间长了,键盘不好用了。我暴力按下N次后,基本可以正常使用了。

PS:这个楼盖得挺快,快要200了。

  !纪念一下,积分200 !

网友:
好的。响应大家的号召。COOL !

网友:
偶不能落后了。上传我写的程序,还没有写完整,不过现在已经可以显示E文了,可以调试机器用。

                seSetCursor(gDevID,1,0);
                seDrawText(gDevID,"ScreenSize nWidth:%d  nHeight:%d",nWidth,nHeight);
                seSetCursor(gDevID,2,0);
                seDrawText(gDevID,"Color DEEP nBPP:%d",nBPP);
                seSetCursor(gDevID,3,0);
                seDrawText(gDevID,"BytesPerLine:%d",BytesPerLine);

可以这样子输出变量,调试起来方便多了。

虽然没有完成,也传上来给大家。我想这样才会有更多人参于进来。资料也没有整理。偶把所有我用到的资料一起打包上来了

网友:
淘宝上已经没有了,呵呵,呜呜

网友:
完全不知道怎么充电 头疼额

网友:
要是谁能编写一个恢复模式就好了

网友:
淘宝上面又有了,
卖家说只有几个了,
手脚快的朋友可能还能买到.
刚才我也拍了一个,
虽然没有搞过avr,
看到大家都这么有激_情,
也买一个回来研究.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c25df0948f8df669fdb4ca33f7682664.jhtml

网友:
呵呵,俺也陶到了一块。现在已经把它大卸八块了。正好有兄弟把部分电路图搞定了。俺可以修改修改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无私奉献。小弟甚是感激!俺的宝贝中的蓝牙能发现别的蓝牙,就是连不上,在另一个蓝牙终端要输密码。按搞了好久都没输成功!@

网友:
买了一个,试了一下,可以连接手机,无法接通网络,有几个按键不灵,不懂AVR,先放着,等大家的研究成果,

网友:
俺发现MEG128的JTAG线已经有引出线就在充电接口右边。可找了好久就没查出它练到哪里去了!!!

网友:
TO: 【183楼】 new.ease
   支持一下! 我也很有兴趣移植它的库。等忙过了这阵,还要好好交流讨论一下。

TO: 【185楼】 yanziily
   可以参考下【87楼】的说明。我实测电压为5~9V时充电电流在670mA左右。呵呵,要玩就要舍得拆啊。我买了一个用来实验,另一个当存货。

TO: 【186楼】 yanziily
   ???

TO: 【187楼】 34480016 晕来晕去
   我都被淘宝整晕了,他们卖的只剩一两个时,就再加上几个,搞不清楚他们到底还有多少货。可能他们就是这么作生意的,不过搞的买家心里没底,可恨。

网友:
TO: 【183楼】 new.ease
   问一下,它的那个库是不是要做好底层memory访问接口? 如果最底层的是读写memory一个字节的函数,那效率可能会比较低。毕竟这里它没用的ARM,也没用AVR32,它只是用了8位的M128。虽然扩充了地址线,但需要额外的取高位地址和锁存地址的步骤,速度大大降低了。当然,在显示英文字符等小数据量的内容时,这个影响是不明显的,应该也可以接受。只是,显示大幅的图片时还是要优化一下,刷新太慢了就比较难看了。
   前段时间调试的显示图片的程序,给大家参考,希望大家能尽量优化下图像显示的函数,刷新速度越快越好,呵呵。

PS: 这个函数就是我在176楼发的HEX里用的。只是,那个演示程序中为了移动图片,先把原图片位置刷成背景色,再在下一个位置显示,所以速度慢些了。

图像显示函数如下:(英语不好,呵呵)

void LCM_PrintPic(const prog_uchar *Pic,unsigned int Start_X,unsigned int Start_Y,unsigned int Long,unsigned int High)
{
unsigned int pic_x,pic_y,pic_high,pic_long;
unsigned long Addr,Addr_last;
unsigned int Addr_low;

Addr = DISP_MEM_OFFSET + (unsigned long)Start_Y*2*640 + (unsigned long)Start_X*2;

LCM_SetUpperAddr( (unsigned char)(Addr/0x00008000));
Addr_low =  (unsigned int)( Addr & 0x00007fff );
Addr_low += MEM_OFFSET;

BUS_CS_OFF();

DDRC = 0xff;
PORTC = 0x00;
XMCRB |= (1<<XMM0);// 禁用A15 ///////////////////////
LCM_M_R_Mem();
LCM_CS_ON();

LCM_newline_flag = 0;
Addr_last = Addr;

for(pic_y=0 ; pic_y<High ; pic_y++ )
        {
         for(pic_x=0 ; pic_x< 2*Long ; pic_x++)
             {
                 if(LCM_newline_flag == 0)
                 if( Addr_low + pic_x == 0)
                {
                 LCM_SetUpperAddr( Addr/0x00008000 + 1);
                      Addr_low = MEM_OFFSET - pic_x;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_low + pic_x) ) = pgm_read_byte(Pic);
              Pic++;
             }
            Addr_last = Addr + 2*Long;
            Addr += 2*640;

         LCM_newline_flag = 0;

         if((Addr/0x00008000) - (Addr_last/0x00008000))
             {
              LCM_SetUpperAddr(Addr/0x00008000);
                 LCM_newline_flag = 1;
             }

           Addr_low =  (unsigned int)( Addr & 0x00007fff );
           Addr_low += MEM_OFFSET;
          }

LCM_CS_OFF();
XMCRB &= ~(1<<XMM0);// 使用A15 ///////////////////////
}

网友:
还好图形库,基本没有进行封装。
大多数函数只有个接口。实现还是要自己实现。所以具体怎么操作,要看自己了。
现在我用完的字符显示,就一个点一个点的写,效率不高。以后的改为缓冲。

你上面的函数里
XMCRB |= (1<<XMM0);// 禁用A15 ///////////////////////
好像可以不要。
MEM和REG的访问我改为了直接
#define LCM_REG()     LCM_MR_PORT = 0x9F;//B10011111
#define LCM_MEM()    LCM_MR_PORT =  0xDF;//B11011111
#define LCM_CS_OFF()    LCM_CS_PORT =  0xFF

/*-------------------------------------------------------------------------*/

/*
** seReadDisplayDword()
*/
BYTE seReadDisplayDword( BYTE seReserved1, DWORD offset, DWORD *pDword )
{

        //if (offset >= MemSize[seReserved1])
        //        return ERR_HAL_BAD_ARG;

        LCM_MEM();
        upadd=(BYTE)(offset>>15);
        if(upadd!=upaddold)
        {
                LCM_LOCK_HIADD(upadd);
                upaddold=upadd;
        }

        *pDword = *((DWORD *)LOWORD(offset|0x8000));

        LCM_CS_OFF();
        return ERR_OK;
}

这样效率高一点了

我觉得屏的速度跟不上是主要的,写点的速度应该够了。

网友:
越来越强大了 向DIY高手们致敬!!!

网友:
买了两个 一个可以开机  一个不能开机  电池拆出来充电的,没有在机子里冲,晚上把工具都带来,实验下啊,要先看下不能开机的哪个。呵呵。

网友:
拆下来放哪儿充啊?

网友:
我们公司的终端有充点功能 呵呵 你要是没有拿万能充也可以啊 那东西太费电了啊 要是背光调亮点电池直接就掉一格 现在还在冲呢 可怜我这里没有可以照相的 要不也发点图片出来啊 呵呵 现在东西准备好了准备焊接调试口啊。先看开不开机的那台啊。

网友:
拆了又装好复杂 还是拉几根先出来先接PSP的充电器吧 连接和充电都成问题啊 唉。。。。。

网友:
我直接把接口弄出来了  里面没有电池 还有正在改15阵接口  用风枪拆出来了本想用高温导线引出来但间距太密现在找个块板边,上面有敷铜 准备自己刻一下后  用漆包线引  想问下那15跟先都要引出来吗 U17没有装 是不是你引也可以啊要不割铜皮很麻烦 希望高手帮看下 说说 还有JTAG用3.3V的哪个引脚还是VCC哪个啊

网友:
割铜皮. 汗,

试试JATG,能不能读出代码。如果不能,还不如用ISP

呵呵,攻占200楼

网友:
我当然是找人焊咯BS我吧 谁叫我家没工具呢

网友:
到200楼了啊 顶一下啊

网友:
现在好想念三氯化铁啊  哪天一定要买一瓶回来 直接腐蚀啊这样太费劲啊

网友:
204楼啦!!!!!!!!!!!
哈哈,真有缘啊,今天在TB上buy了两个,google找到呢度,
先报名,明天到货就开始折腾,前面甘多大佬开路,有希望啦

网友:
TO: 【193楼】 new.ease

你上面的函数里
XMCRB |= (1<<XMM0);// 禁用A15 ///////////////////////
好像可以不要。

------------------------------------------------------------------
这里禁用A15是为了访问全部的低32K地址空间。 如果想要既访问外部RAM又要访问SED1355F时,肯定要进行这种使能A15和禁止A15的切换的,因为外部RAM是用了M128全部16位地址总线,必须使能A15。 你可以再仔细测试下,欢迎讨论。

关于端口的操作,我个人更倾向于我现在用的方法,它的效率是低一些,但是直观,在一个端口多个功能时,不会影响其它的功能,不容易出问题。另外,这里的芯片使能、register和memory的切换等操作并不频繁,基本上是开始和结束时才会用到,所以对效率的影响比较有限。而频繁调用的情况下,我才会着重考虑尽量优化。比如我在192楼的程序里,要大量、快速的传输数据,又要判断是否越过32K的边界。为提高效率只能直接向memory传输数据,并判断是否需要切换到下一页(每页32K)。这里的判断越界就可以尽量优化一下,因为它调用太频繁了,十分影响传输速度。
   PS: 提醒大家一下,我发的那个电路图并不完整,仅供参考。有些端口可能控制其它部分,只是暂时没测出电路(唉!人家可是四层板啊)。安全起见,还是暂时单独操作IO端口比较好。

关于充电,弱弱地说一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呵呵,淘宝上的卖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200多楼了。
    这个东东虽然还没完全搞清楚,但基本框架已经有了。经过网友们的努力,它的大部分原理图、控制方法、芯片资料、驱动程序都已经整理完毕或正在完善。对于AVR老鸟和大虾来说,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话说这个东东价格足够低廉,功能足够强大,拥有众多用户(淘宝上也已经卖出去600多件)。有兴趣和时间的大虾不妨买个,只需引出15针接口(可ISP下载和串口调试),移植下操作系统和GUI,好把这个东东发扬光大。
    我们顺便好好学习下大虾们的代码。呵呵

网友:
TO: 【205楼】 shdzbsl

现在还没有用到外部RAM,所以这样就用不着禁用A15了。
如果只是访问sed1355就完全不用禁用A15。因为兄弟说了A15根本就没有接的嘛,
输出0x8000就等于是地址线输出0x0000了。因为是高位地址所以和内部RAM也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完全OK

关于端口的操作,我还是觉得直接输出性能高很多。
比如,这样一个操作。可以分解为
mov a,xmcrb
or a,0x01
mov xmcrb,a
XMCRB |= (1<<XMM0);//

而xmcrb=0xXX
只需要
mov xmcrb,0xXX

网友:
现在发现,通过这天对这东东的分析学到了好多

感谢!楼主推荐这样的好东东,不但功能强大,价格也强大。

估计要在有这样的东东出现,。。。。。难

网友:
我们开个群吧!QQ461070809 有兴趣的加我

网友:
关于充电我觉得大家还是用PSP的充电器吧 接口去淘个2手的就行了

网友:
TO:【207楼】 new.ease
    关于禁用A15,看了下电路,因为M128_A15没有接SED1355F的AB15,确实是不用禁用,只需要偏移0x8000。我真是死脑筋,一直以为是标准用法了。当然这里只是针对这个电路才能不禁用A15。谢谢提醒了。

    关于端口操作,直接操作整个端口确实效率高很多,我很赞同,但我强调的不是这个啊。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下,有点问题,能显示,但是闪烁,刷新率60Hz

#define HI_LE_PULSE sbi(PORTG,3);cbi(PORTG,3)
#define SED_REG cbi(PORTB,6)
#define SED_MEM sbi(PORTB,6)
#define SED_BUFFER sbi(PORTB,6)
#define SED_ACTIVE cbi(PORTB,5)
#define SED_DEACTIVE sbi(PORTB,5)

void Init_Sed135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j;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
        SED_REG;
        XMCRB = 0x07;
        PORTC = 0;
        HI_LE_PULSE;
        XMCRB = 000;
        SED_ACTIVE;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B)=0x00;   // Miscellaneous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23)=0x00;   //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1)=0x50;   // Memory Configuration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22)=0x24;   //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2)=0x04;   // Panel Typ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3)=0x02;   // MOD Rat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4)=0x4F;   // Horizontal Display Width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5)=0x1d;   // Horizontal Non-Display Period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6)=0x00;   // HRTC/FPLINE Start Position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7)=0x00;   // HRTC/FPLINE Pulse Width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8)=0xEF;   // Vertical Display Height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9)=0x00;   // Vertical Display Height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A)=0x0A;   // Vertical Non-Display Period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B)=0x00;   // VRTC/FPFRAME Start Position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C)=0x00;   // VRTC/FPFRAME Pulse Width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E)=0xFF;   // Screen 1 Line Compare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F)=0x03;   // Screen 1 Line Compare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0)=0x00;   // Screen 1 Display Start Address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1)=0x00;   // Screen 1 Display Start Address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2)=0x00;   // Screen 1 Display Start Address Register 2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3)=0x00;   // Screen 2 Display Start Address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4)=0x00;   // Screen 2 Display Start Address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5)=0x00;   // Screen 2 Display Start Address Register 2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6)=0x80;   // Memory Address Offset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7)=0x02;   // Memory Address Offset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8)=0x00;   // Pixel Panning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9)=0x03;   // Clock Configuration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A)=0x00;   // Power Sav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C)=0x00;   // MD Configuration Readback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E)=0x00;   // General IO Pins Configuration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1F)=0x00;   // General IO Pins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20)=0x00;   // General IO Pins Control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21)=0x00;   // General IO Pins Control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23)=0x00;   //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D)=0x15;   // Display Mode Register

        SED_MEM;
        for(i = 0;i<10;i++)
        {
                XMCRB = 0x07;
                PORTC = i;
                HI_LE_PULSE;
                XMCRB = 000;
                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0;
                for(j=0;j<32768;j++)
                        *p++ = 0;
        }
                XMCRB = 0x07;
                PORTC = 0;
                HI_LE_PULSE;
                XMCRB = 000;
                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8000;
                for(j=0;j<32768;j++)
                        *p++ = 0xff;
        SED_DEACTIVE;
}

另:背光控制在OC3C(PE5)1.25KHz占空比越大越暗
        sbi(DDRE, 5);
        OCR3A = 0x170a;
        OCR3B = 0x170a;
        OCR3C = 0x170a/5;
        ICR3 = 0x170a/2;
        TCNT3 = 0xe8f6;
        TCCR3A = 0x08;
        TCCR3B = 0x11;
        TCCR3C = 0x00;

网友:
求对比度控制方法

网友:
对比度,shdzbsl 的程序中有,好像是通过SED1355寄存器控制的。不过我没有试过。
不错,有背光控制了。

网友:
卖光了。唉

网友:
对比度控制来自于OC3B,背光来自于OC3C,频率都是1.25KHz

背光占空比:96.6%~3.1%(最暗~最亮)

对比度占空比:62%~8%(最低~最高)

我的看起来还差不多的配置:

        sbi(DDRE, 5);
        sbi(DDRE, 4);
        OCR3A = 0x170a;
        OCR3B = 0x596;
        OCR3C = 0x170a/5;
        ICR3 = 0x170a/2;
        TCNT3 = 0xe8f6;
        TCCR3A = 0x28;
        TCCR3B = 0x11;
        TCCR3C = 0x00;

网友:
蓝牙使用USART1@115200,N,8,1

PD7 = 0 蓝牙工作;PD7 = 1 U17(MAX3222)工作,可以与外部通讯.

没有资料,蓝牙无法继续了.

求CSR的Host Side Software

网友:
还是人多力量大呀,看来所有的模块都快全了。

应该100分了,庆祝一下

网友:
市面上有哪款PDA是用Mega128的?比较下两机的设计,看看能否在PDA的系统基础上改写后写入此机FLASH中?

网友:
【209楼】 yanziily

不要开群了, 否则后来到这里的朋友找不到资料, qq群的记录搜索引擎又搜索不到.

直接到这个帖子讨论好了。

网友:
- - 白忙了我开都开好了

网友:
关于充电,我是这样做的直接在接电池的地方加USB接出来的5V

原来充电不好使,充一晚,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网友:
TO:【216楼】 tiancai_
谢谢,代码加到我的程序中了,工作的很好。现在这样
                         case 0xba:   // 亮度降低  //
                                 {
                                        OCR3C++;
                                        seSetCursor(gDevID,6,0);
                                        seDrawText(gDevID,"OCR3C:0x%04x",OCR3C);
                                 break;
                                }

                         case 0xb9:   // 亮度提高 //
                                 {
                                        OCR3C--;
                                        seSetCursor(gDevID,6,0);
                                        seDrawText(gDevID,"OCR3C:0x%04x",OCR3C);
                                 break;
                                }

                         case 0xbc:   // 对比度降低  //
                                 {
                                        OCR3B++;
                                        seSetCursor(gDevID,7,0);
                                        seDrawText(gDevID,"OCR3B:0x%04x",OCR3B);
                                 break;
                                }

                         case 0xbb:   // 对比度提高 //
                                 {
                                        OCR3B--;
                                        seSetCursor(gDevID,7,0);
                                        seDrawText(gDevID,"OCR3B:0x%04x",OCR3B);
                                 break;
                                }
这样做正确么??

还有TCCR3C = 0x00;最后也应该写0x11吧

网友:
对,不要用Q群,没有记录性,直接在这里讨论比较好

心情很好,我的东东到了,吃完饭上照片(修正:淘宝上的照的比我好,算了,不上了)
东东的设计真不错,大小合适

现在应该先弄什么?先做接口部分的引线?

网友:
http://www.csrsupport.com/BCGeneric
那位E文去这里看看能不能找到蓝牙的相关信息

网友:
我的东东也上午收到了,
正在看贴学习!

网友:
请教:液晶屏的引脚中CL1和CL2是干什么的?控制左右半屏么?还是其他的作用?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一个可以开机,一个不可以,昨天错误的把ISP口当JTAG调试口接,今天改正后不按开机键不可以读不可以写,后示拨波器量没有起振,后按住开机键起振读熔丝位见下图

烧进176楼上的测试程序没有反应,(指按开机键不知道这个程序是什么开机的)后读FLASH里是有内容的
高手帮忙分析下
我看熔丝晶振设置感觉不对
那位有空帮看下

网友:
FUSE_L  = 0xa0
FUSE_H  = 0x81
我的熔丝位配置供参考

网友:
哈哈,我的明天应该到了
可能没什么时间玩了
买来收藏,好像有点意思的,哈哈

网友:
晚上也买了2个,研究一下...碰碰运气,50块钱实在是太便宜了,请别人吃顿饭就吃掉4、5个,老板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卖,估计30%的人被阿莫的FANS给买走了。。。如果不是怕别人笑话,我嫌丢人的话,我真想多买几个。。。。

网友:
有没有人用这个玩意连过网啊,刚刚买了两个才付款,要几天后才到.

网友:
是的啊,要不是前面那么多高手搞出了那么多资料,肯定没人买了,呵呵

网友:
测试成功谢谢shdzbsl   分以下几步:
1.先自制一个15芯转接头,这样就能引出spi口和充电口
2.利用spi读出M128的熔丝和加密位与15楼稍有不同
3.写入176楼的HEX文件.电源开关使用与原來相同,图象如下

网友:
板子上的JTAG是可以用的。我将JTAG和ISP都引出来了,不过ISP不知怎么回事就是连不上。好在我连的JTAG能用,我用shdzbsl的程序测试成功了。谢谢shdzbsl!不过在编程时将自动校验打开会报错。

网友:
测量了液晶的电源Vlcd是 18V,
这个电源是哪里提给供的?
max1677没有量到18v的引脚

网友:
【236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通过JTAG有没有可以读出,原来的代码??

网友:
有点问题问大家 你们烧程序或读程序用按开机键吗? 那位前辈能说下开机流程啊 我的开不开机  但按开机键可以读写程序 融丝和大家的都一样 开机的一部分查了 但不明白流程  发现在贴片电感旁的一个三极管与可以开机的不同 可以开机的哪个按开机键有一个引脚电压可以上升到6V  不可以开机的就升不起来

网友:
源代码加密了,读出来是一串有规律的00和FF

网友:
烧写程序是不用按开机键的。

网友:
那位兄弟可以帮忙捕捉到蓝牙模块和MCU的通信数据呀(好机机的)。

这样好做分析

网友:
还舍不得拆,这两天放在手上把玩,这东东设计轻巧,还弄的有系统boot机,真可爱~~~
先把玩下再拆,还好,buy了两只,一只拆,一只看,先找个合适的手机接插件替换了原来的接口,呵呵
在寻思如何把他弄成个能用小终端 :D
通过蓝牙,把主机的屏幕显示出来操作,这样很cool哦,大小和分辨率都很合适
原来就是把页面=>图片和本机显示,能不能自己也作一个这样的Thin-OS呢?哇哈哈,很兴奋哦
Thin-OS把主机上的屏幕=>图片在本机显示,还是作一个ssh的终端?
纯空想,有经验的师兄请指正 :P

网友:
01 03 0C 00 01 00 FC 19 C2 02 00 0C 00 21 34 03 70 00 00 01 00 04 00 00 00 00 00 88 36 CF 00 0F 00 01 00 FC 13 C2 02 00 09 00 78 56 03 70 00 00 F6 01 01 00 00 00 18 00 01 00 FC 13 C2 02 00 09 00 34 12 02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9 10 00 01 01 0C 08 7F 60 AD 08 00 00 00 00 01 1A 0C 01 00 01 05 10 00 01 33 0C 07 B4 00 00 04 00 00 00 01 31 0C 01 01 01 1A 0C 01 00 01 05 0C 02 01 00 01 01 04 05 33 8B 9E 09 06 01 19 04 0A 6B 8D F8 7E 19 00 01 00 47 EF 01 19 04 0A 54 BD DA DF 1F 00 01 00 76 AD 01 19 04 0A 26 00 B0 72 02 00 01 00 B2 A5 01 1A 0C 01 02

以上是主机发送的,枚举设备用的。

网友:
嘿嘿。
蓝牙,有进展了。现在和蓝牙模块通信可以收到错误包了。确定是基于UART HCI协议的,那位大哥可以提供HCI协议的相关协议呢

【244楼】 tiancai_
谢谢,有了这些数据。我就可以分析蓝牙模块了的初始化流程了,剩下的还是找包移植。

先做个测试出来。读模块的MAC地址。

网友:
我很郁闷,拆下来就冒烟了
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就这个黄色的东西冒烟,应该是电源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只要一摁开机键就冒烟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那个是钽电容,这部分是升压芯片将电池电压升到10几V,给液晶的亮度调节用的。

你可以先检查有没有物理损坏和短路等。

网友:
哪位能提供一下 246 楼中那个贴片IC的资料,上面的印字是 A30A 。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资料,电源的其它部分差不多搞清楚了。

网友:
哎,我的万用表没电了,很郁闷
等上班以后再查查看了,谢谢大家了
到时候就有更多的现成的资料了,哈哈

网友:
to new.ease

HCI协议栈不是应该在模块里面完成的么?

难道需要自己实现?

网友:
TO【250楼】 tiancai_
协议层有,应该没有应用层,可能要自己做

这是我解析兄弟给的数据,还不明白意思做结构就是这样了。下面我用同样的数据写入模块,看看返回

01(HCI_COMMAND) 030C(OGF=30;OCF=03)00(SIZE=00)
01(HCI_COMMAND) 00FC(OGF=3F;OCF=00)19(SIZE=19)
(parameters)
C2 02 00 0C 00 21 34 03
70 00 00 01 00 04 00 00
00 00 00 88 36 CF 00 0F

01(HCI_COMMAND) 00FC(OGF=3F;OCF=00) 13(SIZE=13)
(parameters)
C2 02 00 09 00 78 56 03
70 00 00 F6 01 01 00 00
00 18 00

01(HCI_COMMAND) 00FC(OGF=3F;OCF=00) 13(SIZE=13)
(parameters)
C2 02 00 09 00 34 12 02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HCI_COMMAND) 0910(OGF=04;OCF=09) 00(SIZE=00)

01(HCI_COMMAND) 010C(OGF=03;OCF=01) 08(SIZE=08)
(parameters)
7F 60 AD 08 00 00 00 00

01(HCI_COMMAND) 1A0C(OGF=03;OCF=01) 01(SIZE=08)

01(HCI_COMMAND) 0510(OGF=04;OCF=05) 00(SIZE=00)

01(HCI_COMMAND) 330C(OGF=03;OCF=33) 07(SIZE=07)
B4 00 00 04 00 00 00

01(HCI_COMMAND) 310C(OGF=03;OCF=31) 01(SIZE=01)

01(HCI_COMMAND) 1A0C(OGF=03;OCF=1A) 01(SIZE=08)

01(HCI_COMMAND) 050C(OGF=03;OCF=05) 02(SIZE=02)
01 00

01(HCI_COMMAND) 0104(OGF=01;OCF=05) 05(SIZE=05)
33 8B 9E 09 06

01(HCI_COMMAND) 1904(OGF=01;OCF=19) 0A(SIZE=0A)
6B 8D F8 7E 19 00 01 00
47 EF

01(HCI_COMMAND) 1904(OGF=01;OCF=19) 0A(SIZE=0A)
54 BD DA DF 1F 00 01 00
76 AD

01(HCI_COMMAND) 1904(OGF=01;OCF=19) 0A(SIZE=0A)
26 00 B0 72 02 00 01 00
B2 A5

01(HCI_COMMAND) 1A0C(OGF=03;OCF=1A) 01(SIZE=01)

网友:
http://www.programsalon.com/downloads75/sourcecode/embed/detail276770.html

Pudn.com的那位帮忙下一下,对蓝牙有用处

网友:
发送指令Inquiry(010405338b9e0a0a),N久之后

00 00 00 50 EB DE FF 6F 91 00 00 00 08 99 DF 10 00 00 40 81 B9 66 00 00 FA 75 00 00 42 B0 69 6E 01 00 A0 20 DF FF 2F 04 02 00 00 00 00 91 BD FF 2F 08 00 00 00 00 00 A8 EB FF 03 01 00 00 00 00 E2 39 6F 10 00 00 00 10 79 DF BF 00 20 00 00 01 04 70 FF B5 81 10 00 00 00 00 8A EF 3D 40 00 00 00 CE FF 4F 00 00 00 00 41 E0 FF DE 04 00 00 40 E9 DF DB 00 00 00 40 48 CE FF 5F 08 00 00 00 00 D2 CD 81 00 00 00 56 EE FF A1 00 10 40 46 DF 59 00 00 00 E0 FB BF 31 00 00 82 FB FF 94 00 00 01 CE FC 00 00 00 47 DA FF A5 41 00 00 20 92 80 00 00 01 A4 FF 7D 00 00 00 00 50 C2 DE 7D 00 00 20 41 EF 23 00 00 00 10 F8 FD FF 1D 00 00 00 41 BA FF D4 01 00 00 20 EB AF 00 00 00 00 EE FF 87 00 00 01 A4 FF 01 00 00 00 AC 9E 00 00 42 F6 FD 7F A1 00 00 00 59 7F 20 00 40 10 FC 97 00 00 80 AC 3D 00 80 5B FF FF 06 00 00 30 FE F2 01 00 50 3E FF A7 00 10 FF 43 00 02 42 FA 5F 06 00 00 41 FF A5 09 00 00 F0 67 00 00 80 80 F7 D6 00 00 30 F3 2F 00 00 28 CA FF 2B 00 00 00 14 7B BF 20 00 00 80 C6 FF 43 00 00 38 EB 00 90 08 EF 2F 00 00 88 79 17 00 20 40 F5 FF 2F 00 40 A4 FF BF 00 00 40 FC 6D 00 00 43 DE FF 2D 00 50 C1 BE 43 00 80 01 FF 3D 00 00 00 81 79 FE 86 00 A0 29 FB A7 00 00 00 DF 57 00 00 01 79 FF 96 00 80 08 B9 DE 00 00 20 E5 FF DF 00 00 41 FF 7F 01 00 00 00 78 AB 10 00 00 00 78 27 00 00 41 DA D3 00 00 40 60 EF FF B7 00 00 49 EE E7 00 00 82 EE FF 5B 00 00 08 D6 25 00 00 80 80 F7 87 41 00 20 62 F7 FF CE 00 10 68 3D 00 00 40 68 EF 73 04 00 11 1F FE 7B 00 80 00 F6 FF 7F 10 00 00 00 28 7A 66 40 02 00 00 00 81 E4 E5 FF 0B 00 10 FE 27 00 00 00 C1 D2 EC 7F FF 42 00 C1 FD 15 00 E2 EB B7 00 00 40 79 85 00 10 21 FF 07 00 00 F2 47 00 B1 EF CF 00 40 CA FF 83 00 40 CF FF 27 00 B0 F7 05 00 00 A1 AE 06 00 80 BC DF 00 00 10 D9 04 00 00 00 B1 D1 00 80 61 DE 05 00 08 C8 FF 07 00 01 28 F9 FF DB 00 00 08 E9 FF 05 00 80 0C FF 3B 00 00 51 4C 23 00 00 40 FC 3F 60 00 00 00 00 DA FF 9F 08 00 A0 A9 FF FF 00 10 48 E0 F7 01 00 00 45 FD 83 00 00 40 DC FD 73 00 00 58 FF EF 20 00 00 28 FE 0D 00 00 00 78 FF AD 00 00 00 B0 EF FD 01 00 00 A0 BE 47 00 00 40 CA FF 8F 01 00 00 F2 F7 DD 10 00 00 00 CA FF FD 01 00 00 10 FF 9E 00 20 02 CA 4F 00 10 95 FF F6 00 00 21 FF DF 00 00 40 FF 56 00 00 00 20 69 EF 5F 13 58 01 00 00 01 FF FF 14 00 00 00 01 F5 0F 00 00 20 FC 0A 00 00 20 EB 5B 00 80 C0 F6 FF 02 00 18 E0 EF FF FF 80 00 00 81 92 EF 9F 01 00 00 00 96 FF C4 00 40 A0 FF 9F 10 00 00 00 D6 AD 00 00 08 10 FC 6F 04 00 40 00 FC 75 00 00 C1 B6 6E 00 40 81 DC 1D 00 80 63 FF 43 00 40 50 DE 9B 00 00 42 BF 00 00 21 E6 FF 00 00 00 00 F8 CB 00 00 20 08 8A FF EF 00 00 00 A0 E3 7F 00 00 00 81 E5 AF 00 20 D5 FD DF 00 00 00 A0 FF 8D 00 50 F1 FF 5B 00 40 C0 AC FF 9D 00 00 AC D7 BB 04 00 00 71 F5 99 00 00 84 B5 EF 6F 00 00 A2 34 DF BF 04 00 F0 E9 DE 24 00 20 A1 F7 FF 7F B1 00 00 00 18 DA EB 08 00 00 01 F6 6B 03 00 10 40 CD FF 28 00 00 1A F5 FF FF 0C 00 00 00 A1 F7 AF 00 00 00 00 DA FD C3 00 00 00 40 46 FF DF 01 00 00 48 FF 5D 00 00 00 02 FE 57 00 00 00 05 CF A7 00 00 00 B4 4F 00 00 80 00 E2 DE FF 0E 00 00 00 10 EF DF 12 00 00 4A 7A FF 8C 00 00 00 63 DF FD 4F 00 00 00 9C 79 E7 0D 40 00 00 00 40 94 FF FF D2 02 00 00 00 61 EB BF 00 00 00 6B FF FF CF 84 00 20 A0 94 FF DF 0C 00 00 00 68 47 01 00 A0 A0 C2 DF 19 00 00 00 00 C2 FB FF A7 00 00 00 B1 DE 85 0A 00 00 A1 D8 FB FF 09 41 00 00 00 31 2E 7B 38 A1 00 00 00 50 41 9E AF 00 00 20 40 E2 FB 3F 10 00 00 A0 49 CF FF 23 00 48 82 EA BE DE 02 00 00 00 F0 F7 FF DF 12 00 00 40 02 F6 EF 37 01 00 00 00 67 27 FD E3 00 00 00 01 C8 CE FF FF 8E 00 10 00 42 F9 FF B9 00 00 00 13 D0 FF FF 26 00 00 00 80 18 DD 14 00 00 00 03 43 B8 FD 98 00 00 40 00 04 B9 FB 7F 02 00 00 00 00 21 8A DE F5 00 00 00 01 21 9E FF FF 7D 00 00 00 00 10 C0 08 F2 CF F7 FF BC 25 00 00 00 00 00 01 2C C7 FF 0A 00 00 00 20 00 04 31 B7 FE FF 5D 10 00 00 00 02 00 CA 76 F9 F7 01 00 00 00 00 10 62 D6 FF FF 82 00 00 00 42 A2 09 FF AF 14 05 00 00 00 90 C0 B6 BF FE B7 02 00 00 00 00 41 00 E5 CD EF FF BF 01 40 00 00 00 00 00 81 79 BE 3B 00 00 00 00 00 52 76 6F EF 29 40 00 00 00 80 40 45 EF FF E7 05 00 00 00 00 43 4A 58 FF 5B 40 00 00 00 00 00 70 48 B5 5A FF 3F 00 11 00 00 00 00 00 A2 34 BC EF FF 2D 01 00 80 00 01 00 04 59 FB AF 04 10 00 00 00 20 40 06 FA DF FB 0A 08 00 4A 0C 00 18 EC FB 6D 04 00 00 00 10 00 40 86 FD FF CB 01 00 00 00 00 02 A4 D1 F9 55 20 00 00 00 00 88 40 58 D4 DE FF 7F 00 00 00 00 00 81 21 67 EF 7F B1 51 00 00 00 00 41 20 B8 7F EF A7 01 00 00 00 00 6C 94 4D FF FF CB 04 10 00 00 02 A9 8B 9C FF FF 83 04 00 10 00 00 C2 F0 B7 FF 9F 36 28 00 00 00 40 D4 62 A7 A7 04 00 00 00 00 00 51 CE FE DF FF CF EB 81 00 00 00 00 10 11 45 EF 4F FD 7F DF FF CF AF 10 00 08 00 00 E3 9E 5F FF FF FF FF 6F 5F B7 71 62 00 00 00 10 41 66 DE FF 6F DF EE A7 DB 11 04 00 00 00 00 BA A1 F6 66 ED CD 4E 82 9D 08 00 00 00 00 82 FA 65 7D FF FF FF BF 7D BD E9 83 94 18 39 02 00 00 00 80 A8 DF EF FF FF BF FF 6F 2D 9E 25 4B CD 90 08 00 00 00 00 08 0C 5D A5 EF FD DF B7 EF 8D 4E 88 04 23 43 01 00 00 00 10 10 CA D7 FB DE EF DF D7 95 6E 0E 81 11 10 01 20 00 00 00 10 21 62 EF DF 7B 6F 7B DF EF 8A 93 3D 26 26 21 00 82 00 00 00 08 12 F3 D6 B7 2E FE D6 2C 04 0A 60 81 00 20 00 00 00 00 03 D2 7B 6F E6 A4 5A 8E 08 20 24 00 10 00 00 10 00 00 00 10 21 A8 B2 C9 9A C3 3C 09 21 03 02 00 00 00 00 00 02 08 00 20 09 75 87 8E 2C 08 A1 00 00 00 21 10 00 00 00 00 00 00 02 20 31 2C 04 65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20 50 92 14 58 80 4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C2 1A A0 2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0 01 10 21 0A 0C 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1 8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30 0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0 00 00 10 C3 4C 6E A6 29 30 08 41 08 00 01 00 00 00 00 80 00 C0 4B A6 FA FE FF BE 7B 79 BA D7 BF 29 00 10 00 00 00 00 01 08 18 70 FD DB 6F EF E7 5E 98 E2 24 24 84 85 00 00 00 00 00 00 01 20 25 4C B6 D7 95 CE E4 8A 8C 08 42 12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22 00 83 78 39 9B B7 2F 85 DF C6 92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7 A8 A6 EF 7F FF E7 FF 71 88 32 40 4B 08 02 02 00 00 00 00 40 1C 57 FF FF FF FD DD BB 5F 9A 3A 30 40 08 00 80 00 10 12 81 BA A4 5E 3F F3 2D E4 43 AB 33 42 34 00 80 00 00 00 00 80 50 F9 F7 FF EB E7 6A 00 00 00 00 80 48 39 DF F7 15 30 00 00 40 62 CD BF 00 00 08 00 7D FF 5A 04 00 00 10 C4 45 00 00 20 84 E2 7F 4C 00 00 00 40 C7 BD 41 00 00 00 94 FF 3F 40 00 00 02 F5 FF A7 00 80 09 39 FF 82 00 C0 98 FD 46 10 00 00 01 4E FF B3 00 40 01 38 FF FF E7 20 00 10 04 55 AD 05 00 00 00 39 DF 7E 8D 00 00 00 86 FD FF 05 00 20 30 A1 00 40 81 98 FF 4B 00 00 00 FB FF 17 00 00 00 A2 FE FF EF 00 04 00 00 01 2F FD AF 81 00 80 00 61 9A FD 7E 08 00 00 03 70 DF FF 37 00 00 20 C2 FE D7 41 00 00 00 84 AD 7B 00 00 CA FE 24 00 00 40 DE D7 01 00 00 85 F6 5B 00 00 49 FD 99 00 02 24 7A AF 05 00 60 6A F6 BF 00 20 E1 FF 83 00 08 A3 FF 10 00 00 10 02 89 0E BC FB BF 10 00 00 00 00 40 40 A4 47 65 85 0D A2 04 C4 1A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40 1C EA F7 DF 5F 10 00 00 40 01 E6 FF FF FF 07 10 00 00 C0 9E 00 40 82 EE 5F 00 00 00 42 73 FE BF 00 00 40 DA AF 00 50 78 7F DB 08 00 20 21 DE DF 00 00 00 21 25 FF 0D 00 00 20 D6 45 00 00 00 00 10 FF 3F 00 04 C0 8E FF 05 00 00 02 A1 39 DB 00 00 00 00 EA FE 2F 00 00 02 84 6F 75 00 00 9D BF A5 00 80 A4 7F 9D 25 00 00 41 BE BF 21 00 00 00 C3 FE FF FF 02 00 00 00 00 FD FF 0B 00 00 00 00 92 FF 77 08 00 00 60 3D FF 5D 00 00 00 10 30 EF EF 00 00 00 00 1A 13 04 00 00 00 00 10 88 0C 01 38 21 11 12 00 00 11 00 00 00 00 00 80 D4 FF 5E 00 10 21 FF 6F 40 00 80 00 62 FA 7F 02 00 40 B6 05 00 00 C3 DF FF 2B 00 C0 18 FD 2F 00 00 20 FF FA 02 00 10 40 F7 FF 15 00 00 21 DE 86 00 00 49 76 FF 5B 00 00 00 F9 4F 00 00 22 EF 9F 00 00 50 F5 FF 02 00 10 E0 FF C7 00 00 20 FF 5F 00 50 EF 75 00 10 A0 EF 37 00 00 10 DC FF 6F 00 10 A0 DF 0D 00 00 F2 EF 87 00 00 00 EE 9F 01 00 00 00 EC FF BF 61 00 10 91 FF DF 00 00 00 9C DA 0F 00 00 7A 0F 00 80 95 FF 97 00 40 04 71 FF FD 40 00 00 10 00 C9 FF DF 21 00 00 10 F7 3B 08 00 00 00 CF E1 04 00 00 00 2C FE 16 00 42 10 D1 FF 0A 00 00 00 F7 FF 1B 00 00 00 00 3F FF 19 00 00 40 DF 2D 00 80 01 40 CB F7 CE 00 00 00 82 E2 54 DF FD 14 22 00 00 01 08 65 AF BE FF 7F 00 00 00 00 00 00 67 F7 DF FE 00 00 00 00 00 00 20 84 FD FF 97 19 00 00 00 00 00 42 F4 FD BF EF 52 01 00 00 01 08 67 EA B5 7F BB 76 F9 87 08 00 00 20 46 24 89 A9 5F BF FF 6B FF 4B DE 3D 9B 3C A8 80 20 50 0A 00 00 00 00 00 08 40 0D E2 A4 A1 EA 89 A0 04 0C 20 08 00 00 10 00 00 40 00 00 08 69 4B CF BF FD DD A5 AA C3 86 21 40 01 00 00 00 00 A9 42 0C 9D 77 EF 9E EA B9 1D 43 42 00 34 88 00 83 00 00 00 20 90 21 88 70 B3 C5 2C 77 08 42 10 00 00 00 00 40 00 00 00 20 41 48 D5 8D AF 2E DF EF 2E 42 47 0C 38 58 40 00 00 00 00 02 84 88 3D FE FF FF FF 7F BF 3E FE 32 65 18 02 96 10 00 00 00 42 00 50 61 E5 F7 FF FF FF DF 7A 83 CD B7 DA 65 2D 04 21 00 00 00 41 86 10 79 7F FF FF FF FF EF FF EF F6 27 0B 00 00 00 00 00 00 CE 7D FF BF 7D 3D 04 40 00 00 82 00 61 FB FF FD 96 01 00 00 00 00 02 90 C3 5F 1D 08 00 90 01 C6 FF 39 00 A1 2D FF FF FF 23 00 40 00 B1 F6 DF 48 00 00 01 CB EE FF 6F 21 00 00 00 21 E4 F6 FF BF 6C 02 00 00 00 03 19 59 FF E5 54 08 00 00 00 40 DA F7 FB FF 39 49 00 00 01 18 BD F7 FF BB 01 01 00 00 08 00 4E 3C 69 FF FF FF 02 01 00 00 80 84 DD 7D 00 00 40 08 6F 9F 40 00 80 00 32 FF 97 00 08 88 F7 96 00 20 48 FA A3 00 00 80 FD 7F 01 00 00 05 78 0F 03 00 00 20 FD FD 01 00 00 90 FA AF 00 00 40 EF 02 00 00 B0 FD FF 8A 00 00 F9 9F 00 00 72 0D 00 10 43 FF 2B 00 00 00 48 FE F7 04 00 00 00 50 EF FF 43 08 00 70 B8 AF 00 00 D8 09 00 00 02 B8 F7 0D 00 00 01 32 5D 00 80 E1 EC FF EF 00 00 20 E8 FF 1F 00 00 00 40 2A FF FF 10 00 40 21 FF 26 00 10 20 D6 FF 02 00 00 00 8C 57 00 00 21 FE 0F 00 00 21 FF EF 02 00 00 26 FF 00 00 85 BD FF 4B 00 C2 95 FF FF 05 00 14 08 F9 19 02 00 08 E1 FD E7 00 A0 55 FF BF 00 00 00 60 FF CD 00 00 00 B0 EB FF 4D 00 10 60 FE FF 97 21 00 00 00 80 D6 4B 00 00 41 F2 FF AF 30 00 00 41 96 FF 7F C9 04 00 00 00 E3 FF FF 14 00 80 00 C1 FF DF 0A 00 00 04 BA 27 00 00 00 41 08 BE AF 05 00 80 08 55 FD 14 00 00 A0 F5 1F 61 00 00 40 E9 DE 0F 00 00 10 00 41 E9 FF ED 35 00 00 28 F1 FF 79 00 00 81 48 7B FF 2D 03 00 40 00 AA D6 0F 01 00 00 20 EE 6F 27 00 00 00 08 DD FF 00 00 00 00 4C FF EF 88 00 00 00 FF 0D 01 00 90 01 32 F7 BF 08 00 00 00 0A FA DF 12 00 00 24 72 FF FF 15 50 00 80 A0 9C FF FF 07 00 00 80 10 F0 FF 4F 00 00 40 20 E5 FF FF EF 29 00 60 59 FF B3 05 00 00 A0 7F 7F 00 10 42 DD FF 41 00 00 B0 00 C6 F3 FF FF 04 00 40 00 00 20 00 E0 75 FF FF FF 01 00 00 00 20 FD CB 00 00 00 50 FB FF 87 00 00 00 40 CA FE FF 00 00 00 10 C0 B2 ED AD 00 00 00 00 00 10 04 E2 FF C7 1A 00 00 00 00 80 10 87 5A FB F9 23 41 00 00 00 00 00 00 83 9C F9 FF FF A6 00 00 00 00 00 00 12 4F DB 0B 84 00 00 00 00 61 AB FF DF DF 58 35 00 00 00 03 20 49 79 FF 6F BD 3D 0D 04 01 00 00 00 00 14 21 EA FD 7F 7F CF D6 4F 87 04 06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52 37 A5 DD 5E 79 C3 E1 0F 10 21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A1 00 90 62 D6 31 10 20 41 14 3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42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2 82 B9 69 7D DF FF FF EB EF 5F FF DF DF 6E BD CB 42 59 00 00 00 01 04 98 FA ED FF 7D 8F 51 80 00 01 02 50 D9 FF FF 2C 21 00 00 00 01 02 C6 7B FF DB 03 00 00 00 00 40 84 D6 FB 2D 29 00 00 00 00 00 40 0A C9 9E BF 67 6F FE BB 69 19 08 00 00 00 00 00 41 D2 0E 00 40 00 50 A9 F7 3F 00 20 00 00 00 10 40 14 40 EB AF 68 00 00 00 00 01 20 AE CF FE EF FF DF EF 77 EF 7D 65 87 89 03 00 00 00 00 00 82 5B 9C EF 76 FF FF 5F 7F 8D 8F 4C 08 88 21 00 00 00 00 00 00 A6 23 08 EE BB 6F A5 91 73 A5 50 18 01 08 43 00 00 00 00 00 00 0A 55 DC BF 7F F7 E5 AD EB EE 83 08 1A 08 10 20 00 00 00 00 00 00 31 01 CA 48 39 29 9B 26 21 BB 57 38 A1 09 11 40 00 00 00 00 00 00 A9 67 9D BD 74 30 2C 50 84 00 01 10 00 00 00 20 00 40 08 A9 3E 64 5B 51 93 CA 0B 23 14 08 00 40 80 00 00 00 00 40 42 10 60 4A 0E 59 92 04 0D 01 20 01 90 00 00 00 00 00 00 80 00 20 29 20 20 48 02 0C 00 40 00 00 00 00 40 01 00 02 96 21 21 00 20 00 00 00 10 00 00 00 80 10 01 00 63 02 40 11 01 00 8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10 00 C0 80 00 00 00 00 80 00 00 00 00 00 10 08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40 10 C0 04 08 02 02 00 8E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8 01 00 01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84 35 E0 E6 C6 54 08 05 00 20 08 40 20 00 00 00 00 50 00 70 EE F3 DF F2 D7 40 08 47 96 21 55 D0 08 42 00 00 00 80 00 80 80 20 E5 CA 7E 3F 2E 1D 1B 0C 08 49 4C 00 00 80 00 00 00 00 02 82 22 37 34 EE 1F EE 83 BD 58 A0 08 89 18 01 00 00 00 00 30 02 51 21 A7 FF 63 AB 96 3C 28 41 00 50 10 09 00 40 00 00 00 00 20 02 22 68 0F 04 18 30 14 00 8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22 18 F6 A9 01 80 58 01 10 80 00 00 00 00 00 00 02 40 48 30 2A 26 61 5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90 00 12 50 80 4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0 00 20 40 00 0D 00 00 00 00 00 00 40 00 50 40 4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2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90 A3 C6 DF FF 7F BF DF 14 01 00 00 00 80 4C F3 00 00 40 AE 0A 00 80 40 DF 4B 00 00 00 31 FE CB 00 00 00 00 00 E4 FF 01 00 00 C0 FA DF 81 00 00 01 FD 59 00 00 00 02 F9 BF 05 00 00 60 A8 FF 3F 00 00 11 62 FE 6F 00 00 28 F1 59 00 00 A0 FB BF 00 00 08 98 FB BF 01 00 00 91 9F CE 00 50 00 F6 F7 00 00 00 FB FF 28 00 40 BE ED 04 00 C1 FE AF 00 32 B7 6F 00 00 72 26 00 00 10 FE 7E 00 08 98 01 00 50 F1 FF 0B 00 00 61 FE F5 48 00 00 CE AD 7F 24 00 01 24 FE DD 01 00 00 C1 FF 5B 10 00 00 69 EF 4A 00 02 83 FA C5 00 00 20 64 FF 86 00 00 10 FF 01 03 00 00 CA 7E 04 00 10 40 D6 EF 41 00 00 00 FD 48 00 10 28 86 00 80 8A DB 7B 81 04 00 10 00 EC 78 00 20 48 FF DB 00 00 00 00 F8 FF 2D 00 40 80 BE FF 0C 00 00 18 EB FF 00 00 00 81 EE 8F 00 00 94 00 FC 1E 00 00 00 E5 FF 4D 00 20 00 C9 FF AD 01 00 00 00 A0 7A 5E 00 00 01 6A FF 97 01 00 00 48 F0 5F 04 00 00 04 20 DA AB 08 00 00 80 CB FF DF 8B 02 00 00 00 10 DF 41 00 00 02 DA 52 00 00 00 00 3C DD FF 3D 10 00 42 C0 EF 87 01 00 00 C2 7C FB 9F 08 00 80 00 99 EE 8E 00 00 00 00 4A EF 1F 73 05 00 80 00 00 B0 3D EF FF 65 08 00 00 00 40 B4 7C FF D7 04 00 00 00 00 70 D6 DA FD DF 22 00 22 00 10 A0 09 9D EF FF 0D 2C 01 02 00 00 05 81 69 CE FF B5 21 00 00 00 00 41 20 48 5A F9 2F 01 00 00 00 21 80 80 BE FE FF DB 00 00 20 80 80 FE FD B9 00 00 00 00 92 42 66 D7 FF FF 0E 02 40 00 80 00 60 82 08 CB FF FF 00 00 00 00 00 00 00 51 C5 F0 87 01 00 00 00 40 40 CA 9E FF FF 1A 00 00 00 00 00 00 62 14 72 5F 7F 00 00 00 00 00 00 02 30 F5 DB DF FF 2F 84 00 00 00 00 00 C0 C2 AD FF 57 02 00 00 41 00 10 61 5E F9 8D 08 00 00 00 80 00 00 05 96 1A 7F 2D 00 00 00 00 00 08 01 B1 E7 5F 18 00 00 40 00 20 66 E7 FF C7 00 00 00 00 54 DB EF AF 03 00 00 00 40 00 00 DC FD FF BF 01 00 00 00 40 80 42 F3 EF 5A 01 00 00 40 02 10 4B 5E BB FF 0D 00 00 00 40 00 9C 70 FE BF BF 10 00 00 00 00 00 01 88 BD FF 6F 20 00 00 80 00 00 10 8B 9E DF E5 00 00 20 00 00 45 A6 ED FD 00 00 80 00 40 C0 5C FF 9B 15 00 00 00 00 00 01 62 EE FF 4F 00 00 00 00 00 42 14 7C D9 8F 00 00 00 00 00 10 C2 E7 FF 3C 00 00 00 00 00 00 10 21 D9 DF FF DB 08 00 00 00 00 00 02 46 48 DE FF AD 00 00 00 00 00 20 10 EF FF C6 00 00 00 00 00 00 A3 F9 7D FF 1F 08 00 00 00 00 00 80 50 6D AB FF 5F 09 00 00 00 00 82 AC F9 FD FF FD 0D 00 00 00 00 00 E1 0C F9 AD FF FF D6 95 D6 05 00 00 00 00 4B A8 DD 7F 1C A5 00 00 00 00 00 99 EE EB FF DF FF 9F 7F 79 18 80 00 00 00 00 00 00 84 CE BE FE FF DF 79 FF FF FF 6E 3D 48 81 00 00 00 00 00 20 B9 FD FF EF DF BF 79 40 00 01 00 00 00 20 61 DA EE FF FF EF EF DF 9E 28 05 80 00 00 00 08 21 93 EF BD FF F7 FF 8F ED 7F 97 8F 92 2B 5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CA 7B FF FF FF DF EB 97 CF 6F 2D 3D A8 40 00 00 00 00 40 14 64 43 E7 ED FD 7F CE 9A 5A 1C 59 B8 1E 9A 6C 00 01 00 00 00 00 40 08 E2 25 EE 9E FA BB 54 53 10 89 11 04 31 03 01 00 00 00 01 00 04 10 68 5A 09 BD BE 3A DD A1 32 14 38 19 48 00 00 00 00 10 00 00 21 80 5E CB 36 48 89 85 04 0A 98 30 20 10 00 00 00 00 00 00 40 60 CC A8 38 C0 08 00 12 20 10 00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50 84 00 00 00 00 10 00 02 40 00 00 00 00 40 00 80 98 05 80 20 40 01 00 00 00 41 00 00 00 00 08 20 E0 08 00 00 00 00 28 C9 00 30 02 00 00 00 42 00 20 80 0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0 00 C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02 00 04 00 00 00 00 00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0 D2 AC DB CF 01 00 10 21 FE 7F 11 00 00 00 20 FB 1F 00 00 00 04 FB 4D 00 00 00 40 F3 4F 00 40 04 FF 1F 00 90 48 EB FF EB 02 00 00 95 FF 9E 00 10 30 CB FF 39 00 00 20 61 FF 5F 00 00 00 40 01 FF 05 00 00 71 FD 3F 08 00 A0 66 10 00 10 C2 DC FD 4A 00 10 82 5E BF 0A 00 40 90 34 FF 22 00 00 00 B9 EF 8F 00 00 00 BE 0B 00 00 00 80 FF 28 00 10 E0 56 6D 20 00 40 90 F9 AD 01 00 00 80 BA 95 01 00 00 C1 DF F7 02 00 00 41 FF E7 0B 00 00 E1 E9 01 00 00 C1 BE 4A 00 00 20 EF 17 00 00 00 40 14 FF 93 01 00 40 00 39 F7 DF 0C 00 00 80 B7 FF 77 82 00 00 60 FA E7 4A 00 00 2C EA A7 00 00 80 D9 CF 5B 40 00 00 20 F3 9F 2B 08 00 10 00 ED EF CF 00 80 00 00 00 94 FB 7D 02 00 00 81 8A FC FF DB 08 00 00 00 03 A4 FF FB 04 00 00 00 00 20 EF 6B 00 00 00 00 40 C8 FC 5F 21 00 00 00 62 FE 8B 00 00 00 80 01 2C BA C3 02 00 00 00 50 98 FF 97 00 00 10 C0 CA FF 25 00 00 00 80 A4 FF 69 00 00 00 70 D5 BF 11 00 00 00 6A FE 5F 00 00 51 FD 81 00 00 6C FD 0A 00 C0 50 FF 87 00 80 04 DB FF AF 00 00 00 B4 D7 01 00 00 00 10 21 08 EE FF FF FF FF DF FF FE B9 72 51 5A 08 50 00 00 00 00 00 08 10 60 28 53 84 02 00 00 1A 00 00 00 00 20 00

网友:
哪个兄弟买了两个的兄弟匀一个给我???

那店主一点不厚道,打死不卖贵州的,说快递不送。
我真服了!难道我在贵州真的是我的错吗?

现在都卖完了。我哭~~~

网友:
谢谢【253楼】 china_china

【254楼】 tiancai_ ,太多数据了,手工分析不了,写程序。

网友:
一个星期了这都快 还没给送到呢 垃圾申通(明明到了,派件员就是不给送)

网友:
to:【255楼】 fsclub
店主的确很不厚道 我买的时候 就还剩下一件  结果我我问了问 他说还有5件 于是 我买了2个 可我买完以后呢 看看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匀我一个玩玩?这东西多了也没用啊。

网友:
哈哈,废物利用,大家都在抢

网友:
大概看了下U9的连线,去掉上下阻焊了的8个引脚,发现跟SST的16M flash SST39VF016 40引脚 非常像!

附Datasheet:

网友:
哈哈,抢疯了。

找到一个很好的蓝牙协议栈 BlueZ,linux下用的,移植起来的应该不难。

网友:
【261楼】 dreampet 原野
应该是NAND flash这些片子就刚好不需要那些阻焊了的那些引脚

网友:
呵呵,就是容量太小了,折合起来才2MB
不过焊一片这个,再配合蓝牙做个电子书阅读器倒是不错~~~

网友:
再次呼吁,哪位好心的兄弟匀我一个?

网友:
估计卖家手里应该还有吧.
不快递到贵州,汗?!

网友:
【265楼】 fsclub
找个朋友代购吧,我只有两个,要做试验呀,实在分不出来。看看有没有到广东来的朋友。淘宝说快寄不到,估计我们也很难快寄的到的

网友:
蓝牙模块通信过程,供各位兄弟研究。

01(HCI_COMMAND) 030C(OGF=03;OCF=03)00(SIZE=00)

04 0E 04 00

01(HCI_COMMAND) 00FC(OGF=3F;OCF=00)19(SIZE=19)
(parameters)
C2 02 00 0C 00 21 34 03
70 00 00 01 00 04 00 00
00 00 00 88 36 CF 00 0F

04 FF 19 00

01(HCI_COMMAND) 00FC(OGF=3F;OCF=00) 13(SIZE=13)
(parameters)
C2 02 00 09 00 78 56 03
70 00 00 F6 01 01 00 00
00 18 00

04 FF 13 00

01(HCI_COMMAND) 00FC(OGF=3F;OCF=00) 13(SIZE=13)
(parameters)
C2 02 00 09 00 34 12 02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F 04 00

01(HCI_COMMAND) 0910(OGF=04;OCF=09) 00(SIZE=00)

04 0E 0A 00

01(HCI_COMMAND) 010C(OGF=03;OCF=01) 08(SIZE=08)
(parameters)
7F 60 AD 08 00 00 00 00

04 0E 04 00

01(HCI_COMMAND) 1A0C(OGF=03;OCF=01) 01(SIZE=08)

04 0E 04 00

01(HCI_COMMAND) 0510(OGF=04;OCF=05) 00(SIZE=00)

04 0E 0B 00

01(HCI_COMMAND) 330C(OGF=03;OCF=33) 07(SIZE=07)
B4 00 00 04 00 00 00

04 0E 04 00

01(HCI_COMMAND) 310C(OGF=03;OCF=31) 01(SIZE=01)

04 0E 04 00

01(HCI_COMMAND) 1A0C(OGF=03;OCF=1A) 01(SIZE=08)

04 0E 04 00

01(HCI_COMMAND) 050C(OGF=03;OCF=05) 02(SIZE=02)
01 00

04 0E 04 00

01(HCI_COMMAND) 0104(OGF=01;OCF=05) 05(SIZE=05)
33 8B 9E 09 06

04 0F 04 04 04 01 01 00

01(HCI_COMMAND) 1904(OGF=01;OCF=19) 0A(SIZE=0A)
6B 8D F8 7E 19 00 01 00
47 EF

04 0F 04 04 04 07 FF 00 00 00 (注:这里有些不解不是参返回四个么怎么出来了6个)

01(HCI_COMMAND) 1904(OGF=01;OCF=19) 0A(SIZE=0A)
54 BD DA DF 1F 00 01 00
76 AD

04 0F 04 04 04 07 FF 00 00 00

01(HCI_COMMAND) 1904(OGF=01;OCF=19) 0A(SIZE=0A)
26 00 B0 72 02 00 01 00
B2 A5

04 0F 04 04 04 07 FF 00 00 00

01(HCI_COMMAND) 1A0C(OGF=03;OCF=1A) 01(SIZE=01)

04 0E 04 00

网友:
to: fsclub

我的还没到货呢 再说了我也没多要啊

2008-08-10 18:46 由【广东揭阳公司】发往【广东广州中转部】
2008-08-11 02:48 快件已到达【广东广州中转部】 扫描员是【张*】上一站是【】
2008-08-11 02:54 由【广东广州中转部】发往【山***公司】
2008-08-13 23:14 快件已到达【山**公司】 扫描员是【马*】上一站是【】
2008-08-14 08:08 【山**公司】的派件员【马文】正在派件

看看情况把 如果实在耍不了 就会考虑转让

网友:
01(HCI_COMMAND) 0910(OGF=04;OCF=09) 00(SIZE=00)

这个应该是HCI_READ_BD_ADDR

我的返回了正确的

04 0E 0A 01 09 10 00 A5 A5 00 5B 02 00

网友:
根据近期大家的进展,特更新原理图。

   对原理图的修改主要是添加了电源部分和flash部分,蓝牙部分只是给出了相关的IO接口。 因为时间紧张,只是粗略的测了下,给大家一个思路,其中的错误还望高手们指正。

PDF格式原理图:

AD6.7和99se格式原理图:

修改原因:更正原理图错误。版本更新至V1.11。  谢谢【275楼】 dreampet 原野 帮忙检查。呵呵!

网友:
258楼】 sonic5566
老王还是不错的,很实在的。看看他的评价就知道了。可能因为东西太多没办法掌握实际数量,而且还有很多预定的。他在经常混ct和hellocq,那边还有很多预定的。

网友:
太崇拜了, 这都可以

网友:
to shdzbsl
595的数据线D0-D7顺序好像反了

网友:
我的蓝牙模块也是没有问题的,以前的程序收一位,显一位。导致数据丢失。

用中断缓冲方式就可以了。

蓝牙协议栈内容可真多。一个人移植。有心无力,那位强人来试试。或者一起来

网友:
我想如果嫌速度不够快可以超频哦,我记得有个帖子说AVR可以超到30多M

网友:
拿到手了,东西还不错,能开机能连上手机,已经吧ISP接口焊接出来了,报个道,呵呵

网友:
to : 【273楼】 pulan 普兰

当时发那个帖子,我就是认为他有种炒作的嫌疑,现在不排除是真的搞不清数量 。不过,店主说话到很有趣 当时 我问他 你和 杜洋是不是认识 他风趣的回答 “有一腿”,可能和快递公司也有一定关系吧(至今还未送到),不知为什么每次用申通,都会“快递变平邮”建议他换用其他快递往我们这送货 比如圆通 圆通到我们这基本都是发货后2天内送达

网友:
打死也没有一个朋友匀我一个么?

网友:
to sonic5566

店主王兄,人很不错的,杜洋老大也是牛人呀

网友:
我买的2天就到了,开机发现连接不了手机,难得运气这么不好....

网友:
这东东上面少焊了几个芯片,我一狠心给它补上了那个MAX3222(晕啊,贵死人,十几块钱)。它旁边的那个芯片U18(怀疑是反相器)没资料,就没管它,反正只是个使能,我接了地。嘿嘿!你就给我一直工作着吧,反正我还有shutdwon可以用。

  经测试,可以正常通信。终于验明正身了,呵呵!

                                  测量得到的原理图,详见完整版原理图。

                                  U18没资料,只好把MAX3222的1脚EN#直接接地。

                                  从15针接口引出地线和四根通信线(两组RS232)。

PS:貌似这个芯片可以到1Mbps,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才这么贵?
   这个芯片买到的封装和板子上的不一样,宽了一点,只好手工改成类似PLCC的封装。是不是难看了点?

修改原因: 补充MAX3232的数据手册。 MAX3222的引脚分配在第14页,强调一下,它是不能用MAX232或MAX3232替代的,因为引脚不兼容。

网友:
可惜今天出去买错了。MAX232的,5V的不管了也接上试试,还有买了两颗20M的有源,试试能不能上

网友:
【283楼】 shdzbsl
这片3222是什么封装?在那买的?我明天准备上中工逛逛顺便买片回来

在淘宝上买了两片NOR FLASH 找不到016的,只有SST39VF080.等过两天拿到了也焊上试试看看

网友:
TO:【284楼】 new.ease
   你是自己做个RS232的小板转接一下还是打算直接焊上去啊?  我查了下MAX3232的数据手册,这个管脚排布的好像就只有MAX3222这个型号,MAX3232都不行的。 其实只是方便调试的话,也可以用MAX3232单独做个3.3V的RS232小板,从M128L引出串口和控制线就行了,那样也便宜些。

TO:【285楼】 dreampet 原野
   封装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它有TSSOP和SSOP两种,我买到的这种是比板子上宽一些的,直接焊的话很危险,就把引脚折进去焊上了。我在中工的仁义电子(B15区3-7柜台,中间那片)买的。估计他那里只有宽的这种,你也可以去其它地方看看。
   顺便去看下那个NOR FLASH 中工有没有卖的,有的话抽空去买片。
   那个NOR FLASH 是2M byte 的,感觉还是不太够,不如索性加个1G的 micro SD 卡,体积不大,应该能塞进去。我买了个读卡器拆了它的卡座,抽空试一下。可惜的是,这个机机上没留完整的SPI,起码已经占用了一个脚,要改电路才行。等把电路板完全搞清楚了,就可以大胆的改造了。我还指望在这上面看电子书呢。

   等完全配置好了,那可是很不错的。1G以上的micro SD卡、128K RAM、2M flash、640*240 4096色STN屏、QWER键盘、蓝牙接口、高速串口接口。资源够用了吧。

网友:
试了,一下20M的有源晶振,可以读写不过。现在会出现以前的情况,松手关机。我想应该是我的程序的问题。

进一步试验中,

唉,不行。程序只留开电源这一项功能都不行。看来超到20M不行的,没有低点的有源了。等那位有兴趣的兄弟在试试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TSSOP封装的,不知道U18型号是什么?

网友:
提供U18的型号和封装

单反相器
型号SN74LVC1G04
封装SOT-23

网友:
不错,NB的话可以重新打板,这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
TO:【288楼】 new.ease

    我试了16M的有源晶振,测试了下键盘和液晶的图像显示,发现屏上繁星点点。可能是总线速度提高了,导致数据出错。低速的刷新图片时还是正常的。
    我怀疑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是74HC573的速度问题,好像HC系列的速度已经不太够用了,另外可能电压用的是3.3V也有影响。
    还可能是因为我在检测电路连接时用助焊剂修了一下M128和SED1355F的引脚,导致数据不稳定。

    暂时只能用内部的XTAL分频,配置XDIV寄存器,2分频到8M,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过又绕回来了,不爽,再试试吧。

网友:
TO: 【291楼】 zcdyyu

    有米才行啊,那是4层啊,制版费应该很贵吧?

网友:
呵呵,电池太占地方,不然两层应该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不单只是贵呀,我们买这个成品50,但如果要从新做一个的话,成本可能就是500了,壳,元件难得配这么齐

网友:
TO:【283楼】 shdzbsl
  如果那个1角一只接GND装入MAX3222,你的蓝牙就不能用了,因为他们共用USART1。
TO:【292楼】 shdzbsl
  我把SED1355的BUSCLK接到了45M上,至少mega128工作在18.432M上没有问题,但是需要加入等待
  MCUCR = 0xC0;XMCRA = 0x2;
  如果用原来的7.3728M可以不用加入等待
  MCUCR = 0x80;XMCRA = 0x0;

网友:
这里如果有网友愿意做 双层 PCB,
样板我可以找朋友代劳一下,
做20pcs样板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强帖!很是羡慕大家有这么多时间玩这些东西,现在一上班,自已的时间就少了...

网友:
先站300楼,高_瞻远瞩一下:很看好这个贴子,半年后想信能建成OURAVR的第一高楼。

-------------------------------------
哈哈,怎么每次我的快递都这么快呢?

圆通、申通、韵达这三种,长江以南的单子没有超过36小时以上的。

难道是我人品超好

网友:
呵呵,进展挺快的嘛!期待中!

网友:
还是有很多大虾有很的时间的.......可以毫无顾忌的玩耍....

网友:
各位有何新的进展?不出意外,下周二之后我可以免费提供一些U18和MAX3222,数量不多,大概15-20片的样子

网友:
【303楼】 jacobhere 喵喵
预定一片:)

网友:
一直在关注这个帖子,只是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和大家一起研究,只好捡现成的了^-^,目前也舍不得擦除原程序实验(毕竟不可恢复),等到以后再说;
楼主,能不能将所有的有用资料都复制到顶楼(被更新掉的老资料就不要放上去了),这样方便查看

网友:
【303楼】 jacobhere 喵喵
我的二台也到手了,可否预定一片

网友:
哦,是这样子的,之前在TI申请的样片好像有这两种,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有15-20套吧,呵呵,如果要是各位觉得对得起邮费的话就免费送给大家,具体我周二去实验室看看再说吧。

网友:
能不能给我两套,可以付款给你。

网友:
今天托人出去买了那几个芯片。抽空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
我想可不可以把蓝牙拆除,在那个位置加一个tf卡,把U9加上作汉字库,毕竟从几位大侠研究看蓝牙是通过UART连接的,速度有限。

网友:
东西今天收到了 除了键盘个别键,不太好使,外壳不是很细致 其他的都没的说 而且老王包装的也很仔细  赞一个 偶给了好评
to:【281楼】 weihua 梨花剑雨
你拍东西的速度也是蛮快的啊 记得在去年吧 你买那个vfd的屏 我就晚你一步 呵呵

网友:
哪位匀一台给我玩玩吧,行行好吧。。。。。。

网友:
【312楼】 fsclub
兄弟你这样求应该求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谁都不会卖给你。(我相信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你这样吧。拿点有意思的板子来换。有需要的人自然会和你联系。

网友:
身在外地,啥也没有。
哎。。。那卖家现在也根本不理我。

网友:
想买的朋友奥运后再问问看吧.应该是运输的问题.

网友:
to 【307楼】 jacobhere 喵喵

我也买了台机器.
能否也给我发一套片子呢?
运费当然是我付了.

网友:
现在硬件差不多了。键盘,显示都已经正常了,下一步该是做软件的时候了。

机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要想有效的利用这些资源,我想我们还是需要一个OS,看到网上很多的OS。大家都准备用那个OS呢

我准备用uC/OS-II了。这刚好是个学习OS的机会了。

网友:
TO sonic5566

好东西,就要下手快,晚了,狼太多了

网友:
昨天试着给它加上了SD卡,测试了读取SD卡容量和指定的扇区,证明读写SD卡应该没有问题。

   要加SD卡的话,就要用到SPI接口,考虑到读写速度,用它的硬件SPI是最好了。但这个机机上的SPI接口中的MISO被62128的片选占用了(详见最新版原理图),只好改造一下了。其实就是把那个片选挪挪地方,换个管脚。因为电路图还不是十分完整,我没敢给它挪窝,暂时把62128的片选脚接高电平,忍一忍吧!  解决了那个片选就好办了,拿细线把SPI的四根线(我用的PB0作片选)引出来,找个开阔的地方,把SD卡座安置好就行了。呵呵,这么小的空间,估计也只能用micro SD卡(也叫TF卡)了。卡座的话,去买了个读卡器,拆出它的座就行了,什么?贵吗?不贵,我认为这应该是最省钱的方案了。
   SD卡和座子放在哪里呢?试了下,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放的,比如楼上有网友说的拆掉蓝牙模块,把地方留给SD卡。我舍不得拆,直接放到它上面了,试了试,还凑合。这个模块的高度都放的下的话,其它地方应该也可以放下SD卡座的。
   加上SD卡,这个东东就更如虎添翼了。完全可以作电子书了,当然是转换成图片格式的彩色电子书,相信4096色对应大多数书籍杂志应该够用了(弱弱的问一句,花花_公子行不?我倒~~~)。而且这个屏还是支持虚拟视窗的,大图也可以显示哦。请高手做个转换软件,把图片和其它格式的电子书转换成特定的图像格式,存到SD卡里,再在M128里作个电子书阅读器的应用程序,应该就差不多了。另外,等把蓝牙搞定了,还可以下载图书和交换信息(利用键盘实现拼音输入法,上课可以偷偷聊天哦)。
   最后上个图吧:

网友:
TO:【319楼】 new.ease
    uCOS-II以前接触过,但一直没找到移植到WINAVR的较好的版本,可否推荐个?大家一起学。

网友:
【322楼】 shdzbsl

手头上有一个还是热的。

这里还有个PDF,甚好

uC OS II  FOR MEGA128 (AVRGCC)ourdev_381912.rar(文件大小:52K) (原文件名:ATmega128.rar)

楼主:
上传一个bmp2lcd软件,网上搜索大部分都是3.2版本,需要注册;其实这个软件最新版本3.6已经是免费的了,只不过作者把一堆软件打了个包。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382152.rar(文件大小:3.40M) (原文件名:embedtools.rar)

网友:
303 楼 “各位有何新的进展?不出意外,下周二之后我可以免费提供一些U18和MAX3222,数量不多,大概15-20片的样子”

小弟也预定一片@!15900811860
上海市普陀区1225弄6号古鳌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部 薛鹏斌  200333

网友:
【248楼】 shdzbsl
积分:217
派别:
来自:西安
        哪位能提供一下 246 楼中那个贴片IC的资料,上面的印字是 A30A 。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资料,电源的其它部分差不多搞清楚了。
---------------------------------------------------

这个应该是SOT23-5封装的LMV721运放,通过改变LT1930的反馈电压来改变液晶亮度。

网友:
【210楼】 yanziily
积分:8
派别:
来自:
        关于充电我觉得大家还是用PSP的充电器吧 接口去淘个2手的就行了

-----------------------------
我也觉得是这样最好,方便多了。
就是不知PSP的充电器线能插进吗(就是改造一个口线后边也行),你用过吗?

网友:
【312楼】 fsclub
我有一个,原先的好的,我开机试过的,都正常,不过被我拆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源部分短路了
现在一接电那个给液晶升压的好像是电容的东西就冒烟,别的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看到上面那个灯亮了
最近在玩H8,没什么时间搞这个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送你好了,不过你得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修好了
联系我的QQ

网友:
to 【319楼】 new.ease
能上传个测试程序吗?

网友:
【330楼】 awfi
这玩意真难调,现在在开发板上连例子都没有调通。

谁叫我太业余,连个JTAG都没有。

网友:
new.ease 上传的打包程序编译通不过啊,shdzbsl 可以不可以把你的整个项目文件都发上来啊,我的JTAG刚搞定,键盘程序可以运行,我使用输出的3.3V做VTARGE信号,每次仿真时都要先按下电源键才能够仿,其他很顺利,看来有希望参与其中哦! 我也帮忙分析一下图象显示的问题

网友:
哪里有bmp2lcd软件中提到的FAT16/32 LIB的非PC平台版本下载,要有源码的.有的同志们上传一下.

网友:
顶,俺买了四个,先买了两个,发现他店里面没了,但是后来我问他,他说还有,于是又卖了两个给我.

网友:
【332楼】 gaoqiru
我在winavr-20080610中通过

网友:
【329楼】 chairang 板砖

积分:484
派别:
来自:深圳
【312楼】 fsclub
我有一个,原先的好的,我开机试过的,都正常,不过被我拆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源部分短路了
现在一接电那个给液晶升压的好像是电容的东西就冒烟,别的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看到上面那个灯亮了
最近在玩H8,没什么时间搞这个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送你好了,不过你得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修好了
联系我的QQ
-----------
救星啊!!

网友:
我升级试试....总是提示 delay_ms_int 函数错误,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函数啊

网友:
关于充电我觉得大家可以用pc卡网卡的小辫子,我有一个不太合适,大家找找手头的,看看有没有合式的。

网友:
【339楼】 gaoqiru

这只是个延时函数,怪了以前拿shdzbsl的程序提示 delay_ms_uint这个函数找不到。我就改成了delay_ms_int ,到你那就提示delay_ms_int 找不到,这样吧,你改为delay_ms_uint试试

网友:
如果找到合适的数据线,可以写以bootloader,通过串口升级程序,方法是按住开机键2秒以上进入bootloarder。就不用下载线了。

网友:
TO shdzbsl:
编译通过了,我用main.c运行起来后屏幕上应该出现图象的地方出现了乱七八糟的白点,不过LCD好象已经被初始化了....

以下是我运行LCD_TEST 后的结果,不知道是否正常

运行LCD_TEST()后的结果 (原文件名:lcd_test.jpg)

网友:
环境已经搭起来了,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的做法(下图均采用摄相头拍摄)

1 JTAG连接,直接把线焊到 15PIN座上的引线就行了,可以不破坏座子,连接图参考 shdzbsl 同学的原理图(感谢先),发个图

JTAG 接线 (原文件名:jtag.jpg)

JTAG引出线 (原文件名:jtag2.jpg)

2 电源问题,电池对于做调试来说,太经不起考验了,干脆拿掉,外接一电源就行了,我外接的是MOTOROLA的手机充电器 4.5V1A的,经验证没有问题,可以直接取代电池,见下图

3 连接JTAG仿真器,一切OK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为什么我的程序里 _delay_ms 这个函数根本就起不到延时的作用啊?

网友:
呵呵,我干脆把座子拆了,用线引出来,不过我引出来的ISP不管用,JTAG座子只有三根线用得上.另外的线得到座子旁边的线上边引.

网友:
我的ISP没问题,下载时只要一直按住开机键手动提供电源就可以。但JTAG一直没试过,怎么接的,是不是要接到M128的引脚上?

网友:
【348楼】 shdzbsl
积分:218
派别:
来自:西安
        我的ISP没问题,下载时只要一直按住开机键手动提供电源就可以。但JTAG一直没试过,怎么接的,是不是要接到M128的引脚上?
----------------
哈哈,你的图上不是已画的明明白白了吗?15PIN上有其它3根线

网友:
【346楼】 gaoqiru
     为什么我的程序里 _delay_ms 这个函数根本就起不到延时的作用啊?

  你试试改下makefile里的F_CPU。 另外,它的输入参数有一定范围,超过了那个范围就不能延时了。我另写了个函数去调用
_delay_ms():
void delay_ms_int(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_delay_ms(1);
    }
}
还有一个delay_us_int();是一样的方法。
这样能保证实现较长时间的延时。但精度已经不高了,呵呵。

网友:
呵呵,没仔细看啊,可能是一开始就没打算用JTAG吧。ISP配合串口还凑合用,再说我没米买龙,唉,以前作的JTAG又坏了....

    现在在作SD上的FAT,参考的bozai的mp3程序,可以在屏上显示串口发送过来的字符串了(中文和英文字符混排),电子书看到希望了,呵呵。大家不如也把SD卡加上吧,改根线就可以。如果可能的话,那个32K晶振也可以加上试试,可惜又得改线了。

修改原因:有错别字啊,改过来了。

网友:
TO:【351楼】 shdzbsl兄

32K晶振干嘛用呢,接在M128的TOSC脚作实时时钟吗?我想它作为一个上网的东东怎么本身没有实时时钟呢?

网友:
TO:【351楼】 shdzbsl
_delay_ms(): 我看delay.h的库里头他的参数本身最大就是 65535 啊,

void
_delay_ms(double __ms)
{
        uint16_t __ticks;
        double __tmp = ((F_CPU) / 4e3) * __ms;
        if (__tmp < 1.0)
                __ticks = 1;
        else if (__tmp > 65535)
                __ticks = 0;        /* i.e. 65536 */
        else
                __ticks = (uint16_t)__tmp;
        _delay_loop_2(__ticks);
}
貌似没有必要改啊

这是自动生成的 MAKEFILE文件
###############################################################################
# Makefile for the project pocketsurfer
###############################################################################

## General Flags
PROJECT = pocketsurfer
MCU = atmega128
TARGET = pocketsurfer.elf
CC = avr-gcc.exe

## Options common to compile, link and assembly rules
COMMON = -mmcu=$(MCU)

## Compile options common for all C compilation units.
CFLAGS = $(COMMON)
CFLAGS += -Wall -gdwarf-2   -DF_CPU=7372800UL -Os -fsigned-char
CFLAGS += -MD -MP -MT $(*F).o -MF dep/$(@F).d

## Assembly specific flags
ASMFLAGS = $(COMMON)
ASMFLAGS += -x assembler-with-cpp -Wa,-gdwarf2

.
.
.里面有定义 -DF_CPU=7372800UL  啊,反正我用仿真器 仿 _delay_ms(60000),一瞬间就过去了.....郁闷

网友:
【344楼】 gaoqiru
恭喜!完全正常。

【351楼】 shdzbsl
字库怎么解决??

蓝牙呢???没有有搞蓝牙了么??

各位现在还是各搞各的哦。大家组个团怎么样。

到开源网站上建个项目

网友:
字库可以放在SD卡里或者放在那块2M的NorFlash里面,可惜我买不到2M的Flash,只买到1M的...只能放进一个字体的字库

网友:
TO: 【355楼】 dreampet 原野
   放到SD卡(TF卡)里吧,做个文件系统就可以看电子书和图片了。用SD卡的话,要放多少字库都可以了。

TO:【353楼】 gaoqiru

帖个完整点的 delay.h :
/**
   \ingroup util_delay

   Perform a delay of \c __ms milliseconds, using _delay_loop_2().

   The macro F_CPU is supposed to be defined to a
   constant defining the CPU clock frequency (in Hertz).

   The maximal possible delay is 262.14 ms / F_CPU in MHz.       // 注意这一句,延时时间是有限制的 //
*/
void
_delay_ms(double __ms)
{
        uint16_t __ticks;
        double __tmp = ((F_CPU) / 4e3) * __ms;
        if (__tmp < 1.0)
                __ticks = 1;
        else if (__tmp > 65535)
                __ticks = 0;        /* i.e. 65536 */
        else
                __ticks = (uint16_t)__tmp;
        _delay_loop_2(__ticks);
}

网友:
TO:【352楼】 china_china
   32K晶振干嘛用呢,接在M128的TOSC脚作实时时钟吗?我想它作为一个上网的东东怎么本身没有实时时钟呢?

-------------------------------------
    是打算加在TOSC脚作实时时钟用。
    看样子它自己原先是不带实时时钟的,加上32K的晶振也只能做个计时之类的(游戏里用下),因为关机后M128的电源也被切断了,不能持续计时,所以感觉用处不会很大,除非把M128改为电池一直供电,那样的话估计做个定时开机和日历时钟之类的还可以,可以参考下手机的功能。

网友:
15针娄据口改用0.5MM的FFC连接器是否可行.

网友:
点击量达9998了。

原来与uC/OS配套的还有个uC/GUI看来有的玩了。

就是这玩意太吃内存了。现在uC/OS已经可以在我以的MP3板上跑了。下一步移到机子上看看。没有串口真不好调。

网友:
点击量超过10000了!
记号——东西给错寄到上海去啦!!!

网友:
厉害啊,顶一下,虽然买了回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时间搞。。。等你们搞好我再来坐享渔翁之利,,,哈哈。。。

网友:
好像都卖光了,估计有人一次性包干了,这个东西的确不错,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反响,armok当时应该购一些

网友:
试了一下读取SD卡里指定路径的TXT文件,可以显示在LCD上了,但只能显示一页,还不能翻页。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讨论一下怎么实现翻页或者向下翻一行。我以前准备做电子书时想的方案是:先对TXT文件进行预处理。即读取TXT文件,然后判断出一行的边界(包括溢出时换行和遇到换行符换行等),记录这个边界的位置(在文件中的偏移量),将这些处理得到的边界位置存储到临时创建的与该文件同名的临时文件中去(ebook01.txt --> ebook01.dat)。以后打开这个文件时就可以直接读取这个临时文件的行边界,以行为最小单位操作,应该可以方便地实现换行和换页。其实估计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书签和跳转至某行某页等功能也是可以的。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些的方案?还望多多交流。
   我先搞定电子书,毕竟以前花时间搞过些了,代码还可以利用下。

PS:当年我的硬件环境真是艰苦,现在好多了,电子书有希望了。

网友:
用并行高压编程器,是否能读出原机程序?

网友:
shdzbsl :
可以根据字体大小,计算一屏可以显示多少字符,然后读这么多字符显示。

网友:
免费提供74AHCT1G04DBVRE4和MAX3222EIPW两款芯片

最好用顺丰快递,方面些

江苏省内快递10元拍平邮
上海浙江12元拍快递
其他20元拍EMS

请拍相应快递费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c85ea7192df69902d77a1ce7e484047.jhtml

网友:
一共20套,我自己留2套,提供免费18套

已经送出去6套

网友:
这个液晶屏的引脚驱动波形用示波器捕获了看看,有几个问题不清楚,一脚应为行扫描开始信号,即行同步,频率是16.3526KHZ
三脚应为一场扫描开始信号,即场同步信号,频率是67.5708HZ。
二脚像素时钟,频率大约12M,6个CLK一组,周期716ns。液晶屏分辨率是640*200,4096色,12bit,是4bit接口,一个行周期大约61us。可以写屏61000ns/816ns=85次,85×4×6=2280bit=285byte,而一个像素需要12bit即1.5byte,按计算,大约只能写190个像素,屏的水平分辨率640的,在一个行周期里写不完一行像素,没有弄弄明白。
还有五脚是三脚的二分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屏只显示12B但写入的数据应该是16B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写程序的。实际上工作正常

网友:
UCOS-II如何写驱动呀。现在uC/OS可以在机子上正常运行了。但是文字只能在初始化中显示。一但放入任中。就不正常了。
估计是因为任务切换问题。试过在显示文字时进入临界。可是依然不行。也试过显示前关中断。可是还是不行。

那位有在uC/OS下写驱动的心得呀。说出来听听

问题找到了,居然是        vsprintf( str, fmt, marker );的问题。估计是这个函数太复杂 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
不懂操作系统,精神支持一下~楼上加油~

网友:
如果哪位的机器刚擦完程序,请读一下EEPROM,里面有数据,我在用的时候发现的

网友:
测试程序写好了。请有条件的兄弟测试一下,并帮忙上个图。

为了方便以后查找贴子发到这里

如果只想下载程序,下面是链接。和上面的贴子里的附件是同一个链接的。

ucos2.70 for PocketSufferourdev_385534.rar(文件大小:173K) (原文件名:ucos2.70.rar)

网友:
看了眼红啊

网友:
额 没有了 买不到了

网友:
有的,你们只要找老板谈,他就会给,上次我买完了他放在上面的两个,结果问他他说还有.

网友:
TO 【374楼】 new.ease

不知道你的系统能够实现什么功能?
先下了,明天试试!

网友:
应该有货的,奥运后再问.只要是运输问题.
有些城市带电池的东西是不能运输的.

网友:
【378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请看【374楼】里的链接。能不能测试以后上个图呀。

从现在的测试来看。OS工作是稳定的。问题出在GUI上。

现在想移植uC/GUI,试了一下。老是编译通不过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错误。而且提示是在AVRGCC的库上。没有解决办法。

错误如下:
c:/winavr-20080610/bin/../lib/gcc/avr/4.3.0/../../../../avr/lib/avr51\libc.a(fp_powsodd.o): In function `__fp_powsodd':
(.text.fplib+0x10): relocation truncated to fit: R_AVR_13_PCREL against symbol `__mulsf3' defined in .text section in c:/winavr-20080610/bin/../lib/gcc/avr/4.3.0/avr51\libgcc.a(_mul_sf.o)
c:/winavr-20080610/bin/../lib/gcc/avr/4.3.0/../../../../avr/lib/avr51\libc.a(fp_powsodd.o): In function `__fp_powsodd':
(.text.fplib+0x20): relocation truncated to fit: R_AVR_13_PCREL against symbol `__mulsf3' defined in .text section in c:/winavr-20080610/bin/../lib/gcc/avr/4.3.0/avr51\libgcc.a(_mul_sf.o)
make.exe: *** [main.elf] Error 1

网友(2008-08-22):
看来是个强大的东西,但是卖完了,我没赶上。算了,暂时还是玩stm吧。

网友:
TO 【373楼】 tiancai_
下面的是原机的EEPROM.
你看看有没有用处.

网友:
to 【368楼】 jacobhere 喵喵

片子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买了2块,可以转让一块,想用板子或者液晶模块换,最好是老王以前卖的那种25元的320*240带触摸屏的那种单色液晶模块

网友:
to 【368楼】 jacobhere 喵喵

我也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to jacobhere 喵喵

我也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没有片子啊,给我也寄一片!!

网友:
顶起来。

不知道大家的SD卡和MAX3222加上了没啊?  最近搞电子书(仅支持TXT文本),bug还不少,郁闷中。

现在的进度:

可以读出指定的目录下的txt文件,并在指定目录下创建一个记录每一行在TXT文件中的偏移地址的文件。用上下左右键等实现上一行、下一行、上一页、下一页和第一页等功能,显示区域设定为600×200,支持中英文混排,支持(12*12+6*12)和(16*16+8*16)两种字体显示。 实际测试证明这个结构或者说方案是可行的,虽然还有些问题,但已经能够比较正常的读TXT文件了(现在还不能实现整个文件范围内的翻页,有些BUG)。

键盘方面,正在做输入字符串的函数,支持退格、空格等功能,串口测试通过,估计没什么大问题,最终想做成它自己原先一样的功能。
液晶显示部分做了几个简单的显示函数,指定区域内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可设定行间距)、指定起始位置的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针对一行以内的字符串)、十进制或十六进制的8位16位32位数据显示函数、图片显示函数。
基于microSD卡(TF卡)的FAT16/32文件系统: 主要参考了bozai的mp3的fat部分,另外添加了修改文件内容和大小的函数,主要是为了实现创建文件,修改文件内容,修改文件大小。

整个结构没什么大问题了,但就是BUG太多了,最近又不是很清闲,所以与其自己埋头找bug,不如拿出来和大家交流、讨论一下,希望能够把这个方案更加完善和实用。过几天稍微整理一下程序后,专门开个PocketSurfer作电子书的帖子和大家交流一下吧。

等搞定了TXT的,大家可以合作把BMP的电子书也做一下,这么大的屏,不做图片格式的电子书就浪费了。呵呵!

PS:这个方案里我没有移植GUI,感觉这个pocketsurfer的结构并不太适合这些耗内存较大的东东,移植完这些,内部RAM就没剩多少了,还要做一些应用程序,更没有什么空间了,外部RAM虽然大,但不如内部ram方便,操作较烦琐。比如,虽然它有128K的ram,但怎么利用还是让我比较头疼。主要是它的结构决定了它不能像标准的扩展RAM方法一样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地址,由地址译码器译码后控制不同器件的片选,实现不同器件的自动切换,而是需要自己手动的切换,效率太低,不太方便管理。如果把待显示数据放到外部RAM里,显示时需要先手动切换到外部RAM读取数据到内部RAM里,再把这些数据从内部RAM转发到SED1355。这中间需要手动切换外部RAM和SED1355F这两个器件,影响效率。虽然可以一次传输一定数量(比如256byte)的数据以提高效率,但总归需要切换还是很麻烦的。键盘、外部RAM、SED1355F都在总线上,数据的传输很让我头疼,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一下。唉!我现在没什么好的方案利用下外部RAM,程序里开缓冲一大就“自动关机”,应该是内部4K的ram不够用了。

网友:
【388楼】 shdzbsl

OS,我已经移植好了uC/OS-II了。上面也有贴子了。(强烈建议用OS来管系统)

GUI方面我会先试试,uC/GUI.如果能做到足够的小也就用了。如果占用太大就只好自己写GUI。

偶也写了几个图形函数,是用汇编写的效率还可以。

S1D13505好像有一些硬件功能如果能利用上也还是不错的。

GUI我们或许还可以考虑做成8位的或者8位16位同时存在。这样一来占的空间小,可以利用剩下的显存来做缓存。二来读写起来会更快。

网友:
to 【388楼】 shdzbsl
我的TF卡还没加,其他芯片都加上了.

网友:
其实shdzbsl 和new.ease 交流一下制定一个方案,
这样做起来效率会高很多,
有了方案后大家也可以帮忙搞些其他东西或者测试什么的.

网友:
TO:【390楼】 new.ease
   呵呵,我现在没移植uC/OS-II,主要有个问题是我现在没加OS时的RAM已经消耗掉一大半甚至不够用了,而外部RAM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利用起来,我想,加了OS后会更消耗RAM的,只靠内部的4K ram肯定不够。感觉还是先解决了外部RAM怎么利用的问题后,其它的工作才好解决。个人感觉这个类似设备管理的问题,有了好的方案或思路,才好动手去改进完善它,移植OS也会方便很多。

  我现在的一个方案是:并行总线上的设备有键盘、外部RAM(62128)、液晶控制器(SED1355F)。这几个设备是不能同时工作的,由专门的IO去控制他们各自的片选,必须要避免的是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器件被选通。我们可以这样管理,RAM被默认一直选通,其它设备需要占用总线时,先把所有片选关闭,再打开这个设备的片选,设备释放总线时,把这个设备的片选信号关闭,同时打开默认的RAM的片选。实际执行程序时的效果就是,主程序里调用液晶的显示函数,进入显示函数时关闭所有片选,打开SED1355F的片选,退出函数时关闭SED1355F的片选,同时打开RAM片选,这样退出显示函数后默认RAM是使能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中断时可能引起设备的冲突,比如在显示函数里突然有一个按键中断,而中断中要打开键盘的片选,那退出时它要打开哪个设备呢?液晶还是RAM? 我们需要的是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中断前在操作什么设备,返回时就要打开该设备的片选。类似的,OS中的任务调度应该也会有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的想法是设置一个volatile的全局变量来记录当前的设备ID,那么在中断返回时,我通过读取这个ID就知道中断前是操作的哪个设备了,只要打开该设备的片选就可以返回中断前的程序并正常执行了。如果遇到中断嵌套怎么办? 是否能通过做一个软件的堆栈以存储设备ID来解决呢?
  只是些想法,还没试验,欢迎大家讨论和交流。

网友:
TO:【390楼】 new.ease

   你说的SED1355F的硬件功能具体是指的哪些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它的虚拟窗口功能,好像是支持800*600,有指令实现窗口的上下左右移动,这个用来做图片查看最爽了。不过前提是有大容量的存储器去存储这些图片,当然最好是有文件系统的支持,还要有个浏览器,再做一个BMP格式文件的读取和显示函数,就可以利用上这个大液晶屏和它的虚拟窗口了。 综上所述,还是改了那条RAM的片选线,空出SPI接口,加上TF卡才会显示出它大液晶屏和标准键盘的优势啊。

网友:
TO:【393楼】 shdzbsl

从现在我移植的情况来看来。OS所占的内存并不大。大部分都是用在堆栈和缓冲上了。
这是我用了7个任务的情况。处理了:键盘,电源,显示,这些任务。我觉得这样的占用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OS的系统比没有OS的系统好操作的多。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1944            524           1413          13881           3639        main.elf

避免的是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器件被选通(前面OS死机问题应该出在这个上面):这个问题在uC/OS中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就是定义一个总线信号量就好了。怎么知到中断前是那个器件被片选。最好的办法就是保存端口状态在。退出中断前。恢复就好了。

改硬件的话。有点增加DIY的难度了。硬件损坏的可能性增大。当然如果能把片选改到一个端口就好了。这样子操作就方便多了。还有我觉得SED1355的MR,可以直接连到573的两个空脚上面这样。我用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REG和MEM映射到不同的地址上就好了。

62128的话,也可以放到573上面。不过操作就麻烦多了。

SED1355F的硬件功能,还没有来的及研究。应该不只滚屏。

网友:
我今天看了看说明书,设置了蓝牙和GPRS,试了一下可以通过手机上网,速度比较快,手机的GPRS流量一个页面也就十几KB.就是不知收不收费,明天查的一下。

网友:
楼上怎么设置的,我设置后连网时总是在用户名校验那里出错了...

网友:
to:【395楼】 new.ease

在你的Makefile文件中有如下字句,好像在Makefile文件中未见过
------------------------
FUSE_L  = 0xA0# see below for fuse values for particular devices
FUSE_H  = 0x81
....
# rule for programming fuse bits:
fuse:
        @[ "$(FUSE_H)" != "" -a "$(FUSE_L)" != "" ] || \
                { echo "*** Edit Makefile and choose values for FUSE_L and FUSE_H!"; exit 1; }
        $(AVRDUDE) -U hfuse:w:$(FUSE_H):m -U lfuse:w:$(FUSE_L):m

------------------------
据估计是作ISP用时的熔丝位,你怎么知道的,我放狗找了一下未找到,能否说明一下。(有WINAVR的Makefile文件说明资料最好)

网友:
TO:【398楼】 china_china
你猜的没错那是用AVRDUDE写熔丝位的设置。现在在Makefile里没有用上。被我屏敝了怕有兄弟不小心搞死片子

网友:
我站在400楼的高度感觉一凌绝顶的感觉

网友:
我比你还高一点点....

网友:
【399楼】 new.ease
呵呵,这种封装要是搞死片子可真不爽。

你将Makefile这样设置用AVRDUDE不会搞死片子,那要是用其它的呢,比如说智峰的软件或是STUDIO4?

有没有比较细点的说明,以前用Makefile都是默认的,想深入一下。

网友:
【402楼】 china_china
呵呵,试过一次智峰的因为忘了点掉自动里面写熔丝位的选项。点自动。然后。。。。还好是开发板。而且默认熔丝位是内部RC 1M,把USBASP降速搞定。

makefile网上N多教程

网友:
makefile网上N多教程,不过感觉都是比较大的,感觉和WIAVR相关的好像不多。(主要是水平比较菜,时间也不多)

网友:
强帖留名  好像没有货了

没赶上啊

网友:
【396楼】 machine   强呀
详细说一下 操作过程

网友:
to 【396楼】 machine
上个教程,让像我这些不懂的朋友可以利用上这个机子.谢谢!

网友:
TO 【393楼】 shdzbsl

这里有个   "ATmega128的外部并行接口器件扩展应用"

看看对你是否有用.

http://www.eaw.com.cn/news/display/article/20230

网友:
TO:【409楼】 awfi

  谢谢,我参考下。

  因为用到SD卡和FAT所以占用RAM很多,再加上开了一些缓冲区,几乎已经用光了它内部的4K ram。 原先用内部ram作电子书的缓冲区时(大概800多字节,一屏的字符缓冲)可以实现部分功能了。现在把它定位到外部RAM后就有些问题了,正在找BUG。不知道是不是我在393楼提到的那个切换不同芯片片选的方案还有问题?不过,我用串口调试时测试过,数据确实是发到我定义的外部RAM地址去了。
  迷茫中......

网友:
【410楼】 shdzbsl
你用"扩展"为关键词搜一下坛子,
会有关于AVR的扩展外部存储器的问题,其中也有马潮老师的贴子和回贴.

网友:
TO: dreampet 原野

  我在中工仁义电子定了两片SST39VF016,他应该发货时发了5片,会剩下3片。你可以抽空去问下。

网友:
【412楼】 shdzbsl

哈,好的,一会打电话问问,明天要去会展中心,正好顺路过去

网友:
TO:【413楼】 dreampet 原野

  她说是明天下午4点多到,早去了拿不到的。

网友:
POCKET SURFER(PS)设置步骤:
1、开机后安SHIFT+ESC键进入设置菜单
2、选择A回车设置传输方式菜单
3、选择C(OTHER)回车
4、A连接方式的名字:随便起一个
   C用户名:wap
   D口令:wap
   E 类型:gprs
   F:cmnet
   I:设置为Enabled
进入菜单和确认,按回车键。
5、按ESC键回到第一级菜单.
6、选择B—Connect to Phone回车
7、选择A—Bluetooth Adapter/phone回车(先把手机的蓝牙打开)
8、搜索到你的手机后,回车确认。输入一个, 随便123、456 之类的都行回车。
9、手机会出现一个要求输入配对码的提示,输入配对码,确认。
10、稍候,PS确认了配对,后按回车键保存。
11、按ESC键退出。

上网时开启手机蓝牙功能,PS上电后按鼠标键(GO键右边,不是方向键)等待连接。
重要提示:上网后会进入他们公司的服务器,会提示付费9.99美元,才能提供服务,请不要确认,直接去主业。其他功能我也没有试,我只是简单的连接了一下,还请坛友们试试!

网友:
【415楼】 machine
谢谢!改天找朋友机子试试.

网友:
呵,明白了,我之前选的接入点是cmwap,怪不得连不上他们的服务器了

我的手机没有包cmnet的流量,设置cmnet怕爆机了...

网友:
呵呵,可惜没蓝牙手机~~~

网友:
这个东西只拿来上那个主页有点浪费了吧,呵呵

网友:
查了下,现在CMNET流量很贵啊,
看来机器没什么实际价值.

网友:
我这边20元包50M CMNET流量.每个月我都会把它用尽.

网友:
【421楼】 fsclub 您那边芯片我发布过去啊,顺丰不到,贵州六盘水市,怎么办呢?

网友:
我连机机还没搞到呢,先在你那搞芯片.
不急,把运避了,估计就可以了.
韵达快递到我这里.

网友:
数据接口文档,找了我一个中午,不知哪种数据线合适。

网友:
【424楼】 china_china
这里有很多种型号,就是不知在那里买.

http://www.nian-yeong.com.tw/ny_pcmcia.htm

网友:
可以问问淘宝上这个买家的详细尺寸。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d55588f8d1e28bf20ad795efed6a4e9.jhtml

也可以到当地的电脑手机配件市场转一下,肯定有这种线,价钱也不会太高,多说10多块吧。

网友:
【415楼】 machine
测试了一下 可设置好上网时 到手机确认是否允许PS接入时 点确认 PS上显示 “没有检测到终端” 就失败了 然后自动在那反复连接 不知为什么?

网友:
【426楼】 china_china

你配到线了吗?

网友:
【429楼】 awfi

我还没有去配,准备星期天去找一下。

估计想找到完全一样的挺难,但找到相同的头子自己改动一下能用的估计不难。

这样就不用非将机子打开充电和开发了,方便我等穷人(没有专门的工作台,人多手杂的)。

网友:
哦~~可惜没有卖的了

网友:
谁还有啊,求购两个!!!QQ79486750

网友:
沉下去了啊,我顶一把。

发个我调了好久的程序,有兴趣的继续搞下去,人多的话可以开个帖讨论一下。
程序还未完成我希望的功能(电子书),有不少BUG。自己调太累,几个人讨论下好些。
注:建议先看readme.txt文件,软件环境: WinAVR-20070525 + AVR Studio 4.13_557 。

大家有兴趣继续开发的顶一下啊。

PS:一个人开发太慢了,再一忙,激_情都被耗没了。希望能找有兴趣的朋友一块儿搞下去,不想半途而废。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
"~~可惜没有卖的了 "

网友:
433 楼好主意!顶一下!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你的程序,图片有点慢,而且如果显示 128*128的图片,出现了一个现象,图片有一块跑到旁边去了,显示125*56是没有问题,
我找了半天不知为什么...你看看,应该是坐标有些错误,由于手头没有相机,传个大概的图你看看,再大点的图我没有办法测试了(ROM)有限

LCD上面显示的画面 (原文件名:p128X128.JPG)

网友:
楼上gaoqiru:
   请将hex文件上传,我也发现同类问题,125x56没问题,除此之外均有些问题.

网友:
【246楼】 chairang 板砖

-
我很郁闷,拆下来就冒烟了
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就这个黄色的东西冒烟,应该是电源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只要一摁开机键就冒烟
----------------
这位好心的兄弟送了一个给我,我昨天下午收到,宅慢送的人态度还真不错(我看起来会像他们未来的大客户吗?哈哈...).

拿到手,我没有先上电.而是测了一下.电容两边是短路的.看电容已经烧黑了,于是直接把电容从板子上抠了下来.再测,已经不短路了.
上电,没接屏幕(怕把屏烧了),手摸升压芯片LT1930标LTKS和电感的很烫,最多十秒手就受不了了.测原电容位置电压为3.2V(锂电池电压从3.8V直接掉到这个电压,可想而知电流有多大!!)

没有测到高压,于是装上屏幕,上电,因为电池电压掉落很快,屏上看到上电时刻是有显示的,但很快没有了,怀疑是大电流导致电压过低引起的.

一不做,二不休.用小刀把LT1930的VCC和SHDN从板子上撬下来.脚也断了.不心疼,可以他早就坏了,才那么烫.

于是,整个世界清静了!

再开机,电池电压低于3.6了,但没东西发烫了.没有充电器,只能手工用5V直接对电池脉冲充电(与5V电压充几秒,停几秒.)
一会儿再上电,还是不显示.以为挂了.
天色已晚,半夜12点半了.睡觉.

今天早上接着搞.

首先解决充电问题.可怜手里连铬铁也没有.上个月在遵义的时候在路上捡到一个手机充电器,(有时候捡的破烂还真的有用!!!)是天时达手机的.与板子上那个15针的座形状差不多,但数了一下,是18针的,123针是正,67针是负.很快把插头拆开.把67针拆到最后的17.18针处.再用小刀把插头修理小点,插上,开机OK.但没有背光,没办法,LT1930已经撬了.
就此解决了充电问题(实际上我没有铬铁,电池没装,只能先用外接电源了)

然后试了试N楼上的楼上兄弟说的与手机DPD818连BT.BT是配对连上了,但没法上网,开机一直进行VCOM认证,然后说找不到终端.有不说找不到终端,但一直在连接.我在DPD818上却没有看到手机在拨CMNET,没有提示(用电脑通过手机上网时是要提示的).
哪位兄弟知道怎么回事?

在此对chairang 板砖 兄弟表示感谢!

网友:
好的
128*128 HEXourdev_396373.rar(文件大小:96K) (原文件名:PocketSurfer_V200hex.rar)

网友:
关于液晶显示图片效率的问题,主要是在LCM_PrintPic()这个函数中。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效率问题,一种方案是直接访问DRAM,就是向指定地址内写入一个字节或一个字。这种方法是通常的方法,但因为这里的地址不能像ARM之类的有足够的地址线,可以用总线方式高效的完成写数据操作。但我们这里是用的M128加外部硬件扩展地址的方法,速度比较慢,而且给出待访问地址后,函数内还要做地址转换,每次都要地址转换的话,是很影响效率的。我考虑的是如果以效率为主的话,尽量消除掉这个每次都要做的地址转换会好一些。当然,以通用性为主的话,指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和字是必须要实现的,很多GUI都是以这个函数为基础的,移植的时候更方便些。 现在我的方案是尽量避免频繁的地址转换,思路是把整个2M的地址分为若干32K的小块(硬件决定的),在32K的地址范围内时是不需要进行地址切换的,只有在32Kram块的交界处才会需要地址切换。但现在的问题是,用这种方案就会需要添加判断是否越过边界的代码,会降低效率。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这个方案的效率和可行性。

TO:【436楼】 gaoqiru
   我以前一直是拿那个小图片调试的,主要解决了那个小图的边界判断问题,小图显示是正常的,大些的图没测试过。程序可能还不完善,BUG较多。大家可以讨论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建议大家有条件的买个SD卡和卡座(可以拆读卡器),有了SD卡之后,大数据量的数据存储就好办了,可以放图片之类的。
难道没人感兴趣吗?

PS: 现在函数中有些地方是很明显可以优化的,大家自己动手就可以解决啊。
比如这里:
         if((Addr/0x00008000) - (Addr_last/0x00008000))
            {
             LCM_SetUpperAddr(Addr/0x00008000);
              LCM_newline_flag = 1;
            }
现在想先解决的问题是改进方案和找到BUG。

网友:
TO:【438楼】 fsclub

   不用担心充电问题啊,你可以找一下,N楼有电路图,参考电源部分和15针接口。它自带了锂电池充电IC LT1734,你只要找到那个15P的座上的充电的脚,把它接出来,找个大电流的5~8V的电源接上充电就可以了,很方便的。我冲了十几次了,没问题,充电电流在670mA左右,有些发热。

网友:
狂顶.....响应强人的号召,多几个人来测试,抓虫啊.....

网友:
大家进展的比较快吗!今天休息明天上班了抽时间搞搞!

网友:
呵呵,找到了那个图片显示函数LCM_PrintPic()的bug,修改后的方案为方案一。

找bug时又有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案大大提高了显示速度,定为方案二。具体思路见程序的注释。

附:
方案二的源程序:
方案一的演示HEX文件:
方案二的演示HEX文件: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两者的速度,有很明显的差异。

谢谢【436楼】 gaoqiru 提供的测试信息,没有大家的测试和改进,就没有程序的完善。
本来只想找bug的,竟然因祸得福,呵呵。

PS:有人认识图片里的人物没?用方案二演示时,移动起来很有感觉的说。

网友:
接着顶,别让沉了.

网友:
打算下一步把BMP图片格式研究下,显示个大个儿的图片,估计感兴趣的人就多了。

有条件的可以加上SD卡,帮忙把电子书的部分测试一下,我暂时拿它没什么办法,晾几天再说。

网友:
好想参与你们的活动阿……谁卖给我一块阿……

楼主:
谁匀给楼上一台吧,楼上可是高人啊

网友:
to 【450楼】 314forever
    谢谢楼上帮我顶起!我出邮费哈……

网友:
强烈建议 【447楼】 shdzbsl  赶快把JTAG搞定啊....调试起来方便啊,有空搞个SD卡去,关键是我这种鬼地方找不到卡座

网友:
短短这些日子,都400多楼了,连傻孩子都出来捧场了,这个东西还真有搞头

网友:
最近把我的简易JTAG恢复了一下,调试过几次,但用起来不太顺手,现在又想用串口调试了。串口还是很灵活的,自己作了几个简单的函数,调试时还是很好用的。

  可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有些问题大家都参与调试一下可能解决的更快些(比如436楼找到的bug),所以有条件的帮忙测试下或者讨论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共同完善共同提高嘛。

  傻孩子来捧场,当然要热烈欢迎。支持【450楼】 314forever,哪位匀给傻孩子一台吧。

PS: 要是能再搞到一批就好了,刚有些进展就没了,确实很郁闷,我也想再买台啊。

网友:
今天拿到了SST39VF016(2M byte flash),可以试试把英文和符号的字库移到flash,还可以放几个图片。

有兴趣的西安的网友可以去中工仁义电子去问下,应该还有3片。

网友:
哎,就一台了,还被我拆的乱七八糟,要不就匀给傻孩子了

网友:
451楼】 Gorgon Meducer

拿个简易JTAG和我换好不。我要串口的就好。

网友:
今天买了傻孩子的书,准备开始抽时间搞了。我可以免费提供SST39VF160,1Mbyte。快递到付或预付。本帖积极活动的几位优先,还有少量TF卡座,已拆下来或带板没有拆的。

网友:
to 【457楼】 new.ease
    有飞线行不?

网友:
【458楼】 keetian
我定一套。行不。谢谢。

网友:
【459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自己用怕什么飞线。怎么飞都行。

网友:
to 【458楼】 keetian

SST39VF160 是16位的,引脚48个,不能用在这个这个机子上
只能用SST39VF08和SST39VF016两种

网友:
to 【461楼】 new.ease
    好的,我改造试试看。用Snail mkII DEMO的雏形机改的……呵呵,有一个TMS引脚接的不对。
有CP2102作为USB转串口的。还有3.3v和5v电源输出。改造成功以后,我们在这个帖子里面联系。

网友:
【463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哇。这么好的东西。

先E地址给我。new.ease@163.com.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快递给你。

网友:
其实淘宝商家那里肯定有的,你只要问他要,不知他打的什么算盘!我们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TO:【458楼】 keetian

   我第一次买时就是拿到的这个片子,是让人帮忙带的,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拿错了,害我焊上了又拆下来。晕~~~

网友:
我送给傻孩子一台吧。

网友:
to  【467楼】 MEGA64
   嘿嘿。^_^我送你一本书吧。如何?
QQ联系我:539777763

网友:
【467楼】 MEGA64

我晕。抢我生意。这完全是恶意竞争嘛

呵呵。开完笑的啦。看来JTAG还是要自己动手才行

网友:
to 【469楼】 new.ease
    给我地址。我送个Snail mkII DEMO给你吧——当然还是雏形机,很容易修改为JTAG的。
^_^ 加我QQ,我邮寄给你

网友:
TO:【458楼】 keetian
TF卡座可以卖给我2个吗

网友:
【471楼】 gaoqiru
4.5元在淘宝买个TF的读卡器拆即可.

网友:
不错 ,买来玩玩

网友:
to 傻孩子
好的,今天有事回来晚了,明天联系
to 【469楼】 new.ease,抱歉没有看清楚。

网友:
一般来说液晶的速度要靠CACHE,只有尽量简化向液晶写的程序才会加快显示,也就是说要在内存里虚拟液晶的内存,先向内存写,再UPDATE到液晶上去

网友:
通常叫framebuffer

网友:
再不顶就沉下去了.....

网友:
呵呵,沉了也不怕啊,应该有很多人关注这个东东的,点击数1万多了啊。

   最近打算显示个全屏的图片,就是从SD卡里读取图片数据并显示。现在方案确定了,但还有bug。试着显示了几个图片(暂时用的BIN文件存储的图片数据,以后用BMP格式),发现有一部分显示不对,大部分图像是对的,不知哪里的bug。

    现在的方案是用外部RAM的高64K空间缓冲图像数据(缓冲区暂时设为32K),先从SD卡读取一定数量(不大于32K)的数据缓存到外部RAM,然后把这些数据写入SED1355F的DRAM。  显示大片时是按小块显示的,即将整幅图片分割成宽度和原图片一样的小块,例如把640×240的图片分割为640×20的小块,每次缓冲这样一小块的数据并调用图片显示函数显示出来,最终拼成完整的一幅大片。

    这个方案的主要问题是,它要把数据从外部RAM传输到SED1355F。现在是用内部RAM的一个字节作中转,效率较低。另外,不但需要切换两个器件的CS脚,还要避免两个器件的高位地址的相互影响。因为外部RAM(62128)的高位地址和SED1355F的高位地址是用的同一个74573作的锁存。当从外部RAM取一个数据到内部RAM再传给SED1355F时,需要经过切换外部RAM的片选,输出外部RAM的高位地址,读取数据至内部RAM,切换至SED1355F片选,输出SED1355F的高位地址(注意,因为前面读取外部RAM是改变了锁存器的数据,所以原先锁存的SED1355F的高位地址已经被改变,必须重新锁存),将数据从内部RAM写入SED1355F的DRAM。
   可以看到,这个方案如果前面提到的用内部RAM一个字节作中转的效率还可以接受的话,后面提到的那一系列的切换和锁存就很难让人接受了,效率太低了,实际刷新图片很慢,刷全屏要十几秒钟。  变通一点的方法是把外部RAM的高位地址独立出来,用一个引脚专门控制,这就可以避免外部RAM和SED1355F的高位地址的相互影响,还可以提高切换CS的效率。或者把外部RAM的高位地址A16从锁存器的LSB移到MSB,避开SED1355F的高位地址(A15-A20),也可以消除两者的相互影响,就不用在读完外部RAM后再重新锁存SED1355F的高位地址了。

   希望大家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案能提出来讨论一下,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虽然还没调好,还是忍不住发张PP,就当灌水了。

                                        ourAVR的首页    大小640×240     最顶端和中间的一部分显示不正常。

                                        两幅320*240的美女图   大小都是320×240   两幅图片的最顶端显示的都不正常。

                                                             左边的美女

                                                             右边的美女

网友:
晕,这么晚了还发广告...

网友:
果然是牛B啊...看来我得赶紧把SD卡装上去,装备太落后了不好....

网友:
怎么还没有看到 【470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在这里有大动作啊....期待!

网友:
好几天没搞了,我还是等 Gorgon Meducer 送我的东东回来改成JTAG。然后上UCOS

网友:
shdzbsl
牛人!狂顶!这段时间老板催的有点紧,等过了一段时间有空了,再搞、!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你个.....嘿嘿

网友:
有点眼花缭乱,大家都是强人!
本人自叹不如啊!
埋头苦学吧

网友:
谁能转给我一个,qq:386162047

网友:
to 【475楼】 MEGA64
    加我新的QQ,原来的QQ满了:539777763

网友:
这东东这么好玩。谁有多的卖个给我要得不

网友:
刷全屏要十几秒?那也太难受了吧

网友:
把RAM的A15断开接到73573的Q0,A16断开接到Q1,RAM的CS接到M128_A15,这样访问0-7FFF就是访问RAM,访问8000-FFFF就是访问LCD,如果加一个反相器,把LCD的CS接成RAM的CS的反相,就可以在一条指令里搬动内存到显存了

网友:
也发二张图,这是用m128内部flash能容纳的最大片300*210,代码用汇编写,hex文件已上传
看来SD卡一定要加了.请shdzbsl发一整机照片不知你是怎么加的.

网友:
TO:【497楼】 zck9

   添加SD卡的方法见321楼。

网友:
zck9

你的接口怎么弄的?

网友:
呵呵,500楼了,我300楼的预言要提前实现了。

网友:
占501高地.

网友:
503阵地在我手中

网友:
505 神功元气袋。

哈哈。我小时候收音机听到的

网友:
506楼

小小庆祝一下,找到了bug。是在FAT16/32部分,读取文件的函数有些问题,现在解决了。
重新发图,呵呵。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03805.jpg(文件大小:1.25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0059.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03806.jpg(文件大小:1.35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0058.jpg)

网友:
上传测试程序:

注意:请确认硬件电路和程序中定义的一致,主要修改了SPI和62128的CS部分。详见程序包中readme.txt中硬件部分说明。

SD卡中文件目录结构:(TF card 目录实际应为SD卡的根目录)

其中BIN格式的图片数据是用Img2Lcd生成的。

网友:
太好了.....期待你的BMP

网友:
shdzbsl
真是强啊!

网友:
每次 shdzbsl 上贴都有惊喜..........

网友:
汗一个,我最多只是有些坚强而已(再汗一个)。
   自认为只是个老菜鸟,又喜欢玩,看到好东西就想玩一下。看到这个东东简直是如获至宝,不用考虑外壳,不用考虑布线(头痛),不用找电池.... 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但自己只是老鸟,水平一般,只能卖些力气做些基础性的工作,给真正的高手们探探路,虽然作了些功能,但也只是验证一下而已。当然,顺便勾引一下那些有些空余时间的高手们,而且好像有些效果了哦。我写的程序还是不建议大家参考,大家只参考下思路就可以了(我会尽量把我的想法和方案分享的),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帮忙测试找找BUG或者提些建议,有能力的还可以自己动手优化一下,自己动手写虽然痛苦些但也会更有乐趣。
   展望一个,这东东还是很有潜力的,大家把底层完善一下,各个模块都利用起来,可以作些很有用和很有意思的东东。比如把液晶的底层驱动做好,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GUI。做好SD卡的驱动,可以学习一下FAT文件系统,做好FAT操作的基本函数后,做个文件读写的函数,继续努力,试试做个文件浏览器...(你这也太啰嗦了吧!)  呵呵!总之,菜鸟们可以学习下,老鸟们可以挑战下(128K flash哦),高手们可以指导下。 努力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强烈地顶楼上!

网友:
BMP的文件格式看了下,好像也不是很难实现。试着用Img2Lcd把24位色的BMP文件保存成16位色BMP格式,对照BMP的格式,发现它是按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方式存储数据的,不是最方便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存储方式,显示时要作些处理,有些麻烦,不知道那个软件要怎么设置一下才行。
    比较了一下BMP格式和BIN格式(包含图像头数据),两者的大小几乎一样。BMP格式的优点是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查看,但要将普通的BMP格式图片转换成16位色的BMP文件,还需要相应的软件支持,如果Img2Lcd不能处理成方便应用的格式的话,就要自己写个转换软件了(好像16位色的BMP文件不多见,24位色的常见些,还要转换,头晕ing..)。当然,最好是批量转换。 BIN格式的优点是简单,用Img2Lcd可以很方便的处理,包含图像头文件后Img2Lcd还可以直接打开。  这两种文件格式的方案哪个更好些?大家讨论下啊。个人认为前面的方案更有吸引力,但对写转换软件有些头痛。另外,506和507楼的图片和程序是基于BIN格式的(没有包含图像头数据),可以比较方便的改成包含图像头数据的BIN格式。

    要作电子书的话,应该少不了文件浏览器,做个什么功能的好呢? 初步设想一下,可不可以在相应目录下创建个隐藏的系统文件,统计该目录下的特定格式的文件的基本信息(比如,BMP文件的图像文件头、BIN格式图像文件的图像头数据...),将这些信息整理并保存在系统文件里,在启动相应的应用程序时创建或者更新这个文件,这样就可以做到很方便的管理和统计该目录下的文件了。
    没什么经验,只是设想一下而已,大家有什么想法交流一下啊。

PS:这段时间打开这个帖子一直不太顺利,经常失败,访问其它网站还是比较正常的。不会是楼盖高了,地基不稳吧?先保存下帖子再说。吃饭去了,回来再讨论下那个键盘吧,貌似功能很强啊。

   纪念一下,517,想起了517的兄弟们,你们过得还好吧?

楼主:
Img2Lcd可以选择像素的扫描方式的啊

不过BMP就是按照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方式存储数据的(当然,如果高度值是负的就是从上到下了),而且数据存储一行要按4byte补齐。16bit可以从24bit实时转换,可以用比较简单的算法,缺点是速度比较慢。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在240 * 400的TFT上按16bit显示24bit的BMP图像:

void display24BitImage(TFILE *fp){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j;
        unsigned char red, green, blue;
        unsigned char buffer[14];
        unsigned short data;
        struct BITMAPFILEHEADER bitmapInfoHeader;

        lcdClearScreen();

        fatFseek(fp, 0, SEEK_SET);

        for(i = 0; i < 14; i ++)buffer = (unsigned char)fatFgetc(fp);
        bitmapInfoHeader = *(struct BITMAPFILEHEADER *)(buffer);

        for(i = 0; i < 240; i ++){
                fatFseek(fp, bitmapInfoHeader.bfOffBits + (239 - (unsigned long)i) * 1200, SEEK_SET);
                for(j = 0; j < 400; j ++){
                        data = 0;
                        blue  = fatFgetc(fp);
                        green = fatFgetc(fp);
                        red   = fatFgetc(fp);

                        blue  = (blue  * 0x1F / 0xFF) & 0x1F;
                        green = (green * 0x3F / 0xFF) & 0x3F;
                        red   = (red   * 0x1F / 0xFF) & 0x1F;

                        data |= blue;
                        data |= green << 5;
                        data |= red   << 11;
                        lcdSendData(data);
                }
        }
}

至于创建一个系统文件,我个人认为没这个必要,毕竟这玩意RAM够大,可以利用一部分RAM缓冲当前目录的FDT。

另,我这里也是网速不太好的时候开这个楼经常出问题。看了一下,估计这是ourdev第二高楼了吧。

网友:
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50元是值了

网友:
这么强功能的键盘,要好好利用一下啊。

   我的思路是:建立一全局的输入缓冲区,每次有新按键按下时,判断一下输入的是否是字符,是字符的话存储到缓冲区,如果是Caps或Num键时则置位相应的状态标志(供显示函数显示当前状态),如果是Ent键或者Esc键,则置位结束输入标志(Esc键表示此次输入无效)。  这些功能在Keyboard_GetStr_one()函数中实现,实现单个按键处理。glcdn_GetStr_16()实现缓冲区数据的显示和当前输入状态的显示(Caps、Num)。

上传演示程序:
程序对硬件没有要求,没改过硬件电路的也可以用。 按7键进入文本输入演示程序,可从键盘输入大小写英文字母、数字、符号等,Ent键结束输入并显示最终输入字符(1S后清空显示),Esc键取消此次输入字符串内字符数为0。

  我的思路是把所有的输入都处理成字符串型式,结束输入后可以从输入缓冲区中获得字符串及字符个数。要实现不同的功能只需要添加相应的字符串处理函数。比如,输入网址或密码时,返回的是字符串,不需转换。如果要输入一个数值,可以添加相应的字符串转换成数值的函数,将返回的字符串处理成需要的数据格式。

网友:
【520楼】 shdzbsl

根据前面我测试的结果:键值应该在键盘上已经做完处理才发到主机上的。同一个键在数字和字母状态下会发不同的值。当然这是有键上有数字的情况下。

而且键值居然就是标准的ASCII码

网友:
【518楼】 314forever
积分:204
派别:
来自:哈尔滨
Img2Lcd可以选择像素的扫描方式的啊

-------------------------------------------------------------
   我又试了下,如果输出格式选则BMP时,选择下面的扫描方式是无效的,即输出的数据完全一样,而且输出的BMP格式固定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格式。这种存储格式很不方便后面的显示处理,需要作些变换。呵呵,估计这个软件的作者没考虑到会需要选择BMP的从上到下的显示方式吧(突然想到,可以上下颠倒后再保存成BMP格式,晕,够BT!)。
   另外,还有一个要讨论的是是否需要在M128中实现一些高级功能,例如读取并显示24位色的BMP图片,缺点是需要实时计算,速度有些慢。另外一种方案是:这些功能也可以像MP4一样,把其它不同格式的文件通过一个转换软件转换成特定的格式(16位BMP或16位BIN),可以减小M128的程序量,速度也快些,但需要写这个专用的转换软件(估计Turbo C就可以搞定),最好是能实现批量图片转换。
   大家认为哪个方案更好些?

  关于是否需要创建系统文件。我主要是考虑,如果作电子书(图片格式),可能会在一个文件夹下有几十到上百个图片,创建这个系统文件的好处是当图片较多时可以统一管理和处理,容量也没有限制。当然,这样程序就复杂了。呵呵,只是一个想法,具体方案还没考虑呢。

TO: 【519楼】 xingzhang 兴仔
   呵呵,应该说相当超值才对吧?

网友:
TO:【521楼】 new.ease

呵呵,所以说它的键盘功能强啊。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获取并显示它的当前输入状态和封装成一个方便应用的函数而已。你可以测试一下,看看需要再添加哪些功能。自己动手是完全可以搞定的。有什么优化和好的想法大家也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523楼】 shdzbsl
我还是想用uC/OS-II。在那上面处理键盘很方便。这几天在搞SDA。等Gorgon Meducer送我的JTAG到了(再次感谢Gorgon Meducer我定会好好利用它)在接着搞。

网友:
【524楼】 new.ease

   呵呵,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冲突的啊。我想先把功能演示出来,好拉更多的人下水。如果让我现在移植uC/OS-II,可能就没时间搞楼上供测试的那些东西了。呵呵,只要关注的人够多,以后肯定会有人来改进和完善它的,到时候可能不只是移植OS了。

另外,如果有串口芯片MAX3222的话,用串口调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调试FAT时,可以很直观的显示各种信息出来,还可以显示汉字,效果还不错。

网友:
刚又看了【118楼】 new.ease的提议时,我想到的是用设法在RAM中放一段将ROM读出的程序,然后转到RAM来执行。。(现在工作中用的MCU的RAM跟ROM是统一编址的,因此可以将PC重新定位到RAM来跑。。),,,,,,不过一看M128的Datasheet,此思路无效。

用LPM遍历整个Flash区并逐字节从串口送出,用不了多少字节,是否可以用JTAG工具将这段代码写到Flash,然后执行之??

(另,存为.mht格式时这个帖子有7M了,,,应该会影响到打开速度吧)

=====================
.include "m128def.inc"

.org 0x0000
    rjmp start

.org 0x0020

start:

                    ldi ZH, high(start<<1)
        ldi ZL, low(start<<1)
        add ZL, r10
        lpm
        mov r20, r0

        rjmp start

.org 0x0100                ; 误以为M128的RAM跟ROM是统一编址。。。。。实际上这里还是ROM区。。
.DB 0xF0, 0xE0                ;ldi ZH, high(start<<1)
.DB 0xE0, 0xE4                ;ldi ZL, low(start<<1)
.DB 0xEA, 0x0D                ;add ZL, r10
.DB 0xC8, 0x95                ;LPM
.DB 0x40, 0x2D                ;MOV     R20,R0
.DB 0xFA, 0xCF                ;RJMP    PC-0x0005

网友:
完成了16位色BMP格式图片的显示功能。但效率明显没有BIN格式的高,显示速度慢了很多,估计实际应用会很受限制。
  添加了串口芯片MAX3222的网友可以从串口查看显示的BMP文件的基本信息。
  有关该函数的详细功能说明见程序中的Pic_Print.c中函数Print_image_BMP()的说明。

  上传测试程序:

  直接用Image2Lcd(我用的版本是 V2.9)打开图片,输出数据类型设为BMP格式,输出灰度设为16位真彩色,其它默认。保存后把数据放入SD卡指定的文件夹下,把演示程序中的文件名修改为你想要显示的文件名就可以了。开机后,按下F1下面的那个类似时钟的键,进入BIN格式图片的测试程序,按下0则进入BMP格式图片的测试程序,大家可以对比下显示的速度。

  测试程序相应的SD卡数据:

弱弱的问下:大家不会还没加上SD卡吧?额的神啊!怎么没见有人反馈测试结果呢?大家可以多多测试,帮忙找找bug。如果有好的实现方案和建议可以提出来交流讨论一下,需要添加什么功能也可以提出来。 源程序有很多不足,有待改进,本来也是不好意思传上来的。既然传了,还希望大虾能指点一下,以后再写程序时也会更有条理和规范。如果不好直接指明,就发我的邮箱吧,呵呵!

网友:
呵呵....还没有搞SD卡,很可耻吧.....想帮你找BUG都不晓得怎么搞

网友:
哎,还没加SD

网友:
【527楼】 shdzbsl
你是不是用的TF卡啊?

网友:
TO:【530楼】 gaoqiru
是用的TF卡,拆了个读卡器的卡座。321楼有图片,可以参考下。

网友:
to 【283楼】 shdzbsl
    我终于拿到传说中的宝贝了。呵呵,shdzbsl还帮我焊接好了MAX322 ^_^
再次感谢。

网友:
TO:【532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晕...  你感谢的应该不是我吧?我可没帮你焊MAX3222哦。再说那个芯片我买的好贵的,也舍不得给你焊啊。哈哈!
这个东东的装备几乎给它配齐了。稍微算了下,MAX3222、SD卡(TF卡)、SST39VF016至少花了我70大洋,不过应该还是很值的。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东东竟然已经玩了1个多月了。革_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还要努力啊。

网友:
TO 【532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呵呵...是不是和 new.ease 换的.

网友:
to 【533楼】 shdzbsl
   啊……居然弄错了,看来真是高兴冲昏头脑了……
to 【467楼】 MEGA64
   对不起哈,应该谢谢你才对!谢谢你帮我焊接了MAX3222,还送了我一块大液晶。^_^太感谢了

网友:
测试了下SED1355F的虚拟窗口功能,可以看1024*768的大图了。

测试程序:(没有SD卡也可以测试,只是不能测试大图)

相应的SD卡数据:

虚拟窗口我设为1024*768。开机后显示的是128*128的图片,可以通过上下左右键在1024*768的虚拟窗口中移动,shift加上下左右键则可以实现实际显示窗口的移动。如果你添加了SD卡,可以按数字0进入图片测试的子程序,会演示BMP和BIN格式的图片显示,然后是3幅1024*768的大图,等显示完成退出测试子程序后,就可以用shift加上下左右键移动窗口,可以查看整幅图片。另外,键盘最左侧两竖排按键的最下面两个(左右箭头),可以实现快速跳至窗口的左上和右下角。

网友:
【535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幸亏我没有送给你,你太过分了.....哈哈!太伤 【467楼】 MEGA64 自尊心了.......

网友:
536楼】 shdzbsl 果然每次上贴都有惊喜啊,马上去搞个卡座试哈你的新成果

网友:
to 【537楼】 gaoqiru
    瀑布汗一个……

网友:
【540楼】 Gorgon Meducer
我都不好意思和你说。你送给我的板。回来一个小时内被我搞挂了。回来的时候我试了。在电脑上是可以识别成串口的。我改了改。CP2012就感冒。高烧不止。我真是一个败家子。辜负了你的一片好意。现在看来还是等那天去电子城搞片换上。好事多磨呀。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的先搞SDA01

网友:
你为啥要修改CP2102阿……不过是割一根AVR的端口线,再飞一根线而已……
而且你也没有找我要原理图……怎么就毅然开始修改呢……

网友:
【542楼】 Gorgon Meducer
没有修改CP2102.
不知道是不是静电问题。
晚上联系你。

网友:
new.ease

你够背的:)

不过前几天,我自己也挂了片,3232,也够背了

网友:
【536楼】 shdzbsl
TF卡的接线图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
TO:【544楼】 weihua 梨花剑雨
哈哈。根据Gorgon Meducer的原理图已经找到问题所在。并成功改成JTAG暗爽中。

TO:【542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谢谢成功了。只是现在显示目录机的电压是6.2V。应该是分压电阻的关系。但好并不影响使用。

TO: ALL
TDI,TDO。各位怎么接的呢。从CPU上直接焊。好像很难焊的说

网友:
TO:【545楼】 gaoqiru
你参考一下我的连接(我参考的是OpenUC3板的原理图),图中SD卡是正面朝下安装的。

网友:
中秋回家可以玩一下了,哈哈

网友:
继续盖楼,再发一张图片如下:能画直线,三角形,园,还画了个直角座标糸.搞了一个菜单演示能用上,下,左,右键和Ent键展开,由于M128还有很多空间加了张我们站长的一个头像.由于这一切均无实际用途未往下继续.
  其实这个东西实用价值不大,但作为学习和玩玩非常好,包括糟老头子在内.
  在这里想问一下shdzbsl,这个M128的59,60脚的PF1,PF2是否为悬空,在你的电路图上和察看电路板是悬空,但由于是多层板不知内部有否连接,我想在这里引二条线作为ADC输入能否搞一个低频示波器玩.
  还有请问各位因为该机原來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蓝牙上网.上网后我如发现有好文件想下载保存,那存到什么地方?无U盘,无SD接口.
  在该机上的15芯与外接口中有二条JTAG的接口,我们不用JTAG,而在软件中写一个模似USB接口而直接一个U盘.这种想法可行吗?

网友:
TO:【550楼】 zck9

关于“PF1,PF2是否为悬空”,我也不太确定(感觉它应该是悬空的)。不妨先按它是悬空的来处理,把波形显示到液晶或串口,和源信号对比一下,应该能确定是否悬空了。呵呵!可能本末倒置了。  另外,这个屏的宽度较长,可不可以做一个低频的逻辑分析仪呢?可以考虑用硬件SPI配合移位寄存器试下,不知可不可行?

关于文件的下载保存,估计这个东东只能浏览网页吧? 它的电路板上有falsh(2M byte)的电路,只是没焊上去,应该可以用它作一些网页的保存,但仔细想想,网页如果是按图片格式传到pocketsurfer上的,那肯定不小,2M的flash估计也没什么用,自己扩展个SD卡应该更可行一些。

关于“模似USB接口而直接一个U盘”,等高手们回答。

PS:如果能把这个东东的各个部分都利用起来,应该可以做些不错的东西。只是大家的空余时间多少的问题。唉,最近又有些忙了,图片浏览功能还有待完善,TXT电子书也一直放着还没debug ......

网友:
“模似USB接口而直接一个U盘”?那存储介质是什么?要弄成标准的U盘可以考虑专门的接口电路.但无什么价值啊.

网友:
【550楼】 zck9
把你的代码也整理了弄份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
提供点资料:
wiring/arduino 项目: 用atmega 128/168的, http://wiring.uniandes.edu.co/ , http://www.arduino.cc/ ,这里有相关的资源: http://www.tigoe.net/pcomp/resources/archives/avr/000653.shtml
还有 AVR-USB 项目,是不是可以把小机机加上个USB: 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index.html
反正是有spi总线的,哈哈哈哈,可以加个 28j60的网线模块(http://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200611/article06111.shtml ),这个就不用烦蓝牙了,(当然蓝牙也很爽)

再补充个,现在好像方向不太明确,组织下开发方向会快好多,最少列出todolist,让有兴趣/有能力的人研究空白的部分

网友:
【554楼】 gogonkt

  呵呵,看来对这个东东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的。
  稍微总结一下吧:

一、 硬件部分:
  1.原理图,除蓝牙部分未确定外,其它部分都已基本确定。可参考271楼(版本V1.11)及最新版本电路图。
  2.原电路中未添加的芯片,串口芯片MAX3222、单反相器74LVC1G04已经添加并验证通过,并行flash SST39VF016已添加,但未验证。
  3.通过修改原电路(PB3),添加了SD卡(TF卡)并验证通过。

二、软件部分:
  1.功能模块:
       <1>.键盘模块:已实现配合液晶或串口的字符串输入功能,通过后续的字符串处理,实现字符串及数字的输入。
                     详情可参考58,72,73,75,76,152,153,520楼。
       <2>.液晶模块:已实现英文字符及汉字的显示(6*12,8*16,12*12,16*16),实现经Imag2Lcd转换的BMP和BIN格式
                     16位色图片的显示。已添加画点,画线,画圆函数(有待改进)。实现了SED1355F的虚拟屏幕功能。
                     根据原硬件电路的设计,对SED1355F的数据传输现在有三种方案,详见192~297,441~445,496楼,
                     有网友移植了SED1355F的图形库,见183楼。
                     液晶对比度及亮度控制:216楼。
                     SED1355F相关资料见126,128楼。
                          其它详请可参考159~235,166,212楼。算了,液晶部分可参考整棟楼,晕...
       <3>.SRAM模块:可参考54楼。
       <4>.电源管理:可参考40楼的测试程序及最新测试程序中power.c部分。
       <5>.flash:   芯片资料可参考261楼。
       <6>.蓝牙模块:蓝牙部分已有网友进行了一些测试,详见137,217,244~254,268,270楼。
                     蓝牙芯片DataSheet可参考138楼。
       <7>.串口模块:可参考283~296楼及最新版测试程序。
       <8>.SD卡模块:可参考321楼。

  2.OS:
      <1>.uC/OS-II: 有网友已经移植,见323,374楼。

  3.FAT:在bozai的FAT基础上添加了几个文件读写函数,详见最新测试程序。

三、其它:
    PocketSurfer上网设置方法:415楼。
    15针数据接口资料:108~110楼,345楼。
    bmp2lcd软件:324楼。
    功能演示:可参考163,176,183,374,433,440,445,497,507,520,527,536,550楼。

楼盖的有些高了,不方便查阅,以上是稍微整理的部分内容,有遗漏之处希望大家能补充一下。
PS:能爬完这几百层楼的人绝对是强人,哈哈!

呵呵,555? 也要纪念一下吧。

网友:
展望一下这个东东的应用前景:

  1. TXT文件格式的电子书阅读器。

  2. BMP或BIN图片格式的电子书阅读器(图片浏览器)。

  3. 简易的低频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其它应用还望大家补充。

   前段时间做过1和2,框架已经有了,但还不完善,bug较多。 另外,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是:RAM的分配和利用。 现在主要用内部4K RAM,外部RAM只作数据缓冲。调试时经常因RAM空间不够而自动关机(现已占用内部RAM的70%,FAT部分的函数会临时占用较多的RAM,最少有512字节),一直不太清楚怎样查看RAM分配和利用外部的RAM,还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总结一下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1,液晶的画点函数及显示图片的函数的优化问题。
    因为液晶屏幕较大,M128的速度偏慢(已验证可超频至16M),只有尽量优化画点和图片显示函数才可以提高图片显示速度。
    另外,图片显示的方案有待讨论。
2, 蓝牙部分协议有待移植。
    这么好的东东,不利用一下确实可惜了。
3,液晶部分GUI的编写或移植。
    做个小型的GUI,以后就可以做些漂亮的界面了(示波器、电子书等应用)。
4, OS的移植。
    移植了OS后可以更方便的对键盘、RAM、液晶等进行管理,对后续开发高级应用很有帮助。

现在只是想到这么多,大家补充。

网友(2008-12-25):
买了一个

网友:
热转印做了个插板,不过厚度是2mm的板子用刀刮到1mm多点正好,效果不错

网友:
我买了个,就是不会弄

网友:
反正没拿5V去供电.isp用5V烧过10多次程序M128还没挂.

网友:
128肯定没问题我上5v时机器就自动开机,转换成3。3的isp就正常,好像机器内部是3.3的电压

网友:
U17觉更像max3223,它的14脚是online(反向),max3222接脚为空的。用sp3223也行,貌似TB上只要几块钱1P。

不知道哪里有74lvc1g04卖?我想卖一个可惜找不到。上次307楼那位兄弟发74lvc1g04我没有赶上,不知道还有没有?

本贴被 kazuyuk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1,09:48:00.

网友:
mark下,继续观察

网友:
那个屏显示效果很次,还有启动后要按shift和esc进系统,按了也没效果

网友:
没有卖的了?? 名称叫什么,再帮忙搜搜

网友:
   先发一组图片,这是高压脱机写入器熔丝修改部分.

 到这里就继续不下去了.因为要写入芯片,必须从本机引出8条数据线,10条控制线,共18条.就是在焊引线时损坏了第一台机.

 另外要写入的hex文件,必须将写入的文件先存于SD卡中.这样必须焊上SD卡,参照shdzbsl大侠接SD卡,请一个焊接的小姐也未焊接好,且弄坏了M128的一个引脚,还好该引脚好象是一空脚,第二台未损坏.

    最近我又买来了二台,在这里我想请shdzbsl帮忙,能否给我焊上这SD卡4条线.我把机寄过来,hdzbsl大侠在吗?

网友:
建议给加个触摸屏,更方便

网友:
M128上焊TF卡确实很麻烦,我焊上了,测试没通过,热情被浇灭了,先去研究下SD卡FAT文件系统,回头再搞。

网友(2009-02-27):
能将 avrusb弄进去吗?貌似m128的int0和int1与scl、sda公用,如果改晶振为12M,应该可以的。

网友:
TO:【564楼】 ciddy

   有人转让: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6f122c4576c7e85725567fcb9184cc8e&x_id=0db1#

TO:【565楼】 zck9

   貌似我回复你后不久网站就被攻击了,不知道你看到我的回复没? 也不知道现在你焊好SD卡没? 可以QQ或者Email联系我。
   虽然已经好长时间没再玩它了,但这个东东毕竟确实是个好东东。很好的硬件平台,很低廉的价格,可惜的是很少的数量。

PS: 又看了一下帖子,已经恢复了很多。可惜还是有一部分没有恢复,如果哪位网友保存了,还望帮忙恢复一下。现在缺少的那一部分中有图片浏览器的测试程序和操作说明等。呵呵,我犯了和armok站长一样的错误,只保存了去年9月份的网页。资料丢了,真是心痛啊!

网友:
我保存了到1月分的,如何恢复上传呢?我恢复出了一个76M的mht文件,保存了到原来666楼的内容,包括所以的附件和图片。附件:刚才在TB上看到一个好东西――MEGA128L+SED1355F+MAX1677+蓝牙模块+液晶屏 ourdev_422967.rar(文件大小:49.59M) (原文件名:刚才在TB上看到一个好东西――MEGA128L+SED1355F+MAX1677+蓝牙模块+液晶屏 .rar)

网友:
回【571楼】 shdzbsl
  由于网站就被攻击.我没看到你的回复.到现在我的SD卡没焊好,我不上QQ我的Email:zxcasd804@126.com
我希望能将你的地址发过来我将本机寄出帮我焊上这4条线先谢了.

  由于未搞好SD卡只能再玩键盘,请看下图这是本例的键盘杂交27元的显示屏效果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22997.jpg(文件大小:45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A.jpg)
  本键盘电路shdzbsl大侠在巳解绍非常清楚内部有个TINY28.从画于下:

  本键盘有5条引出线,2条电源线,还有3条分别为KEY_XXX,KEY_CLK,KEY_DATA,其实KEY_XXX可以理解为键盘的片选端CS,当为低电平时键盘输出数据,高电平时禁止KEY_CLK与KEY_DATA就是时钟和数据,一个起始加8位,数据时序见图与I2C差不多,我描述的可能不准确希指正,这里使用键盘查询.放在主程序中循环.

         汇编代码如下:

   KEY:        CBI PROTE,KEY_XXX;键盘选中
        SBIC PINE,KEY_DATA;键盘数据
        RJMP KEY
        SBIC PINE,KEY_CLK;键盘时钟
        RJMP PC-1
        LDI R17,9
   ZK1:        SBIS PINE,KEY_CLK;键盘时钟
        RJMP PC-1
        CLC
        SBIC PINE,KEY_DATA;键盘数据
        RJMP ZK3
   ZK2:        ROR R16
        SBIC PINE,KEY_CLK;键盘时钟
        RJMP PC-1
        DEC R17
        BRNE ZK1
        RJMP ZK4
   ZK3:        SEC
        RJMP ZK2
   ZK4:        STS 0X100,R16;键值保存
        SBI PROTE,KEY_XXX;键盘禁止
        RCALL KEYJ;键值的解释和执行
        RJMP KEY

网友:
TO:【573楼】 zck9

   已经给你发邮件了,里面有我地址。

   呵呵,没想到这个东东的生命力这么顽强,拆开了还能玩。配合27元的液晶和SD卡,感觉超值到家了。毕竟用个全键盘感觉专业了很多,与4*4的键盘真是天壤之别。哈哈,感觉像变形金刚,组合起来彪悍,拆下来也一样强劲。
   关于这个键盘的接口协议,我的原来的理解(详见72、73、75楼)把KEY_XXX当成了输出端,没搞清楚它的作用。现在想想,确实是输入端,起输出使能的作用。用它的时候,我想只需要将KEY_XXX接地,一直让键盘输出使能,再监控CLK的上升沿(查询或中断),调用串行数据接收的函数就可以了。这个KEY_XXX在一般用途时好像没什么用,键盘只是个单纯的输入设备,只输出数据,不用片选。对于单片机而言,只需要用IO口查询CLK电平或打开CLK引脚的上升沿中断就可以触发并接收数据了,要禁止或忽略键盘数据,只要停止查询或禁止CLK中断就可以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
回头又重头看了一遍,依然......

对了。楼上开发了新功能的兄弟可以开源么。谢谢!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兄弟加入开发。
也才会有更多的惊喜。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机器....谁要...我不懂这些...卖家当初帮我焊出来两根充电线....机器不旧....价格56快...联系QQ 841611

网友(2009-04-05):
小弟问一下大侠们都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AVR编译器很多啊

网友:
我想出自己买的一台,在我里没玩的转。 我把充电口和ISP口还有232口都用接插件和洞洞板转接了。 就是程序不会写,原机的程序也没动,谁用得到可以联系 QQ 28869879.

网友(2009-06-18):
http://www.honda-connectors.co.jp/
这个东西接口的制造商网站,不过转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上面用的型号

网友:
看到上面这个网站中的图片有点像 不过找不着PDF 有可能是 停产了或是定制的

HONDA连接器 (原文件名:input_RMC.jpg)

网友(2009-08-09):
都在搞示波器,不知道谁能把这个屏用上,或直接开发,低频示波器

网友:
路过,网站第一楼,不得不顶!

网友:
我那个的ISP挂了.都在睡觉了

网友(2009-10-09):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25df0948f8df669fdb4ca33f7682664.htm
这个东西又到货了哈!!

网友:
没想到又有了啊。

网友:
那个U18串口反相器有可能是SN74AHC1G14

这个是它的DataSheet:

————————不好意思,没注意前面已经有人贴出来了——————————

网友:
可否移植linux或者CE?

网友:
难,一片M128L能干多少事,要移植linux或者CE得用ARM处理器

网友:
老帖子了,呵呵。今天研究了一下SED1355的手册,发现这个芯片好强啊,16bit以下的TFT基本通吃,而且还可以驱动CRT。搞一个来当驱动板也不错,唯一的遗憾就是RAM只有1MB,驱动CRT时会有限制。

网友:
我也弄到手了。其中一个的1355焊过,焊得很一般,引脚都快短路了,只好自己动手拆下整理重新焊上去。外壳让人心酸,螺丝拆了就拧不上了。不过话说回来50块不能要求太高。
另外我发现数据接口可以用手机的改,连主板上的座也换了,最好使用热风枪。我用的座是SAMSUNG手机上拆的,18PIN,间距不 一样,随便掰掰就能够上了,没有的干脆搞断。这两个东西TAOBAO应该有售,几块钱。插头最好买满针脚的。

网友:
强悍,牛人!
困,睡了!

网友:
背光真是个耗电大户,亮度最低时整机工作电流约100mA,亮度较高时可达600mA。
不知道此屏的背光能否DIY?
等玩够了拆开屏幕看看......

网友:
请问,用来做开发板可以吗?怎么玩啊!
还有图片里的软件怎么装进去了的呢?

网友:
楼好高啊!!!

网友:
高处未算高

网友:
TB上哪卖家又有的卖了,我刚拍了一个!

网友:
给一个linux下的sed1355f的驱动,不知前辈们是否能派上用场

http://unixguru.raleigh.nc.us/docs/linux-2.4.10_html/500942.html

网友:
很遗憾,它的CPU只是个8位的ATmega128,运行不了Linux,更不能像linux一样安装软件。
    按我的看法,它是一个功能强大的8位AVR为核心的人机交互系统,有足够的flash(改装后还可以扩展SD卡接口),外扩大容量ram,有比较大的伪彩屏(640*240),有类似智能手机的全键盘。接口方面,既有无线的蓝牙,也有通用的串口(需改装)。 小巧,廉价的它原本是设计被用来解决手机的上网的诸多不便(屏幕分辨率小,无全键盘等),作为利用手机网络上网冲浪的一个小工具。 现在,熟悉AVR的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这个小巧的工具赋予更多更实用的功能。比如,601楼的图片就是网友把它改装为AVR脱机下载器的实例。熟悉RTOS的网友可以尝试把UCOS II,freeRTOS等轻量级操作系统移植上去,大容量的RAM和大大的屏幕也完全值得去给它添加一个GUI。扩展SD卡后,它更加如虎添翼,移植一个小型的FATS,让它可以轻松管理TXT、BMP、HEX等简单文件。你可以拿他看电子书,也可以浏览图片,还有人希望添加高速AD后作便携式示波器...
    不可忽视的是,它是一个成熟的产品,有耐用的电池和完整的电源管理,有精美的4层PCB设计,还有小巧精致的外壳。这些都是DIYer们大多无法实现的心愿。
    呵呵,JJYY了半天,有时间、有兴趣的小菜和大虾们,你们有没有心动呢?

PS:因为本贴楼层太高,不便阅读,希望了解详细资料的网友可以去555楼,该楼是简单整理的网友搜集到的资料汇总。

网友:
心动不如行动!!先mark一下!

网友:
买了一个  明天到 呵呵

网友:
留名方便查资料

网友:
晕啊,看的晕晕乎乎,MARK一下吧

网友:
一群人闲着寂寞呀, 踩一脚吧

网友:
【415楼】 machine

PS上电按GO等待连接的时候你的等待了多久?另外这个能不能用中国移动的GPRS包月流量?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准备买个玩玩,先标记一下。就当买个M128开发板了

网友:
这个宝贝还有最新研究的进展吗

网友:
【415楼】 machine
你那个上网手机设置了吗?为什么按照415楼的设置我们都上不去。一到验证就过不去重新链接。如果你真的上去了能不能详细说下手机的和pocketsufer网络设置。如果哪位大侠连上了网络,能否公开一下具体的设置方法。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做工有些粗糙,倒是对得起这个价格,发些外观照片大家看看,有空再玩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0360.jpg(文件大小:874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液晶全貌.jpg)

网友:
将36楼所列的2个连接也下来保存到这里,方便查找

网友:
【622楼】 999999  你说这批货是不是翻新的  为什么感觉很山寨呢

我的明天也要到了  哇哈哈

另外感谢你的照片  挺解馋的

网友:
50元的东西,翻新都不够工钱

网友:
按得也收到了,能连接蓝牙  能上网  哇哈哈

网友:
shdzbsl  你还在弄这个东东吗?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网友(2009-11-08):
【625楼】 01q2f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pocketsurfer和手机?真的进网页了吗?

网友:
俺DIY的接口  13针的排针,这个外壳很容易加工,用小锉刀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用电脑USB充电  那叫一个慢啊.....

网友:
链接电脑后的提示,关于这个蓝牙芯片 网上介绍的还是很多的  但是偶不会用......

网友:
后面几贴好像有点重复~~

网友:
【632楼】 zhuyjgh 后面几贴好像有点重复~~

不重复咋办啊  肚里没货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帖子不断刷新  不断的顶出来

网友:
顶起来!马上买个来玩

网友:
不能量产的东东,只看不买

网友:
感兴趣的XD赶快下手,老王那又有得卖啦,价格没变还是¥50。

网友:
我的 PS.买来键盘就有1/3的键不好使,忍痛拆开键盘,发现是不干胶污染了触点,用细布清理干净后,所有的按键就都好用了。
不过拆开后,键盘表面的黑色塑料就不那么平整了,建议没毛病的不用拆开。
顺便照了些照片:

网友:
看完这个贴子,断断续续用了我好几天的功夫

今天动手连ISP和电源,连接成功,庆祝一下!焊接可真不容易,在放大镜下焊接完成,飞了几根漆包线到ISP插座。
这是我的P.S.的熔丝配置,和【15楼】 shdzbsl 的不同,本想在擦除后读一下EEPROM的内容,现在看来是无法读到了。

另外【382楼】 awfi 所读的EEPROM内容应该是错误的,这是加密状态读出的空数据

网友:
还有人在玩这个吗?
我发现键盘不好使,有时是因为键盘的CPU死机了,断电后再上电就好了。

网友:
刚买两台,拿来就拆了,然后就晕了。

网友:
【632楼】 zhuyjgh 后面几贴好像有点重复~~

最近又爬了几遍整栋楼,受益匪浅,仔细读完各楼的帖子,发现632楼说的对,的确,我后面发的帖子有些和以前的重复,比如读熔丝位那个,怪我当时没仔细看贴,(其实那时已爬过一两遍楼)以前有网友已贴了图,不过,我当时发帖时是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上了ISP,读出芯片信息时很兴奋,顺手就发了。

这个东西的硬件看来已经被网友摸透(除了蓝牙),软件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我感觉主要问题还是货源问题控制不了,感兴趣的人多了就没货,没人玩了,又有货,这东西在这里不能炒得太热,而且卖家也有论坛,要是当时阿莫把货都吃进来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几天把1355液晶手册看完了,想利用这个东西熟悉一下液晶。

很感谢当年玩过这个并发帖共享的网友:314forever、shdzbsl、new.ease 、zck9、tiancai_........,好像人去楼空了,都不回来看看

提示:还有,本贴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有部分帖子未恢复,在【575楼】 kazuyuki 上传的文件中

网友:
好像人去楼空了,都不回来看看

这话说得好凄凉啊。这东西当时玩的人就不多,也就几个朋友比较热心,多数的都在“围观”中;好多人一看别人讨论某东西很超值,想都不想就立马抢几个回来,到手后开机看看,然后拆开再看看,最后就不知道扔哪去了;我想大多数玩家都是这个状态吧。

这个东西后来我捉摸了一下,在原硬件基础上重写软件没什么意义;就像卖家说的,供拆机才是这东西家的价值所在吧。我现在比较看自行设计一个8/16位接口的SED1355驱动板;正如我上面说的,这个芯片可以驱动很多规格的液晶甚至是VGA,对于一个玩家而言应该是比较有吸引力吧。当然我也是处于光说不做的状态,现在手头连个烙铁都没有。

网友:
ls和lz是什么关系

网友:
刚买了一个,希望有人继续研究蓝牙

网友:
嗯,蓝牙,谁带个头啊?

【645楼】 ForNever: 楼主终于冒出来了,欢迎!
你分析的很好,情况看来基本如此:都希望有人做好程序,一下载就OK,既有成就感,又不耽误时间。
shdzbsl做得很好,底层的驱动基本都搞定了,还提供了原码,程序写得也很规范,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大多数人都卡在加装TF卡焊接上,没有好的烙铁 难度好大啊~

网友:
终于改好SD卡,PB7管脚焊飞掉了...晕死!~SRAM的片选只好改到PG4,测试V222程序,OK!

好了,开发板基本完成,开始学习shdzbsl 的程序,,好多需要消化吸收的。艰苦之行开始鸟

后续狂想,,加74HC245 接到M128的BUS上,再加个片选脚接245的OE脚,做8位简单的逻辑分析仪,存储深度可以利用外部128KSRAM(速度会慢些)不知16M晶振最大采样速度能做到多高?外部触发可用PD0(INT0)做? 希望高手看看可行性

网友(2009-12-08):
651楼xininye 的进度挺快

如果用16M晶振需要按296楼改一下BUSCLK的连接,否则可能液晶无法工作

找了些【296楼】 tiancai_ SED1355的BUSCLK接到了45M上的依据

CPU interface: the S1D13505 current consumption depends on the BUSCLK frequency, data
width, number of toggling pins, and other factors – the higher the BUSCLK, the higher the CPU
performance and power consumption.

--------Power Consumption S1D13505  Issue Date: 01/02/05  X23A-G-006-03

An optional external oscillator may be used for BUSCLK since the S1D13505
will accept host bus control signals asynchronously with respect to BUSCLK
The host interface control signals of the S1D13505 are asynchronous with respect to the
S1D13505 bus clock. This gives the system designer full flexibility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source (or sources) for CLKI and BUSCLK. The choice of whether both clocks
should be the same, whether to use DCLKOUT as clock source, and whether an external or
internal clock divider is neede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esired:

---------Interfacing to the Philips MIPS PR31500/PR31700 ProcessorS1D13505  Issue Date: 01/02/05  X23A-G-001-07

1355的上电初始化状态我读了一下,截图到这里备查

网友:
【652楼】 999999
这个问题我还没注意呢? 我直接上的16M晶振,跑shdzbsl的V222程序,显示都OK 啊? 不过SD1355 底层驱动有加几个 NOP的,估计就是这个解决你提的这个问题,明天测试你的方法

网友:
【653楼】xininye
shbzdhl的程序内部己将晶振2分频了,所以可以使用16M
我试验原晶振,如设定全速总线则液晶必乱.

网友:
改好了外部接口,加了shao老师的通用bootload 这样下载程序就不用老按着开机键了。舒服些~~呵呵
MAX3222,74LVC1G04 都焊上了。就差2M FLASH 手上没有。

【654楼】 999999
是的,shbzdhl的程序和资料都没看多少,都没贯通。。。无从下手了,呵呵,还是继续爬楼看资料。

PS: 等熟悉之后,想利用串口做个瘦终端,但还没想好怎么做,这么大的显示屏和键盘很适合吧。这个开发板很值!!

网友:
还有人在玩这个?
m128 I/O软件模拟SPI  外接SD先上几张图

    上面我的资料放在我这里也是进馆材,只要各位喜欢全部开源,只是我的代码全部是汇编,这就是汇编最大坏处---不利于交流, 特别是写这文件系统可谓痛苦,因不会C. 当然汇编也有其优点:在这I/O软件模拟的速度C是比不上的.

网友:
【656楼】 zck9

    帅!!!
    期待你的开源,好让我等初学者多多补习下汇编

网友:
那个大锂电池不错

网友:
欢迎! zck9 又回来,不知还在玩这个否?汇编如果注释完整,看一下思路还是很好的。PS:问一个题外话,您年纪很大吗?
【655楼】 xininye 我还没引串口,看那些细线就头痛.
最近试了一下使用颜色查找表的8位256/4096色方式,显示文本操作起来会方便点。
估计如果不显示图片,这样可以加快些显示速度吧,比如做文本、示波器可以用此模式。

网友:
我也刚弄了一块,不过这两天忙,还没开始动工,手痒

网友:
这个东西是便携式网页浏览机
此货为库存新货,单机泡泡袋包装,因中国手机网络暂未开通3G,此机在中国可能暂时不能实现上网功能。 -输入:键盘、鼠标控制键 - 显示: 640Pix (full VGA width).- 连接: 蓝牙 - 尺寸: 5.98" x 2.97" x 0.58"-重: 5.9 oz.- 供电: 锂电 更多详细资料请查阅http://www.wireless-headset-accessories.com/view.cfm/Accessories/Bluetooth-Wireless-Adapters--Dongles/Bluetooth-Portable-Web-Viewer-Keyboard-PocketSurfer-DW-RC02.htm
Bluetooth® Portable Web Viewer & Keyboard PocketSurfer® ::: DW-RC02

Description for Bluetooth Portable Web Viewer & Keyboard PocketSurfer ::: DW-RC02:
Leave your desktop. Bring the experience.

What makes the Web experience on your desktop computer so powerful A large screen, a familiar keyboard, and a mouse. And that`s precisely what`s engineered into the PocketSurfer Web viewer.

Big Screen. With a 640-pixel-wide display you`ll see the Web like it was supposed to be seen no scrunching, reformatting or text-only sites.
Speed. The PocketSurfer lets you retrieve more pages faster, similar to what you experience at home or in the office, and much faster than other mobile devices.
Slim case. Easily-slip into your pocket with room to spare.
Full keyboard. With built-in mouse pointer. No triple-tapping on a numeric keypad to type in messages for fill in forms.
Convenience. It connects to the Web via your Bluetooth-capable wireless phone, or with an adapter for non-Bluetooth handsets. Simply connect and Ride the Web.

Specifications:
- Keyboard & Mouse: Thumb keyboard and mouse pointer.
- Display: 640 pixels (full VGA width).
- Download Speed: Pages downloaded in 7 seconds or less.
- Network Connectivity: Bluetooth interface to wireless phone.
- Network Compatibility: Circuit-switch data (CDMA, TDMA, and GSM) and packet data (IDEN, CDPD, CDMA-1X, and GPRS) networks.
- Dimensions: 5.98" x 2.97" x 0.58" (with case closed).
- Weight: 5.9 oz.
- Battery: Lithium Ion Rechargeable.

Comparisons.

Some similar devices cannot support:

- Java Applets.
- JavaScripts.
- Image Maps.
- Animated Images.
- Background Colors/Images.
- Font Colors.
- Style Sheets.
- Plug-ins.

While some similar devices cannot support:

- Access to Java Based Websites.
- Most Web-based Email.
- Most Chat Sites.
- Most Foreign Language Sites.
- Other New-Generation Functions of the Web.

And slowly deliver compressed and trans-coded web pages to fit small screen. Then products can be expensive, raning in price from $249 to $599. They also lack the ful VGA-width, 640-pixel, color screen that PocketSurfer offers.

- 320 pixels on most PDAs.
- 120 pixels on most wireless phones.

Activations.

The PocketSurfer uses your cell phone as a wireless-modem. To use the service, you will need to have your cell phone enabled for wireless data from your wireless carrier. You may also need to pay a separate monthly ISP fee upon registering on the device. Wireless Carriers charge for data in one of two ways:

1. By the minutes -- The amount of time you spend online (minutes) on their Circuit Switched network (CSD).
2. By the Magabytes -- By the amount of data consumed (MB- megabytes) on their Packet network.

Paying by Minutes.

There is an advantage of paying by minutes with some carriers if they allow such usage to be part of unlimited evening/weekend minutes. Additionaly if your plan allows you rollover minutes, or if you have a sufficient cushion of minutes in your exsisting plan, you do not need to commit to an extra plan.

Paying by Magabytes.

The advantage of paying by megabytes is that if you spend 20 minutes reading an article, you only pay for the data consumed, not the time spent. Additionally a number of carriers are starting to offer unlimited amount of data usage for one monthly fixed fee..

Please check with your carrier for their current rates, to make the most economical decision based on your usage patterns. Each of the carriers use unique terminology to refer to their circuit switch data networks and packet based networks.
Bluetooth Portable Web Viewer & Keyboard PocketSurfer is compatible with:

Audiovox
Audiovox SMT 5600

Blackberry
Blackberry 7100T, Blackberry 7250, Blackberry 7290, Blackberry 7520, Blackberry 7780

i-mate
i-mate JAM Pocket PC, i-mate PDA2k Pocket PC, i-mate Smartphone SP3, i-mate Smartphone SP3i, i-mate Pocket PC, i-mate Smartphone2, Qtek 8080 Smartphone

Motorola
Motorola A1000, Motorola A630, Motorola A760, Motorola A768i, Motorola E1000, Motorola E398, Motorola E398 Blue, Motorola E398 White, Motorola MPX, Motorola MPX220, Motorola Razr V3, Motorola Razr V3 Black Special Edition, Motorola Razr V3 Limited Edition, Motorola V3 Razor, Motorola V505, Motorola V525, Motorola V551, Motorola v600, Motorola v620, Motorola V80

Nokia
Nokia 3230, Nokia 3600, Nokia 3620, Nokia 3650, Nokia 3660, Nokia 6230, Nokia 6230 Pearl White, Nokia 6230 Silver, Nokia 6230B. Nokia 6260, Nokia 6260 Black, Nokia 6260 Silver Sand, Nokia 6310i, Nokia 6600 , Nokia 6620, Nokia 6630, Nokia 6670, Nokia 6670 Blue, Nokia 6680, Nokia 7280, Nokia 7610, Nokia 7610 Black/Brown, Nokia 7610 Black/Red, Nokia 7610 Silver/Grey, Nokia 9300, Nokia 9500, Nokia N-Gage QD

PalmOne
PalmOne Treo 650

Panasonic
Panasonic X70, Panasonic X700

Sharp
Sharp GX32, Sharp TM200

Siemens
Siemens S55, Siemens S56, Siemens S65, Siemens SK65, Siemens SX1, Siemens SX66 Pocket PC,

Sony Ericsson
Ericsson R520m, Ericsson T39m, Ericsson T68, Ericsson T68i, Sony Ericsson K700i, Sony Ericsson P800, Sony Ericsson P900, Sony Ericsson P910, Sony Ericsson P910a, Sony Ericsson T610, Sony Ericsson T616, Sony Ericsson T630, Sony Ericsson T637, Sony Ericsson T637, Sony Ericsson T68i, Sony Ericsson Z600

# PS DW-RC02

Compatibilities: (This accessory works for the following phone models) Click on the phone model of your choice for more of its accessories Audiovox: 6600
Sony Ericsson: Ericsson R380
Motorola: V620 , v635 , V710 , V80
Nextel/iDEN: Nextel i605
Samsung: D500
Nokia: 3230 , 3600 , 3620 , 3650 , 3650 (unlocked) , 3660 , 6230 , 6230i , 6260 , 6310i , 6310i (unlocked) , 6600 , 6630 , 6651 , 6670 , 6680 , 6681 , 6682 , 6820 , 6822 , 7280 , 7610 , 7710 , 8800 , 8890 (unlocked) , 8910i , 9290 , 9300 , 9500 , N90 , N-Gage
Audiovox: 6601 , XV6600 No Camera , XV6600 With Camera
Panasonic: X11 , x400 , x500 , X66 , X70 , x700
Siemens: S55 (unlocked) , S56 , S65 , SK-65 , SX1 (unlocked) , SX56
Handspring Treo: 650
RIM Blackberry: Blackberry 7100 , Blackberry 7100G , Blackberry 7100r , Blackberry 7100t , Blackberry 7290 , Blackberry 7520 , Blackberry 7780
Sony Ericsson: Ericsson 380 World , Ericsson R520m (unlocked) , Ericsson T28 , Ericsson T39m , Ericsson T68 , Ericsson T68i (unlocked) , K600i , K700 , K750 , K750i , P800 (unlocked) , P900 , P910 , P910a , P910i , s700i , T610 , T610 (unlocked) , T616 , T630 , T637 , T68i , v800 , W800i , Z1010 , Z600
Motorola: A1000 , A630 , A668 , A760 (unlocked) , A768i , A820 (unlocked) , E1000 , E398 , E680 , MPX220 , MPX300 , RAZR V3 , RAZR V3 Black , RAZR V3 Black Cingular , RAZR V3 OEM Silver , RAZR V3 T-Mobile , V500 , V501 , v505 , V525 , V535 , V551 , v600

网友:
请问,焊接时需要防静电操作吗?就是把电源拔了再进行焊接?

网友:
回来看看.还想搞一下.可惜没那么多时间了.车上CD坏了.刚才比了一下.屏的大小刚好和放CD的口一样高,短了一点.刚好可以做一些按键.如果能做成车载音响,那就美了.

网友:
〉【665楼】 new.ease .如果能做成车载音响,那就美了.
恭候你的佳音,放车里,屏幕不够亮吧?

〉【662楼】 xgyzm 因中国手机网络暂未开通3G,此机在中国可能暂时不能实现上网功能
它和3G无关的,实际上它是通过一个中转站上网,而这个中转站需要收费。

网友:
〉【664楼】buck 小吕 我指的是就这个"MEGA128L+SED1355F+MAX1677+蓝牙模块+液晶屏 供拆机" ,焊接时需要采取防静电措施吗?
> 【666楼】 999999  我的理解是它是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然后手机通过GPRS上网,将上网数据传回.它无法通过一个中转站上网:没有无线通讯设备. 主要目的是当作手机的屏幕使用的.

网友:
看的晕,mark下,回头再来

网友:
【656楼】 zck9
我也用汇编.能不能传一份给我学习?
hu2y@sina.com谢谢

网友(2010-03-18):
不错的,拆机还不错

网友:
还有人在搞这个吗?有什么新进展吗?

网友:
哪位大大还在搞这个?测试62128老是通不过,不知道是为什么。62128是用热风枪吹下来处理了片选的接脚问题,好像也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啊,就是显示SRAM IS NOT OK

网友(2010-04-20):
还有谁在搞这个啊,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2010-09-29):
两年过去了,再看到这个帖子一阵感慨啊~

网友:
这个东东配上淘金4的GPS模块才爽,超大屏幕,预存卫星图片到TF卡,就可以显示自己所在位置。 ^-^

网友(2012-03-03):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一下您的插头转接PCB吗?

网友(2012-07-20):
这个还有卖吗?想弄个玩玩

网友(2012-12-02):
这都过去4年了   买了3个 还送一个 ,呵呵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2013-06-17):
翻出来两个,有人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