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器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8-07-23):
我在学习使用定时器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
我原意是设计一个PWM控制的渐灭的LED。下面是我写的代码。
我发现,我使用外部中断的时候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但是我使用定时器就没有办法时间,无论我怎么设置,OCR都不变。
是否有什么要点我没有注意到,麻烦各位朋友能够指点一下。
下面是我的源代码:
/*********************************************
File name                        : demo_8_6.c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int i;
int time_counter=0;

//INT0中断服务程序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0_isr(void)
{

        if(++time_counter >= 0x05)
        {
        time_counter = 0;
        if (++i>=0xff) i=0X00;
        }
}

*/

// T/C0 溢出中断服务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OCR0=i;

}

// T/C2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if(++time_counter >= 0x10)
        {
        time_counter = 0;
        if (++i>=0xff) i=0X00;
        }

}

//T/C1 溢出中断服务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OCR1A = i ;
       OCR1B = i ;
}

void main(void)
{
        DDRB=0x08;                                        // PB3输出方式,作为OC0输出PWM波

        PORTD=0x00;
        DDRD=0x3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4000.000 kHz
        // Mode: Fast PWM top=FFh
        // OC0 output: Non-Inverted PWM
        TCCR0=0x69;
        //      TCNT0=0x00;
         OCR0=128;

        TIMSK=0x85;                                        // 允许T/C0 T/C1 溢出中断

        //T2 初始化
        TCCR2=0x0B;
        TCNT2=0X00;
        OCR2=0X7C;

        //T1   允许T/C1溢出中断
        TCCR1A=0xA1;
        TCCR1B=0x09;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GICR |= 0XC0;                                    //使能 int0,INT1中断
        MCUCR =0X0A;
        GIFR = 0XC0;

        #asm("sei")                                        // 开放全局中断

        while (1)
    {

    };
}

网友:
请下载上面置顶栏中我编写教材的电子稿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