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铁龙的空调风扇调速器的功耗,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楼主(2008-07-23):
非常不幸,我的雪铁龙车的空调调速器第二次坏了,表现为低速档不转,全速还能工作。换一个需200元,钱还是能拿得出,不甘心呐!于是请4S店小伙拆下,带回研究。下面是电路图:

检查后判断是Q1(MJ11015,两只并联,仅画一只)损坏,替换损坏的Q1后,工作正常。但一想到该板两次损坏,应是设计上的问题,于是连上外围,作了一个测试,结果如下:
--------------------------------------------------------------
电池电压 电机电压 电机电流 电机功率  效率(%) 散热器功率
   V        V        A        W                 W
16.2         2.4      2.90     6.96     14.81    40.02
15.6         3.0      3.60    10.80     19.23    45.36
14.5         4.1      4.77    19.32     27.93    49.85
14.0         5.0      5.95    29.75     35.71    53.55
12.5         6.2      7.70    47.43     49.28    48.82
11.5         6.9      9.05    62.45     60.00    41.63
--------------------------------------------------------------
没想到,只要一开风扇,就有至少40W的热量散发,虽然该热量被风扇吹走,温度并不高。但40W,太过份了吧!
分析:作为一款成熟、大量(富康、爱丽舍、塞纳、毕加索)使用的电路,这样设计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用DC/DC调速,开关电路对中波收音机的干扰是个难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现在,一般是收调频,如果非要收中波,把风扇关了不就得了。于是我决定用我手上的坏PC主板上的PWM降压电路,作一番改造。
具体改造过程请稍后奉上。
这是该电路的照片:

楼主:
这是测试现场照片,损坏的管子已焊上: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56190.JPG(文件大小:595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036.JPG)

网友:
唉,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拼成本的小家电设计风格:

只有最烂,没有更烂。。。。

网友:
确实很过分

网友:
自己改造下嘛.我总是喜欢这样.比如说用LM2575改装好了.

网友:
40W东西,想想也不可能

开关管只有打开的时候通过电流

关闭的时候又不会通电~

损坏原因应该看驱动开关管的开和关是否损耗太大

网友:
Cool !

雪铁龙的毕加索第一代,价格是20万元,空调基本上是不行的,半天仍不冷。

幸好我的第二代,虽然只是12.5万,但空调从自动改成了手动,一开就冷,并且比普通的车性能要好许多 :)

楼主:
回foreverwolfer:
    开始我也希望它是PWM的电路,但研究结果不是,它就是用电阻来改变基极电流,从而改变C电流来调速的.

回armok 阿莫:
    虽然唤空调调速器,实际是风扇调速器,只要有可控的风吹出,它就是好的。制冷则是另一系统的事。

网友:
【7楼】 cock ,

我只是用这个例子,说明雪铁龙的东东,有时 .....很垃圾。

网友:
想不懂十几万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要去省那十几块的成本?
悲哀啊!
现在还在说什么节能降耗,纯属扯淡!

网友:
【9楼】 rainbow 老陈,

这里省十几块,那里省十几块,就能省上几千块的了 :)

网友:
用带抽头的风扇不就完了吗?成本没增加,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
我的爱丽舍车子,大约1年半多的时候,上班时很堵,空调风扇突然坏了,应该是调速模块短路了,
声音和风速突然很大,吓我一跳,还以为外面发生什么大事了,关都关不掉,除非熄火。
到单位后打服务电话,自己把一个保险丝拔下,终于关掉了风扇,否则开车像拖拉机。

还好没有过保,免费换了一个,好像配件168,工时费也很贵的。
由于是免费的,坏的调速器没有给我,当时看见2个三极管。
这个设计水平真差。自己修容易,可是不好拆呀。

网友:
【11楼】 zhang_mike2000

>> 用带抽头的风扇不就完了吗?成本没增加,效率大大提高

汽车上用的是直流12V电源,没法像家用交流220V的电扇用线圈抽头的方法调速

网友:
楼主你的调速器比我的好呢,起码有个三极管,我的"凯越"只是一只带中心抽头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狂晕,还真是那样

那只有自己加个调脉宽的芯片上去

楼主:
电阻与三极管,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三极管的控制器通过的电流小(1/hfe),不易烧坏,可以用中功率(1W)变阻器调速。电阻的切换开关要能承受5-10A的电流,比较易烧坏,或者说制造成本要高一些。两者可以用半点斤八两来形容。

网友:
发电机上的调压器你们拆过没,也是一个三极管,工作在模拟状态。

看来汽车DIY升级改造的潜力还挺大。

网友:
成分证明,懂汽车的不懂电路,懂电路的不懂汽车。

网友:
严重同意"成分证明,懂汽车的不懂电路,懂电路的不懂汽车"

我的小F空调感觉制冷效果感觉还不错,就是空调噪音太大.如果在3\4档的话

网友:
to 17楼 感觉发电机调压器 还是不改造的好

网友:
18楼的,直流电机怎么抽头调速?

网友:
18楼的,难怪那么多网友BS你

你不懂车,说错话了,我指正你一下,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 "懂汽车的不懂电路,懂电路的不懂汽车"

讲的好像你虽然不懂车,但是非常懂电路一样

我看你是对车子不懂,电路也只懂个皮毛

我认识很多北京做电子的工程师,没人像你那么...的,别在这里丢北京工程师的脸了

-------------------------

我车上的也是只有电阻抽头而已,量了一下,还不到 5 欧,难怪要放在风扇里散热

至于车厂为何不用PWM来作,除了成本以外,还有考虑到查修方便及耐用性

网友:
学习了一下,直流电机确实不能用抽头调速。必须要用电动自行车方法调速,有刷,无刷都能调。技术问题说错了也没什么丢脸的呀。

楼主:
好了,改制完成,节能效果明显,开关管在未与散热器固定的情况下,也只是微温.同在电机电压4.0V的状态下,电流仅1.8A,而原装的有4.7A,这个速度范围是平时最常用的。废话少说,上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59010.JPG(文件大小:571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038.JPG)

不过照方抓药者注意:该电路对中波的影响较大,基本上是听不成了,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地方。

网友:
看来法国的车不好啊,不要买法国车

杭州交通91 .8于虎主持的“我的汽车有话说”已经跟进这个问题(这个节目相当的不错,只要投诉,99%解决问题)
看到杭州19楼论坛的帖子

寻求关于2厢1.6AT开启空调情况间歇出现刹车失灵的法律援助
本人于2008年4月底提车,标志307两厢1.6AT,上周连续出现两次低速倒车时候刹车失灵的情况。
经过在爱卡、太平洋以及19楼多处查证,有相当数量的狮友出现该故障,所幸还没有因此引发较大的事故。
在第一时间联系物产森美店后,店方表示很是同情,但是至于解决方案只有等待厂商8月中的软件升级。除了建议倒车时候不开启空调之外,别的方面店方表示爱莫能助。
刹车出现问题,似乎应属于重大的质量问题,消费者理应有权索赔乃至退车。
但是在咨询浙江省消费者协会专业人士之后,对方表示如果消费者想采取索赔乃至退车等维权方式,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里面较难找到理论依据,即现行的法律对于汽车是否属于三包产品范围之内尚未明确,消费者比较现实的做法只能有等待厂家维修。
鉴于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大嘴狮友已经出现该情况,特在此需求法律人士的援助。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何种法律申诉方式以及可预期的结果,最大程度地维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今天中午听于虎节目介绍了,比较震惊,这个问题一旦被确定,两厢的307肯定会提前过冬.307的车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1.6上,相对三厢,问题又主要集中在两厢的.307老版的车销量还是很好的,希望307不要走广标的老路...

我是三箱的。1.6at,08年1月买的。我的车也有这种情况。倒车入库的时候好像刹车没有用的感觉。很慌的,首保的时候向他们提出了。结果也没看出什么来。

http://www.19lou.com/forum-148-thread-12128990-1-1.html

网友:
我车上风扇调速器的第一段上个月也烧坏了,二 三 四速还可以工作(这就是只用大功率电阻的优点,不会一坏就只剩下四速直通)

所以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可能是天气热,第一段风速又不大,散热效果差,难怪很久以前有听人说上车发动前要开到最大风速,

我那时还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保护风速电阻或三极管

楼主改过之后有没有试过风速最大时的发热情形? 因为改成这样以后,风速越高,发热越大(占空比高)

和原来的电路不一样,我认为最好也加上直通RELAY

不过我想改的除了手动四段调速外,还想作无段(256段)自动调速

再加上温度传感器,当温度未达到舒适的室温前(18-21度),差越多,风速越快

夏天刚上车时可以快速把车上的热气吹出去,等开一段时间,就自动回到安静的低速运行

楼主:
改装后的电路,用的是NMOS管,导通时压降只有0.3V,与Relay差别不大了,试验时NMOS管未装散热片,也只是微温;
原电路在relay回路串有二极管,电阻,并未让电机在全电压(12V以上)工作,因为那样风太;所以我只让最大占空比70%。

网友:
小心了,这样引发的自燃可能保险公司是不理陪的.

网友:
再请教一下楼主,原图中的D1和你改装后的D1各为什么型号? 几瓦的? 不用考虑散热的问题吗?

因为相片中看不出来

楼主:
在原装的散热器上,有两个凹坑,一个是二极管,负极与散热器接。请看楼主位DSC00035.JPG所示左上角圆孔。
另一个是20摄氏度时为12欧的热敏电阻。在图的中央偏下。
因为与散热器上相接,而我用了NMOS管,散热器与NMOS管D脚接,这些零件都不用了。板子上的D1元件在拍照时未安。是从报废的电源板上拆下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此管仅作续流用,在NMOS管导通时无电流,所以发热量几乎没有。在未装回风扇模块之前,通电十多分钟(铅电池只能供这时间,因为电流在2-9A之间),在此期间,手摸D1,几乎感觉不出温升。

网友:
【25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你的车不是骐达吗?
307 1.6at动力比骐达差远了,不能比

网友:
只要能用的好就是好东西,不在乎技术有多高深

楼主:
如果不是烧坏两次,我也不愿拆下看的,拆下才发现问题,不解决手痒。

网友:
【32楼】 rube 永丰庵
我的是颐达 三箱车 我听广播说标志的很垃圾,总部不承认这个问题

我开了5万里 没出过问题 不过前几天换了个电瓶 560元  电瓶健康指数很小了 点火不顺利

网友:
如果用PWM驱动直流电机,工频必然很高

我的思路是,换成PWM驱动的交流电机。假设风扇转速最高1w/min,工频也会低得多,对收音机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

网友(2011-05-09):
回复 网友A:
小心了,这样引发的自燃可能保险公司是不理陪的.

普通自燃,保险公司陪吗?

网友:
"下面是电路图: "

wow. the motor / load on the emitters of Q1, without a freewheeling diode?

that's as retarded as retarded can be.

楼主(2011-08-20):
现在三年多过去了,改装的电路仍正常工作。仅在车停太阳下曝晒高温,又把温控置于自动时,会引起空调系统保护,原因这种情况下风机会开到最大,空调电脑会检查电机电压,如果与输入电压相差超过某一值,就认为风机电机故障,关闭输出。看来是我的70%占空比上限偏低。空调模式置于手动档,关电重启就行了。所以到现在也未拆下改动。

网友:
难道国产车自燃就是这样引起的?

楼主:
看一般车自燃是从发动机舱开始,而风扇电机与调速部份是在驾驶舱里,自燃应当是其它部分的原因。

网友:
搞汽车的也是懂电子的。汽车电子的EMI要求很严格,的确如LZ所说的,用PWM以后,AM波段是没法听了。

网友:
应该是用PWM的方式EMC很难通过认证。能用就行,油费又不用厂家出。

网友:
居然还是08年的贴子呀,不错的DIY.

网友(2011-11-16):
回复 网友B:
看一般车自燃是从发动机舱开始,而风扇电机与调速部份是在驾驶舱里,自燃应当是其它部分的原因。

不错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cock

看不见图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的调速器比我的好呢,起码有个三极管,我的"凯越"只是一只带中心抽头的大功率电阻!

哈哈 这个电阻比较有创意。 不过还是支持场效应管。

网友(2015-09-12):
顶一顶更健康。

网友:
不看不知道,我的车也是凯越,调速只是一个电阻,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