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yclone II做SPDIF转I2S,如何从SPDIF中恢复出MCLK时钟呢?(MCLK=256Fs)

楼主(2008-07-23):
我现在是用100MHz的时钟把MCLK打出来,输出频率是对的(96KHz PDIF对应24.576MHz的MCLK),但是jitter很大,因为100MHz不是24.576的倍数。

做好后我可以开放设计文件。

网友:
参照一下cs8414的结构看看

网友(2009-10-24):
好像没法用纯数字的方法恢复S/PDIF信号里面的时钟信息,产生低抖动的音频时钟吧!你总是需要一个PLL的,模拟的也好,数字的也好(DDS)。

网友:
cs8416
40元。

网友:
用FPGA里面的PLL看一下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
FPGA里的PLL本身jitter就够大的了,不是设计给HIFI音频使用的。
要保证小的jitter,起码要专用时钟恢复芯片,如CS841x,或者用ASRC芯片。发烧点会用VCXO PLL或者DDS。

网友:
LS能否提供一些具体数据说明。。。

网友:
看Cyclone III的datasheet,即使专用时钟脚输出的时钟都有300ps,普通IO更大。
比较老的CS841x是200ps,新的IC如DIR9001可以做到50ps,接近VCXO。

网友:
对于几M的SPDIF信号来说,几百ps不是啥大事吧。为啥都在极度的追求这个jitter值呢。

网友:
因为jitter会在DA转换过程中引入噪音,使信噪比下降,从而影响听感(所谓的硬,数码味等等)。
虽然理论上分析一般认为人是听不出差别的,但是音响追求的就是这种极致,也总有金耳朵能够听出当中的差异。

网友:
我明白了。据说西数硬盘和希捷硬盘存放同样的APE放出来声音都是不同的。

网友:
呵呵,不同硬盘能听出差异那是走火入魔了,不过jitter确实是有可测量的影响的。
人体是很复杂很巧妙的一个有机系统,现在人类对自身的运作原理还是处于模糊阶段,如次声波,人的听觉表面上没感觉,但是长期处于次声波环境,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会有影响,所以也不能随便否定有人能从主观听感上分辨出细微的差异。

这个话题没必要往下讨论了,小心封号。 :)

网友(2009-11-30):
不知道这位大哥搞的怎么样了,我着菜鸟也在整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