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输出不正确,请教.

楼主(2008-07-23):
现在在用MMA7260,可是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静态时
X、Z轴输出大约是1.65V
Y轴输出大约是0.8V
不管怎么摆放加速度传感器的位置,这个值就是不变.
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XZ轴输出的是幅度,频率相位均相等的正弦波,
Y轴的也是正弦波,但是,幅度要小很多.
这个正弦波是肯定不对的.
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
应该不是虚焊吧.
我重新焊了几次.
最后,把芯片取下来,在那几个引脚专门用细小的线引出来,结果还是一样,
类似于正弦波.

网友:
说一下解决的方法呀,学习一下...

楼主:
解决的方法就是重新找了块板子.
我板子做的有问题.
呵.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MMA7260,可是也碰到一个类似得问题:
静态时
X、Z轴输出大约是0.6v
Y轴输出大约是2.10V
不管怎么摆放加速度传感器的位置,这个值就是不变.
这是何故啊???????????????????

网友(2008-12-25):
我也试过330,感觉比7260稳定多了!

网友:
恰好今天焊了一块板子。用的ADXL330。水平放置,x,y 都是1.522V, z 1.822V,稳定。但是移动板子的话,值就跟着变化了。

网友:
电源芯片离传感器太近了吧, 对结果一定有影响

网友:
我的是换了块片子,搞定

网友:
各位大侠都是怎么解决得呀  我现在也遇到了问题  就是怎么摆放信号也不变呀 你们都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