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典的 [串口窃电] & [TTL to RS232] 接口电路

楼主(2008-07-23):
在设计中,常用到 TTL 与 232 电平的转换

以前公司有一个这东西 好象是 50多元一个 自己焊了一个 也出来show一下

经测试 在115200下可正常工作

网友:
试着做了一个,发现不能成功。原因不知道,

网友:
必须操作DTR,RTS两个口线才有电压的吧

网友:
打开串口就有电压了TR,RTS两

网友:
DTR,RTS两个里有一个就可以了,两个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电流,另外用稳压管调压效率不高,可以用一个3,3VLDO(现在的mcu系统一般都是3.3V的)

网友:
这种取电方式我也做过,不过我没有使用专用的转换芯片,也是利用了这两个引脚来取电。在操作前要操作串口将这两个引脚拉为高电平。有个别调试软件可能会在打开串口的时候会自动将这两个引脚拉高,一般的调试软件不会主动拉高,一般在高级设置,或者在面板上有这两个引脚的操作。从那里打上勾才可以取电。我用的方法是加了一个三极管,正电压就是这个取电的电压,而负电压是从TXD上来的。

楼主:
确实需要打开 DTR 或 RTS 不然没有电的

看资料上说 每个口可以输出 9ma的电流

接入232后 其VCC电压实际为 3.2V左右

网友:
有些更好的取电电路,是利用了开关电源来工作的。充分利用了那9毫安。我没用232芯片,我用三极管来制作,担出现一个问题是如果连续发送数据就会把电源耗掉,呵呵。毕竟是简化的电路,只要通讯不连续进行就可以。

网友(2010-03-03):
这个要记号一下 正准备做一个RS232转TTL的电路

网友:
这种东西好像要软件支持,在软件中打开DTR 或 RTS

网友:
有些上位机软件 启动的时候默认就是打开的啊 比如 串口调试助手

即使没有默认打开,也有可以手动设置DTR RTS的选项

网友(2011-01-10):
mark,明天就要用:)

网友:
有没有人做点PCB出来卖啊

网友(2012-02-24):
终于找到好资料了,明天试下

网友(2015-05-05):
从DTR/RTS取电的应用,最早是在优利德的万用表看到的;
但奇怪的是,其配线的RS232头接至USB转串口线,也能取电,比较费解。

网友:
仔细看了下,手头usb转串口线的有logo,索骥过去,获知其采用pl2303;
再查prolific的数据手册,其参考原理图里,RS232 9线全连接了。
无怪能取电。

网友(2016-11-20):
有用过, 我是只用RTS。
软件要设定RTS DTR 的电平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