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uilder 6 的注册窗口怎么调出来啊?

楼主(2008-07-24):
安装前输入注册码,但装完后启动画面还是显示未注册! 可能开始没填好想重填注册码怎么搞?

网友(2009-02-23):
怎么搞定的啊?我貌似也是这样子

网友:
这里有注册机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6717&bbs_id=9999&bbs_page_no=1

网友(2011-05-13):
挖坟了!我开始也是为了怎么调出注_册窗口而烦恼,找了好久才找到:开始-程序-Borland C++Builder 6-Register Now

网友(2011-06-26):
多注_册几次

网友(2011-07-27):
回复 网友A:

KEYGEN.EXE 点generate就生成,最后启动时将码复制到前者里产生Activation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