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1110 LCD DRIVER...诺基亚1110显示屏相关资料.

楼主(2008-07-24):
昨晚失眠,晕...干脆抄起我的51学习板调试NOKIA 6100和1110的LCD.苦于自己只会51汇编,E文超烂,只能看个大概,网上搜的基本都是C的,而且99%没有注释.
只好对着手册慢慢摸...为了探明1110的驱动IC型号也是大费周折...废话不说了,入正题...
NOKIA 1110为黑白屏,96X68像素.驱动芯片:STE2007,支持多种接口,但此模块只引出3线串行接口.接口和6100基本一样,差别在于引脚位置不同.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56961.jpg(文件大小:887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0101_080807.jpg)

手机的PDF图纸及LCD接口图片:

注意事项:
一,NOKIA手机一般会采用两种不同的LCD.根据驱动芯片的功能来分析,我猜想其手机是通过读ID来确定使用何种驱动.因此不能保证所有LCD驱动IC都是STE2007.
上面所示的LCD为国产兼容产品,内部型号是B115,在LCD后面就可以看到.你如果要去买最好买这个带B115的LCD.
二,电路的连接很简单,应该可以参考NOKIA 6100.但我现在是用HC244连接4个引脚的.如果你是3.3V系统那就更好办...
   引脚的方向:LCD正对自己,左上脚为1脚,左下为5脚,右下为6脚,右上为10脚
  背光LED更简单,内部只有一个LED,因此直接驱动应该就可以了,比如说AVR,51.我为了保险,加了个三极管驱动.
  LCD的供电,和6100一样,有两个VCC,如上图所示,但不能两个都接到3.3V.我开始都接到3.3V,发现显示时会有波浪线,效果很不好,后来单独将上面1.8V的个, 也就是第10脚接了个1.8V就正常了,不过这样比较麻烦,串了两个二极管到3.3V也不行,电压没降到我想的1.8V左右,猜想可能是电流太小的原因.这个先搁置了,如果你实验出更好的办法欢迎指教...
三,代码驱动,这个也是比较简单,我的顺序是:
1,硬件复位.当然要先拉低CS才行,开始我也犯这错误-没拉低CS,它不理我...
2,发送DISPLAY ON命令,显示开启
3,发送Power control set命令,2FH,开启内部升压器
4,发送all points on 命令,显示全部像素
到此,LCD就会显示了.
以下为STE2007和51ASM代码.写得很烂,估计一帮人要偷笑了...
随便也把俺的土炮拿出来SHOW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56957.jpg(文件大小:1.28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0101_08084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56958.jpg(文件大小:1.32M,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0101_080828.jpg)

楼主:
NOKIA 1100 96X65 芯片为确定飞利蒲,型号未知,不过符合条件的没几个,应该很容易点亮...

网友(2008-09-10):
挺好的。请问楼主从哪里查的那么多手机屏资料啊?

网友:
谢谢楼主。这年头用汇编的不多了

楼主:
to 【5楼】 yes8088
手机原理图好找,这个IC型号是靠猜的,后来还经人证实才确定.
NOKIA屏我想无非是飞利浦,三星,EPSON,日立这几家供应.

网友:
to zcdyyu .
挺厉害的,能猜出芯片的型号。
有时间我也买块1110试一下,不懂的地方再向楼主请教。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楚耶,引脚是这样吗?

1110引脚图 (原文件名:Nokia_1110_Pin_Cfg.JPG)

我也买了一块,好像跟你的图有所不同。拆开看了,里面LED是两个啊。

楼主(2008-11-07):
回【9楼】 cpcgdut :

引脚是按我给的图看下去的.你的反了.

看看PCB图:

NOKIA的手机同一型号可能有不同驱动/控制IC.最好是买我一样的屏.LED只有一个,没见过有两个的.

网友(2009-01-04):
楼主啊!怎么按你的程序显示出来是全部的点啊!有原理图吗??我的QQ是568138191  期待啊

网友(2009-05-31):
我手上有3快1110屏,看了下,和你这个屏有些区别,我的屏上只有9个接口,不知道脚位如何啊,不敢往上加电啊。
请问LZ有我这个屏的脚位定义吗?找了资料也没有能找到。

网友(2010-10-22):
/*=======================================
N1100手机屏,芯片PCF8814
pcf8814支持96X65分辨率,8行为1页,第65行为第8页虽然只有1行也要当8行处理
引脚定义,接口朝上从左往右分别为
1.RES(接一10K电阻)
2.CS                低有效
3.VSS
4.SDA
5.CLK
6.VDDI(1.8V)
7.VDD(2.8V)
8.LED+
=======================================*/

网友(2010-12-12):
nokia 1200的屏也是96x68像素,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1-01-11):
谢谢楼主图纸,我的1110I前些日子屏没有背光了,发现是那个按键灯坏了,因为这个按键灯提供采样电压给那个背光驱动IC。

网友(2011-07-20):
我现在也在搞这个液晶,问下楼主这个复位时要在CS拉低后才可以吗?高复位还是低复位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把你的程序直接下到我的板子上没有。我是测试下我的液晶,不是直接用你的。是不是你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1-11-12):
回复 楼主:
昨晚失眠,晕...干脆抄起我的51学习板调试nokia 6100和1110的lcd.苦于自己只会51汇编,e文超烂,只能看个大概,网上搜的基本都是c的,而且99%没有注释.
只好对着手册慢慢摸...为了探明1110的驱动ic型号也是大费周折...废话不说了,入正题...
nokia 1110为黑白屏,96x68像素.驱动芯片:ste2007,支持多种接口,但此模块只引出3线串行接口.接口和6100基本一样,差别在于引脚位置不同.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10/ourdev_356870.jpg','原文件名:0101_080335.jpg')" ......

网友(2012-04-09):
佩服楼主,找资料路过

网友(2015-06-05):
卤煮威武  找资料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