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的使用电路(有电路图)。。。。。。

楼主(2008-07-24):
请问C1,C2,C4,C5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旁路电容消除干扰的吗,?如果没有会有什么后果?
为什么一个是电解电容一个是普通电容?
还有OUT端口那些二极管的作用又是什么?
如果不用,又怎样?
请达人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用来滤波的吧,让电源更干净点。

网友:
你这个图有点误导人,5、7、10、12才是PWM的输入,A、B是使能,D1~D8要用快恢复管

网友:
to 楼上
这个图的用法完全可以。不存在误导人的问题。
那堆二级管保护片子用的。

网友:
很正常的电路,电容滤波退藕用,二极管续流用,建议都不要省

网友:
这个图完全能用,我已经焊接好这个电路,驱动小车。就是要大一点的散热片,普通散热片太小太烫了。

网友:
请教:100uF的旁边并的0.1uF有什么用呢,100.1uF?
PS:本人没学过模电数电

网友:
翻了下datasheet,并0.1uF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2008-08-24):
电容大小不一样,他的频率特性也不一样,大电容低频特性好,用来滤去低频波,小电容高频特性好,容来滤去高频波.几个二极管是做续流用的.高中物理上有的,电感中电流减少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阻碍电流的减小.电机是感性负载,容易产生反向电动势,易烧坏芯片,二极管就是用来消除反向电动势,保护芯片的!图中没有多余的元件!

网友:
电路能用

网友(2008-11-10):
图中的二极管用什么型号呢?

网友:
图中的二极管可以用其它的型号代替吗?如果可以用什么呢??

网友:
芯片的pdf推荐用快恢复二极管,我用的FR307,好大一个的。

网友:
电路没错的,建议用快恢复二极管,也可以带用,1N4007等。

网友(2009-04-18):
做个记号 好找图

网友(2009-07-27):
我觉得C1和C2完全可以合并成一个

网友:
不可以,7楼已经解释了

网友(2009-12-04):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
上面的图中加的电容是不是跟防止电机复位有关呀!我们做这块的时候老是复位!

网友:
以前用过,还可以,就是12v电压够高的,不过电压用8v也可以

网友(2010-02-25):
谢谢楼主的无私!顶一个

网友:
我要驱动的直流电机是:额定工作点是1V-5V。负载电流最大事750MA,用上面的电路可以吗?

电机驱动部分电压12V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C1C2.C4C5是用来做电源的去耦(旁路)电容,也就是降低电源对GND的交流阻抗用的电容,没有这些电容时,电路的交流特性变得很奇怪,严重时电路产生震荡。这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就可以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降低电源对地的阻抗。通常小容量电容器(0.01~0.1uf)用陶瓷电容,大容量电容器用1~100uf的铝电解电容,还是加上好。那几个二极管是用来保护电路的,防止电机极性接错,烧东西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0-04-26):
回复 网友A:
我要驱动的直流电机是:额定工作点是1V-5V。负载电流最大事750MA,用上面的电路可以吗?
电机驱动部分电压12V是不是太高了?

可以

网友(2010-07-16):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c1和c2完全可以合并成一个

错误

网友:
请问这个电路中我想使能端一直开着…那就可以一直加一个5V的电压…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让6、11管脚直接和9管脚并联?

网友(2010-08-15):
如果 芯片内部本身有 续流二极管,外边就不用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 芯片内部本身有 续流二极管,外边就不用加了。

L298偏偏是没有,PCB上还要额外放8个高速二极管是很让人吐血的一件事情……
小功率版的L293是有二极管的,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2011-01-10):
回复 网友D:

使能端也能用来做pwm的,说明书上说的,原理是一样的,这样IN1和IN2只作为控制正转反转

网友(2011-02-19):
引用图片【楼主位】nuptdeepblue

引用图片【楼主位】nuptdeepblue

网友(2011-04-16):
电机驱动 MARK

网友(2011-06-13):
回复 网友E:
电容大小不一样,他的频率特性也不一样,大电容低频特性好,用来滤去低频波,小电容高频特性好,容来滤去高频波.几个二极管是做续流用的.高中物理上有的,电感中电流减少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阻碍电流的减小.电机是感性负载,容易产生反向电动势,易烧坏芯片,二极管就是用来消除反向电动势,保护芯片的!图中没有多余的元件!

网友(2011-08-07):
L298被你们讲透了都

网友(2011-09-14):
对步进电机而言 ENA ENB 是使能作用
对直流电机     ENA ENB是PWM输入端

网友:
L298N电机驱动芯片驱动电机,该芯片是由四个大功率晶体管组成的H桥电路构成,四个晶体管分为两组,交替导通和截止,用单片机控制达林顿管使之工作在开关状态,通过调整输入脉冲的占空比,调整电动机转速。其中输出脚(SENSEA和SENSEB)用来连接电流检测电阻,Vss接逻辑控制的电源。Vs为电机驱动电源。IN1-IN4输入引脚为标准TTL 逻辑电平信号,用来控制H桥的开与关即实现电机的正反转,ENA、ENB引脚则为使能控制端,用来输入PWM信号实现电机调速。
注意,再次说明:
不论是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皆是一下概念
IN1-IN4输入引脚为标准TTL 逻辑电平信号,用来控制H桥的开与关即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ENA、ENB引脚则为使能控制端,用来输入PWM信号实现电机调速。

网友:
同意ls,用用这个片子,

网友:
请问楼上2位,L298的控制时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先给EN信号还是先给IN信号?谢谢。

网友:
那几个续流二极管能不能用0402封装的贴片二极管?如果可以,有哪些型号推荐呢?谢谢。。。

网友:
我查了下,续流二极管可以用插件或贴片的1N4001(50V/1A),这个厂家有www.kesenes.com,市面上也比较好买到。0402的耐流可能小了点。

关于上面的控制时序,个人觉得,应该是EN先关掉,设置好方向(IN信号)后,再打开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