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kalman filter的请进!kb6mcc 请进!(姿态角的计算)

楼主(2008-07-24):
蓝线(blue line)---------加速度传感器计算得到的角度(accelerometer_angle)
红线(red line)----------kalman 滤波后的角度(kalman filter)

图1 做了个简单的往复倾斜运动

1.kalman 滤波后的数值变小。
2.kalman 滤波后的变化趋势有延迟。

图2  首先,保持角度为零水平往复运动;  然后,保持一个正角度,水平往复运动;再后来,保持一个负角度,水平往复运动。。。

1.kalman 滤波后的数值不是很平滑。
2.保持一个正角度,水平往复运动时,kalman 滤波后的角度整体有上下漂移,而且与实际角度不符。

现在还不清楚 是kalman filter输入信号的噪声引起的还是kalman filter自身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可以调整kalman的参数

楼主:
可以 讲的 详细一下吗?  具体那个参数 ?

网友:
把观测噪声的协方差矩阵的数值减小看看吧

楼主:
【3楼】 armboy   说的是哪个参数?  能解决上面的那个问题? 讲的详细一些。
5公式:
X(k|k-1)=A X(k-1|k-1)+B U(k) ……….. (1)
P(k|k-1)=A P(k-1|k-1) A’+Q ……… (2)
X(k|k)= X(k|k-1)+Kg(k) (Z(k)-H X(k|k-1)) ……… (3)
Kg(k)= P(k|k-1) H’ / (H P(k|k-1) H’ + R) ……… (4)
P(k|k)=(I-Kg(k) H)P(k|k-1) ……… (5)

网友:
Hi zhcool,
          The file I'm uploaded on 4轴姿态控制算法讨论贴 【108楼】 原文件名:kalman_intro_chinese_V1.2.pdf)
Already have the answer you needed. Please ref to Page number 5 and 6.

X(k|k-1)=A X(k-1|k-1)+B U(k) ……….. (1)
P(k|k)=(I-Kg(k) H)P(k|k-1) ……… (5)

网友:
回4楼,减小R的数值,提高对观测值的可信度

楼主:
听取楼上 armboy 意见, 改变后的波形如上图。

如图标号1 ,剧烈震动时滤波后毛刺还是较高。
如图标号2 ,急速增大或减小角度时滤波后的角度没有跟上角度的变化。

相比jordi 老兄作的还有一定差距。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how?id=705844%3ABlogPost%3A23188

楼主:
1 所指是k值 过小 先验估计比重过大也就是角速度比重过大。

2 所指k值 过大  先验估计比重过小也就是加速度比重过大。

两者不能兼容! 如何是好?

网友(2011-07-07):
回复 楼主:

请问下这个kalman的延时有多少啊?对于这个姿态解算来说,延时应在多大范围呢?谢谢

网友(2011-11-29):
回复 楼主:

的代码了么?如果可以的话加Q:260186221 一起讨论吧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卡曼滤波 楼主观测图像的软件是MATLAB吗??

网友:
能不能告訴我們你的
X(k|k-1)=A X(k-1|k-1)+B U(k) ……….. (1)
中, A 及 B  及U(K) 是什麼???

网友:
那个代码能下吗???

网友:
代码没法下了 哎 你能把你程序放出来看看嘛。。我都无奈了

网友:
在哪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