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材料,方管和圆管比较,哪种的强度大

楼主(2008-07-24):
使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厚度,同样的周长,也就是所有的都一样,就是一种是圆管,一种是方管,哪一种的强度大?

网友:
感觉好像是方的大!可以做下实验撒

网友:
应该是方管在垂直的两个方向强度大,其它方向不如圆管大,圆管的各个方向的强度是一样的.圆管在受力稳定上要远大于方管(这和长度有关).

网友:
同样的周长 圆管界面直径、面积要大  材质分布均匀所以整体强度要好一点
方形对角与四边材质 尺寸不一样,对角强度大 对边强度小

网友:
相同周长的圆管抗弯性能稍微比方管高点

有抗弯截面系数的计算公式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这下设计的时候有参考了

网友:
圆的好,拱桥都是圆的,德国那个microdrone也是用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