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马老师可否帮忙解释一下图中这两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4):
刚从51转入AVR的学习,一直有个疑问(如图中所示),在51中对寄存器的设置用“|=”或用“=”结果似乎没区别(例如51中的“TMOD|=0x01;”和“TMOD=0x01;”的结果是一样的),那请问到底有没有区别?

网友:
TIFR |= 0X02;  相当于 TIFR = TIFR | 0X02;

楼主:
可能问得不好,我是说“|=”和“=”用在这里有没区别,例如51中的“TMOD|=0x01;”和“TMOD=0x01;”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多数使用“TMOD|=0x01;”为什么?

网友:
有些SFR必须直接赋值,不能用 “读取,运算,写回”方法操作。

网友:
一个是位操作  一个是赋值了
设原来a=0x10;
a=|0x01;//结果就是a=0x11
a=0x01;//结果就是a=x010

网友:
不一样
如果TMOD里面有值得化。

| 位或运算符
可以理解位对应位置1.
TMOD 值等于0x20;
TMOD  = 0x01;  ->  TMOD等于0x01;
TMOD |= 0x01;  ->  TMOD等于0x21;
-------------------------
看 C语言,计算机原理等等。。。。吧!

楼主:
我不是不知道C语言里面的或运算,TMOD是51单片机的定时器工作方式寄存器,上电默认是全0的,因此用“TMOD|=0x01;”和“TMOD=0x01;”的设置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两种设置方法是有区别的(例如速度等等)。

网友:
"用“|=”或用“=”结果似乎没区别"

完全错误。

TMOD|=0x01和TMOD=0x01,对于TMOD的第0位都是为“1”,这个是相同的。但对于其它的位呢?

TMOD=0x01,其它位都是“0”
TMOD|=0x01,其它位保持不变。

能没有区别吗?

与51还是AVR无关。是数字逻辑基础差。

楼主:
原来只是单纯的逻辑问题,这下全清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