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我的AVR STUDIO仿真时的错误,不明白是什么问题?麻烦您了!

楼主(2008-07-24):
截图如下!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在 AVR STUDIO仿真时,程序一载入,就是进入了接收中断子程序,不是从main函数开始运行

不明白为什么?

编译没有错误!

寄存器检查了好几遍,郁闷了!

大家知道的帮忙看下!不胜感激!

网友:
复位一下。

网友:
下载一个最新的版的试试。

记住:马老师的“歪理”:真正会使用仿真的,不管是模拟的,还是实时的,都已经,或者正在步入高手的层次。

证明:新手连器件的手册都不看,或看不懂,他还会去看仿真的帮助和使用吗?!

仿真的帮助和使用说明至少与器件手册一样厚,而且里面讲的东西比器件手册的层次还要高(不然,如何仿真?以及知道错误在什么地方?仿真软件不会自动找出你的错误的!!!!)。

学会使用仿真,是真正入门后的事情。

楼主:
感谢马潮老师,问题已经解决,还是在编译的时候没有选择对应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