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机指令的机器码的请教

楼主(2008-07-24):
马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读avr单片机汇编指令的html帮助时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指令: SBC Rd,Rr   (0 ≤ d ≤ 31, 0 ≤ r ≤ 31, PC ← PC + 1)对应的16-bit Opcode:0000 10rd dddd rrrr。如果r和d给定的话(不是0或1),那么这个十六位的机器码按照帮助中给的格式就不好写了。

网友: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晕!!!
顺便问一句,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AVR的通用寄存器组一共32个。用二进制表示其地址:0b00000 - 0b11111,只需要5个比特。你给定任何一个寄存器,其地址能超过这个范围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假如给一个汇编指令CP R17,R18 ,编译后对应的二进制可执行代码是多少?因为你的书《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中讲到指令:CP Rd,Rr对应的机器码是:0001 01rd dddd rrrr。数制之间的转换我学过,而且我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难道将R17中的17对应的二进制代码10001插到R17中的17的二进制代码10001第一位和第二位之间?开学上大三,《微机原理与接口_技术》暂时还没学,只是学校实验室招新,所以暑假学点单片机和其他一些软件罢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下面是在AVR STUDIO中指令CP R17,R18的机器码:

1712        CP      R17,R18          Compare

前面的1712是机器码(十六进制数)0001 0111 0001 0010

因为r17寄存器的地址是10001(Rd),而r18的地址是10010(Rr),CP指令的操作码是0001 01(OP)。
因此按0001 01rd dddd rrrr格式为:
000101 1 10001 0010
000101 r ddddd rrrr

不过从你写的“难道将R17中的17对应的二进制代码10001插到R17中的17的二进制代码10001第一位和第二位之间?”感到你概念上可能还不清楚。
指令中的rrrrr,ddddd表示的是寄存器的地址(不是寄存器中的数),所以10001是r17寄存器的地址(不是r17寄存器里存放的数)。
指令000101 r ddddd rrrr表示将地址为ddddd的寄存器中的数与地址为rrrrr的寄存器中的数做比较。当CPU执行这条指令时,就会从地址为ddddd和rrrrr的两个寄存器中的数取出来进行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的结果设定相应的标志位。

换句话讲,不管r17和r18两个寄存器中存放的是什么数,汇编指令“CP R17,R18”的机器码永远是“0001 0111 0001 0010”

在AVR中,工作寄存器组一共有32个8位寄存器,r0-r31,对应的地址00000-11111(二进制),因此rrrrr,ddddd都只要5位,就可以代表任何32个寄存器中的一个了。

是否是你这里的概念不清楚?

楼主:
我知道这里的rrrrr和ddddd是寄存器的地址,但只是不熟悉这种将汇编代码译成二进制指令的编码规则。不过还是要感谢马老师的解答。

网友:
只又不要你写,汇编器完成,你又不是制造单片机

楼主: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