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C的单片机,要将函数存储在BANK中,该使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8-07-25):
我看了资料,好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修改生成的.fin文件,在区段部分,改成区段对应的数字.另外,我看用#pragma section @@CODE ROM0,这样好像也是可以的,请问一下,那种方法是正确的?或者是推荐的方法?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在NEC的资料中,附录中有一个列表,说是Table C-1 Runtime Libraries,其中的函数,是什么意思?是指库函数吗?其中一个疑问是,有些函数,我没有调用,但是,确发现在初始化时,好像被编译器编译进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网友:
那个库就是编译器允许调用的,NEC提供的函数。你说的编译进去的估计是start-up文件,叫什么cstart之类的,库文件叫s01之类的。这个函数就是用来启动系统的,比如初始化堆栈啊,从0000地址开始跳转啊等等。

网友:
bank函数的话,修改fin文件,就只能是把放在一个c文件中的函数放在一个bank中。不过你说的后一种,我没有听说过。你在哪看到的?

网友:
去nec的网站上看看,他们有技术支持。
nec支持的很到位。

楼主:
to cacti:

我看NEC的那些 manual时,注意到后面一种方法也是可以的,本来按我的理解,后面一种方法才是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不需要指定.fin文件等多余的操作,而且灵活性上面也感觉更好一点,我也试验过,在bank0里面建立了一个区段,随便取个名字,比如rom0,然后在源程序的开头用#pragma section @@CODE ROM0,这样,在生成的map文件中,的确能够将函数定义到bank0中.

不过,看manual,其中的bank函数这一节,以及别的一个地方,提到的方法都是修改fin的方式,所以有此一问.

楼主:
to gooog:
nec的支持的确还不错的,资料也还全的,到时候真有大问题,就问问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