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中ADIF通过写1来清0的问题

楼主(2008-07-25):
马老师,买了你的书,在书中311页有说道:当ADC转换完成并且ADC数据寄存器更新后,该位(ADIF)置位,ADIF在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向量时被硬件自动清零,此外,ADIF位可以通过写入逻辑“1”来清零,
问题:为什么该位清零是写入1呢?如果我用软件清零,写入0不是一样清0了吗,这样做也可以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书的315页,ADC差分转换结果为 ADC =(Vpos - Vneg)*Gain*512/Vref
请问,此处为什么是 *512 ,ADC不是10位的吗?应该是*1024啊
懂的高手回答下
刚学AVR,初来咋到,能受到你们指点的话感激之至

网友:
差分ADC不是10位,是9位,第10位是符号位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