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LINUX启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7-25):
最近编译内核启动后出现这样的画面         ____ _  _
         /  __| ||_|
    _   _| |  | | _ ____  _   _  _  _
   | | | | |  | || |  _ \| | | |\ \/ /
   | |_| | |__| || | | | | |_| |/    \
   |  ___\____|_||_|_| |_|\____|\_/\_/
   |_|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heck:
http://www.uclinux.org/

Command:
Execution Finished, Exiting
init: exec rc failed
init: /bin/firewall failed!init: exec rc failed

Sash command shell (version 1.1.1)
最后那两个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有哪位知道的朋友帮解释一下?

楼主:
查了些资料 但还是没有头绪!

楼主:
高手过来帮帮忙啊 别沉了!

网友:
启动通过了,看看文件系统是不是有问题~
能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
文件系统有问题?可以提示一下如何去寻找这个问题吗?

楼主:
U-Boot 1.1.1----www.itsn.cn (Jul  5 2008 - 11:47:19)

U-Boot code: 0C700000 -> 0C7212EC  BSS: -> 0C755C38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0c000000  8 MB
Flash:  2 M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image at 00050000 ...
   Image Name:   uClinux_www.itsn.cn
   Created:      2008-07-23  11:30:48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276196 Bytes =  1.2 MB
   Load Address: 0c008
   Entry Point:  0c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4.24-uc0 (root@jamesbond-desktop)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
release)(ColdFire patches - 20010318 from http://fiddes.net/coldfire/)(uClinux X
IP and shared lib patches from http://www.snapgear.com/)) #26 Wed Jul 23 19:27:2
8 CST 2008
Processor: Samsung S3C44B0X revision 0
Architecture: S3C44B0X
On node 0 totalpages: 2048
zone(0): 0 pages.
zone(1): 2048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om0 init=/linuxrc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3.85 BogoMIPS
Memory: 8MB = 8MB total
Memory: 5196KB available (2649K code, 166K data, 44K init)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Starting kswapd
ttyS0 at I/O 0x1d00000 (irq = 3) is a S3C44B0
ttyS1 at I/O 0x1d04000 (irq = 2) is a S3C44B0
ne.c:v1.10 9/23/94 Donald Becker (becker@scyld.com)
Last modified Nov 1, 2000 by Paul Gortmaker
NE*000 ethercard probe at 0x6000000:NE2000 driver modified by http://www.21space
time.net
00 49 34 00 00 00
eth0: NE2000 found at 0x6000000, using IRQ 24
Blkmem copyright 1998,1999 D. Jeff Dionne
Blkmem copyright 1998 Kenneth Albanowski
Blkmem 1 disk images:
0: C0EAD38-C2A9537 [VIRTUAL C0EAD38-C2A9537] (RO)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IGMP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512 bind 512)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GRE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Linux IP multicast router 0.06 plus PIM-SM
802.1Q VLAN Support v1.8 Ben Greear <greearb@candela
Other stuff added by David S. Miller <davem@redhat.com>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5 (c) 1998-1999 Rebel.com
VFS: Mounted root (ro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44K
Shell invoked to run file: /etc/rc
Command: hostname Samsung
Command: /bin/expand /etc/ramfs.img /dev/ram0
Command: /bin/expand /etc/ramfs2048.img /dev/ram1
Command: mount -t proc proc /proc
mount: /etc/mtab: Read-only file system
Command: mount -t ext2 /dev/ram0 /var
mount: /etc/mtab: Read-only file system
Command: mount -t ext2 /dev/ram1 /ramdisk
mount: Mounting /dev/ram1 on /ramdisk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id 13: failed 256
Command: chmod 777 /ramdisk
/ramdisk: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mand: mkdir /var/config
Command: mkdir /var/tmp
Command: mkdir /var/log
Command: mkdir /var/run
Command: mkdir /var/lock
Command: mkdir /var/empty
Command:
Command:
Command: ifconfig eth0 172.16.55.67 netmask 255.255.255.0
Command: boa -c /home/&
[22]
Command: cat /etc/motd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file for /cgi-bin/ not found!
Welcome to
          ____ _  _
         /  __| ||_|
    _   _| |  | | _ ____  _   _  _  _
   | | | | |  | || |  _ \| | | |\ \/ /
   | |_| | |__| || | | | | |_| |/    \
   |  ___\____|_||_|_| |_|\____|\_/\_/
   |_|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heck:
http://www.uclinux.org/

Command:
Execution Finished, Exiting
init: exec rc failed
init: /bin/firewall failed!init: exec rc failed

Sash command shell (version 1.1.1)
/>
这些信息足够了吗?

网友:
那个itsn的光盘能传上来吗

楼主:
这是我rc脚本的信息
hostname Samsung
/bin/expand /etc/ramfs.img /dev/ram0
/bin/expand /etc/ramfs2048.img /dev/ram1
mount -t proc proc /proc
mount -t ext2 /dev/ram0 /var
mount -t ext2 /dev/ram1 /ramdisk
chmod 777 /ramdisk
mkdir /var/config
mkdir /var/tmp
mkdir /var/log
mkdir /var/run
mkdir /var/lock
mkdir /var/empty
ifconfig eth0 172.16.55.67 netmask 255.255.255.0
boa -c /home/&
cat /etc/motd
看看 能帮助解决问题吗?

楼主:
整张光盘传太大了,你想要哪部分的内容我传给你吧!

网友: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启动成功,出现的错误好像是调用自启动应用或者是环境参数设置错,没关系,恭喜你,基本上OK一个系统了

网友:
日,你都不用自我学习的?天天就在这里发帖等?!自己能看就看吧,以前我也搞过,细节都忘了,走到这一步,后面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楼主:
我也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但都没有搞得清啊,才来这里发贴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