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支持外部Flash访问吗?

楼主(2008-07-25):
如题,菜鸟问题哈,看了半天文档,没有发现相关说明

网友:
可以用端口模拟方式。
现在买得到的一般都是封闭总线的stm32,
CDE支持开放总线,据说可以订货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发现一楼说要做的板,有个地方有点浪费,不需要VS1003了,只需外加一个I2S接口的Audio DAC即可,因为STM32可以软解MP3,几个月以后你就可以在ST网站下载到软解的库了。如果你使用C/D/E的版本,SD可以使用标准的SDIO接口,硬件支持哦,要不用VB的版本就只能用SPI接口支持SD卡。

我要做的板和你做的差不多,我之前发的DDX的数字功放就是为这个板配套的。

网友:
TO:3楼
哪儿有STM32软解MP3的库?
LPC2148的NXP倒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