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35i GSM模块与AVR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2008-07-25):
现在准备学下GSM模块,用短信实现远程数据的回馈和远程控制,在这里请教下大家TC35i模块如何与AVR单片机连接.
我想,若单片机用3.3V供电,是否直接把TXD,RXD,GND与模块40个脚中的3个相连接就行吗?

网友:
单片机用3.3V的话,可以直接相连,TC35i的电压范围是3.3~4.8V左右
如果不需要单片机控制模块开关机,只要增加一些开关机还有SIM等相关外围电路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看TC35i的datasheet的硬件部分,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3.3V可以直联,建议串一个100欧电阻

楼主:
谢谢!我去下个datasheet先!

网友:
3.3V的单片机可以直接连接,如果是5V的单片机,只要在TXD送到TC35i上做一个电阻分压就可以,RXD可以直接连。如果用单片机控制IGT
开关机时也最好做个电阻分压。TC35i的数据引脚电压最好不要超过2.8V。

网友:
建议电压大于3.3V,否则发送短信息时大电流会把电压拉低导致TC35I关机

网友:
对于GSM的峰值电流,上电解电容1000uf伺候,GSM供电电压最好在4V以上。

网友:
电源用开关电源,如LM2596,输出+5V -->供单片机
                                ---->串一个IN4007二极管4.3V(5V-0.7V)供TC35i

网友:
电源用开关电源,如LM2596,输出+5V -->供单片机
                                ---->串一个IN5804二极管4.3V(5V-0.7V)供TC35i-------------->TC35i
                                                                              并1000uF电容
                                                                                  ——
                                                                                   —
                                                                                   -

没这个电容GSM一注册网络就容易嗝屁。

楼主:
嗝屁,呵呵,很形象啊

我原先以为GSM模块只能用3.3供电的,用4.3V那应该可以和5V的单片机直接连吧。瞬时电流2A,大电容肯定是要的

楼主:
如果只实现短信,模块就是把电源,SIM卡座,IGT 启动,TXD,RXD和单片机连接就可以工作了吗?其他的口还有什么要接的没?

网友:
32脚的LPG信号,可以通过三极管驱动一个LED,来观察GSM模块网络注册和工作状态。PCB布线时给TC35I供电的线宽不要太细。
天线别忘记接。别的就没什么了。

楼主:
好,谢谢,硬件基本知道了,现在手头没有模块,下一步就是去淘块模块回来研究研究,主要看别人的串口连电脑的模块,9根线都接了,以为不是异步通讯呢。

网友:
我刚用这个模块,楼主切记:资料上的TXD和RXD与我们之前理解不一样,我们以前一直认为CPU的TXD接到GSM模块的RXD,但事实证明我的理解是错的,应该是CPU的TXD接模块的TXD,RXD对RXD,为此我做错了一次板,请各位布板时确认,不知道是我资料错还是GSM的资料错。

网友:
接9根的是完整的modem串口,DCD,RXD,TXD,DTR,DSR,RTS,CTS,RING,GND。一般短信只要接TXD,RXD,GND就可以。如果波特率高,数据量
大,再加一对RTS,CTS就可以做硬件流控了。

楼主:
谢谢13楼的提醒,一般用串口都是T->R,做板子之前我得通读下数据手册!

网友(2010-01-30):
13楼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2010-05-04):
回复 网友A:
电源用开关电源,如lm2596,输出+5v -->供单片机
                                ---->串一个in5804二极管4.3v(5v-0.7v)供tc35i-------------->tc35i
                                                               ......

1000uF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确实是T对T  R对R的,我也玩过这个,呵呵,被它忽悠了~!

网友:
呵呵,我想了个简单的,
直接LM2596稳压至4.2V输出,同时供电给单片机和TC35模块。
因为一般单片机工作电压3.3-5V都没问题啊。比如AVRM16.  采用超低电压版的就例外了。

网友(2010-06-12):
问一个问题:我是利用MC55i模块,用3.6V锂电池供电,不知道MC55怎么个接法,谢谢先!

网友(2010-08-20):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2011-01-07):
我下的datasheet为什么只有三页?

网友:
Appcat 苹果猫 的说法完全正确。不仅是这个模块,我遇到的有五六种都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