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了sn75176和DS75176的区别

楼主(2008-07-26):
sn7517价格是1.5块,ds7517是5块到7块吧(忘记了),用DS75176的项目好好,换成sn75176就不行了。调试后才发现,sn75176发送完数据后关闭发送使能端口后延时几十毫秒才能接收数据。以前用ds7517不用特意加延时处理就能收到数据。大家在设计时要注意。

楼主:
真的,不信你试试,大约30ms左右比较稳定

楼主:
我是工作在485方式的,当然422就不会出现这现象了。

网友:
1.5块太贵了,0.7元一片。

楼主:
0.7元一片?国产仿制?

网友:
呵呵,严重怀疑中

30mS切换时间怎么用啊?

楼主:
真的,你试试嘛,我花了半天时间才得到这个结果,pc和设备通过485通信。设备收到pc的命令马上回复数据给pc,pc也马上能收到。但如果这时候pc不延时,而是马上发第二条命令给同一个设备。这个用sn75176的设备就不一定马上能把全部数据收到了。如果用ds75176就可以。但同一个程序同一个电路,换一ic而已。

网友:
我前几天从深圳采购一排SN75176,是0.8元一块的哦!!!!!!!!!!!!!

楼主:
我1.5一片给骗了,可能是我量少吧。我买了20片。呵呵!!很有必要在论坛上搞一个报价专栏。

网友:
不应称为骗,只是成交价高了些.

网友:
我用SN75176B 和MAX的一样用 啊 ,
没有发现有 楼主的现象,

楼主:
你是485还是422?

楼主:
电路如下:

网友:
脚位和你的不一样,

是不是你画错了。。。

网友:
我的SN75176也没有发现楼主的问题,电路跟楼主的一样,发送接收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什么延时现象,我用到最大的极限是给它3.3V的电压,也没有出项楼主的问题。切换没有任何延时。
做任何事情要搞清思路,不要怀疑芯片的问题,看看你的程序构架是不是有问题。
SN75176在国外是用得最多的电路。是很成熟的芯片。

楼主:
那为什么sd75176又可以呢?用同一个232<->485转换器

网友:
不会30ms的,LZ没找到真正原因

楼主:
我在pc发送前Sleep(10)是可以通信的,但有些包收不完整,Sleep(30)非常顺畅了。

楼主:
ds75176贵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SN75176,我1ms就可以稳定用了.

楼主:
【20楼】 ywl0409 老黄牛
也就是说延时是有的,只能长短的问题。你有没有测试过,在你的1ms里485总线有没有被占用?如果没有占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扫描下一台设备 。

网友:
我的也不用那么久 DJNZ R?,$  20次 就够了

你是送完最后一个字节就切换吗? 还是UDRE中断后? 还是TXC中断后?

如果用在485中,要用TXC,否则会不正常

楼主:
我的处理是,要发一个packet,先发第一个byte,在发送完成中断处启动发下一个byte,直到最后一个byte发送完成在中断关发送使能,随即处理接收状态。

网友:
你说的延时是PC端?

还有,SN75176是两边都换还是单边? 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MAXIM和DS有些有 FAILSAFE 功能,就是 D+ D- 空接时也不会有不稳定信号,SN75176没有

还有,SN75176的功耗大很多,电源如果不是很好时,二者的表现就会差很多

其它还有输入阻抗和共模电压容许值 便宜的SN75176都不如DS75176

当然,上面这些问题都有考虑到了之后,SN75176还是便宜又好用的,但是切换速度绝对不用30ms

楼主:
是pc端,
上面有原理图,
电源用78m05,

网友:
我一直在用max487eesa 这东西老贵了 7块多 呵呵
不过这个抗静电老好了  我们这有个现场静电特厉害 只要你一走动 再摸导体就放电

普通485到那就烧  呵呵

网友: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从机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发出后,延迟1ms,数据的通信速率是9600.通信没有任何问题.
从机数量有10台,主机电脑控制.
从机平时处于接收状态.当接收到主机数据后,开始发送.
此时,485的发送使能端延迟1mS,发送数据,发送完毕,发送使能端再延迟1mS,结束发送.

网友:
你有没有查一下设备端的程序? 设备端的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

你所叙述的情形,像是前一个设备传送完毕后没有立即释放 DEN

导致 PC 端要立即发送时会发生冲突, 延时30ms等设备端释放 DEN 后再发送就没问题

楼主:
设备程序是我写的,我打算把发送使能和接收使能分开控制,接收使能一直处于使能状态。在程序上过虑自发自收的数据。希望可以解决切换延时的问题。

网友:
没发现楼主的现象.

楼主:
看了这么多人反对,我也调试了一天,有结果了,切换延时很少,几乎不同延时,因为应用指令的执行也需要时间的。
你们是对的,我错了。

网友(2012-02-18):
这个片子怎么能当422用呢?422线值,难道能配置成 单一接收或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