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OSD字符叠加芯片,可以做字幕机的(续)

楼主(2008-07-26):
【原创】终于做了些东西出来,OSD字符叠加芯片,可以做字幕机的,大家来拍拍砖

芯片特性
1、集合字符叠加功能和字幕机为一体。

2、信息显示:15行,每行最多28个字符。

3、光标显示,8种光标图形,多种光标操作功能。

4、行滚动功能:每行可以独立控制滚动、滚动信息更新提醒、滚动间隔控制、手动滚动更新。

5、屏滚动功能:行和屏可以同步滚动、滚动信息更新提醒、滚动间隔控制、手动滚动和信息更新。

6、屏区域划分功能:屏的垂直方向可以划分多个区域,输入信息自动循环。

7、ASCII码输入,8×16点阵字符,95个字符、16个日期时间字符、16个公共字符。

8、内置日期时间,按字符控制显示。

9、有无外部视频转换,有指示端口,内置同步信号发生器。

a、白色字体,可叠加到彩色信号中。

b、串行口通讯,支持波特率:9600、14400、19200、115200。

c、芯片使用电压为3.3V。

d、芯片封装:SOP-28。

楼主:
先上图片

这是没有外部视频的情况

这些是叠加到视频上的(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晰,大家将就着看吧!)

楼主:
【这是编码的区域划分】
        00~0F:日期时间显示字符,按顺序分别是:世纪十位(0)、世纪个位(1)、年十位(2)、年个位(3)、月十位(4)、月个位(5)、日十位(6)、日个位(7)、星期(8,这个字节取值:0~6,0表示星期天);小时十位(9)、小时个位(A)、分钟十位(B)、分钟个位(C)、秒十位(D)、秒个位(E)、十分之一秒(F)

        10~1F:16个统一寄存器的对应显示码,也就是说向这些寄存器写入信息,对应显示码的地方会显示寄存器中的信息,显示数量不受限制,统一寄存器只支持ASCII信息码。

        0x20~0x7E:ASCII信息码,输入这些信息码屏幕上会显示响应的信息字符。

        7F:信息结束符号,在一堆指令发送后,如果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再发送信息,需要发送7F作为信息的结束标志,保证发送信息的完整性。

        最高位:表示信息的反向显示,把上述信息的最高位置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反显效果。(FF除外)

        FF:命令起始标志,表示命令开始(命令详细请看下面说明)

楼主:
【再介绍一下指令系统】(这个指令系统我自己个人比较满意,更详细的要看下面的pdf文档罗)

3、 指令说明:
        A光标操作指令:
        光标定位:将光标具体地定位于某个行和列,【0xFF】-【行数,0~15】-【列数,0~27】,屏幕左上角为(0,0),系统初始值为(0,0)

                 光标设置:设置光标隐藏\显示、闪烁开\闪烁关、转行右移、光标类型。
        指令格式为【0xFF】-【0x10】-【设置字节】
        【设置字节】第4位,光标翻滚使能,1表示某些光标操作指令带翻滚功能。
                        第3位,光标显示位,1表示显示,0表示隐藏;初始值是0隐藏。
                        第2位,闪烁使能位,1表示闪烁使能,0表示不闪烁;初始值是0不闪烁。
                        第1位,光标新行使能,1表示光标到达屏显示区的尾部时,自动翻屏,并清除新一行的内容;初始值是0。
                        第0位,转行右移禁止位,1表示转行右移禁止,0表示自动转行右移;初始值是0自动转行右移。

        光标类型:设置光标类型
        指令格式为【0xFF】-【0x20】-【光标类型】
        【光标类型】取值:0~7,低3位有效,只有0~7号光标图像,初始值是0号光标类型。

        光标操作:光标移动\换行\删除\退格\行首\行尾指令。
                移动:控制光标上下左右移动,移动只能到达边界;
                循环移动:控制光标上下左右移动,到达边界循环返回到对应边界;
                转行右移:右移到行尾部自动转行,转行根据该行的行属性来确定;
                转行:在任意位置转换到当前行的下一行,受行属性影响;
                行首: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行首位置;
                行尾: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行尾位置;
                复位:光标移动到屏幕的左上角;
                指令格式为【0xFF】-【0x30】-【上移 / 下移 / 左移 / 右移 /  循环上移 / 循环下移 / 循环左移 / 循环右移 / 下移转行 / 右移转行 / 转行(到行首) / 行首 / 行尾  / 上移行首 / 下移行首(翻滚使能时带翻屏,禁能是以显示区为边界)/ 清尾】

        B对行操作指令:
          行设置指令:环绕\自动换行\忽略\左滚行\右滚行\清行,环绕指令为光标在行最后一位时新输入的字符后自动翻转到该行的首位,自动换行为光标自动跳到该行的下一行首字符位,忽略为字符输满后超出字符限制数目忽略不计且光标位置不变,滚行为超出一定量的字符后允许前面几位输出后再忽略超出字符,光标仍然位置不变。
        指令格式为
                        【0xFF】-【0x40 + 行号】-【下移行数】:尾部转行设置(下移行数,0表示环绕,大于15表示忽略)
                        【0xFF】-【0x50 + 行号】-【滚动参数】:行滚动控制,字的位置代号不变
                        【0xFF】-【0x60 + 行号】-【滚行字符间隔】:行滚动设置,字的位置代号不变
                        【0xFF】-【0x70 + 行号】-【内容】:对应行行尾输入内容,带行左翻一位,输入内容如果是0x7F,0xFF时,会默认为是空格,该指令不影响光标位置。
                        【0xFF】-【0x80 + 行号】-【清除行数目】:清行(低4位有效,0表示清屏),被清空的行的参数回复到初始化状态。

        C对屏行操作指令:
        指令格式为
                        【0xFF】-【0x90】- 【屏翻转行数+翻动参数】:会改变行号,可选择上翻还是下翻,和翻动清行
                        【0xFF】-【0xA0】- 【滚动参数】:屏滚动控制,不改变行号
                        【0xFF】-【0xB0】- 【滚屏间隔行数】:屏滚动设置,不改变行号

                 D时间日期操作指令:
        时间日期包括:年(Y  4位)、月(M  2位)、日(D  2位)、星期(W  1位)、时(h  2位)、分(m  2位)、秒(s  2位)的实时控制,数目多少可任意控制,设置好后芯片内部自动实时更新时间;
        受行操作和屏操作的影响,其效果优先级低于行操作和屏操作;
        时间日期对应的空间代号:
                世纪(0、1),年(2、3),月(4、5),日(6、7),星期(8),时(9、10),分(11、12),秒(13、14),0.1秒(15)
        日期设置指令:        【0xFF】-【0xC0】- 【世纪】-【年】-【月】-【日】-【星期】
                 时间设置指令:        【0xFF】-【0xD0】-【时】-【分】-【秒】

        E统一数据操作指令:
                                【0xFF】-【0xE0 + 位置】-【内容……】-【0结尾】

楼主:
【跟着是一些视频!】
字幕机的视频

视频叠加的视频

楼主:
最后是一个PDF文档,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多点给些意见~~~~~~~

这样的东西,不是那个老外的东西了吧!!是100%的原创啊!!

网友:
楼主用的不是AVR芯片吧, 怎么和外部视频锁相的?

网友:
记号,有空做个

楼主:
回7楼,只要外部输入的视频同步信号足够稳定,只要控制单片机的中断进入时间的一致性,基本上,字符的抖动很小.
上面的同步分离电路使用的是电容充放电的原理,测试和理论都证明,他会使字符抖动!
建议行场同步分离电路试用LM1881!这个芯片可以稳定视频同步!!

网友:
楼主强!但是没有什么可用的资料有点美中不足!
期待能有些吸引眼球的东东!

网友:
PDF 资料里的电路图连元件参数都没有,没什么用处。

网友:
准备以后使用

网友(2008-09-12):
NEC的6453已经停产,我们刚好推出自己的IA6453封装脚位完全兼容,软硬件均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如果大家需要请直接联系我
潘生:13689544385 0755-61618358

网友(2009-03-30):
做广告呀

网友:
呵呵,看看我的,中文英文数字都有了

楼主:
这个东西原来帮一个做监控的朋友做的, 原本也要求带中文的, 做了一半, 朋友的公司终止了这个项目, 钱只收到一半, 东西也只做了一半, 现在也就这样搁置了没做下去, 自己也没有兴趣做下去了~~~~~~~朋友也拿着这个半成品去用了……所以代码也不便公开!只是show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我的不是广告, 我才不会拿这东西出来卖。除非它有更好的用途。

总结一下:
1.这个东西不难做, 但感觉没有市场价值,做出来的时候我也有点后悔。最大的收获就是熟悉了视频格式。
2.这东西做字幕机还可以,要是做字幕叠加,除非用上LM1881,否则字还是有抖动的;但是加上LM1881的话价格根本没有竞争力。但还是喜欢加上他。
3.建议要使用视频字幕叠加的朋友使用Myson的方案,不要用这种不3不4的方案!

还有,要处理上述那么多功能,AVR感觉做不来,我是用LM3S102做的,LM3S102能模拟完整的视频同步头,而且有充足的速度完成更多的功能。

网友:
楼主:

2.这东西做字幕机还可以,要是做字幕叠加,除非用上LM1881,否则字还是有抖动的;但是加上LM1881的话价格根本没有竞争力。但还是喜欢加上他。
3.建议要使用视频字幕叠加的朋友使用Myson的方案,不要用这种不3不4的方案!

1、是不是你的东西就是好的,别人做的东西就是不好的?
2、没有使用LM1881有发现抖动,只能说你能力有限.
3、您所谓的不3不4的方案是说你的方案是不3不4的方案?
4、既然不难做,为什么您的没有汉字功能?
5、不要打压别人来提高自己!!!

网友:
楼主还好意思说是100%原创!!!!!!!!
人家成熟的方案都卖了N年了,你提供的电路只不过是你罗列了两个网站的电路!!!!!

网友:
呀,LS和LSSS的不要说得那么过火吧~~~~~~

网友:
本来我不想和他吵,楼主是来网站做广告的,我是自己做着玩的,只是爱好,
调试通过了,就发了个图片,过来对比下,他居然说了这么多不好听的!!!
大家都是做技术的,有个比较大家都会有提高,干吗嫉妒心这么强?!!!!!!!!
做人不能简单点?!最痛恨那些用语言来压低别人提高自己的人,而不是技术上
超越别人!!!

楼主:
回【26楼】 foolishMan 剩者为之王
别激动~~~~

我只是看到大家兴起才说了一下我做那个东西的时候的感觉, 大家别误会, 我不是来做广告的!

我纠正引起误会的话: 3.建议要使用视频字幕叠加的朋友使用Myson的方案,不要用这种不3不4的方案!

我的意思是说:我用模拟的方法做了的不3不4的东西出来,就像1,2楼看到的,虽然感觉功能我做了很多,后来用上专用芯片,始终感觉没有专用芯片好用, 而且感觉我自己的做的东西很不3不4, 完全没有批判别人的意思,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我感觉的就是, 用模拟的方法,做字幕机除非有不错的Idea, 出来的东西没有专用的好~~~~~ 做出这东西来之后, 公司用上Myson的芯片,比较起来Myson的方案好多了, 所以总感觉这个方案做的多华丽, 都很不3不4, 就此而已, 一家之谈, 如果得罪哪位大侠, 请谅解!

本人技术有限, 只能做到中文显示, 至于消除视频叠加时候的抖动, 不用LM1881, 我无能为力. 但中文显示真的不难做啊!纯技术上的说法, 我本人喜欢批判别人, 只喜欢批判自己, 希望交流, 希望讨论,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言语有什么不妥, 请原谅, 不要刀我.我实在也只是个技术爱好者, 也是个为两餐奔波的人. 就此而已.

电路那里, 我是参考济南的一家公司的方案做的, 参数我是猜的, 所以做的都不好, 就干脆不给出来!如果大家需要, 我就贴到下面去!

网友:
贴到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