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在做一个电梯的模型,在电机制动方面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8-07-26):
电梯由电动机带动,开始实在玩具坦克里拆的控制坦克旋转炮筒用的电机盒里面是电机轴上套的是一个旋杆咬合齿轮带动绳子拉动电梯箱,这样在电梯停电的时候电梯就会卡在原地。

上次来了个机械的老师(我是学电信的)看了我们的作品后说用旋杆效率很低,理论最高也才50%,摩擦也大。正准备问他有什么好的方案的时候他就闪人了。
不知论坛又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项目,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電梯都有一個抱剎.在開啟馬達時鬆開.馬達停轉時抱緊.好的電梯一般都用變頻調速器.啟動比較平穩並且不會產生大電流衝擊.

网友:
人家是减速的,

一拉一推,到了九切断离合,保持状态

网友:
松下的伺服电机加控制器制动效果超好,是给控制器一个刹车信号就可以瞬间停下
不知楼主要求成本多少,那个项目用的300W的电机加控制器全套花了五千多,这钱都TM让日本鬼子赚去了

网友:
lz这种结构叫“涡轮蜗杆”驱动,几年前电梯上的异步驱动电机都是这种驱动结构的,反正您的也就是个模型,不考虑效率和负载,这样做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真正的电梯驱动是有抱闸机构的,电梯停下来的时候是由抱闸使轿箱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