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浆可否用以下这种代替呢?

楼主(2008-07-26):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9e6680a4c0c6448b81eef2175692300a.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7b683e43f0c868a4821d39ed06166bdd.jhtml

网友:
我觉得可以尝试,只不过桨鼓部分要做好。

网友:
不错的选择哈,可以可以

网友:
我前几天搜过三桨叶的旋翼头,遗憾的是比较贵。如果那东东便宜的话,估计可以做出类似V-22的双旋翼机。但好象传递函数要复杂多了。

楼主:
直接买它的浆架。把多余的地方切掉就是了。

网友:
可以考虑,就不知道强度如何?过于单薄的浆,高速旋转后会出现变形

网友:
强度不行, 我有两部lama, 急转弯的时候会上桨打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