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后边的弹簧,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8-07-26):
拆了个万用表,看到它后边有个弹簧,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后盖的银色的东西也不导电,什么材料?弹簧应该是压在上面的。弹簧板另一面是显示模块。

楼主:
为什么用背面的那种银色不导电材料呢?什么原理

楼主:
就一根弹簧怎么接?我再观察观察

网友(2010-12-24):
是啊,我也在想,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后盖上有一片导电的东西通过此弹簧接地,估计做屏蔽用的

网友(2011-01-23):
弹簧压住的后盖银色的那贴纸是导电的,我刚刚拆开测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接蜂鸣器的

电子表里的喇叭就是这么接的,但万用表没这么干的。

网友:
蜂鸣器或屏蔽的都有

网友(2011-10-03):
我拆过好几个就是屏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