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承包---哪位高手掌握过采样技术

楼主(2008-07-26):
我单位需开发一款产品,需检测三相交流电流,精度要求为1%,能分辨率0.1A电流,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互感器两端为采样电阻,输出的电压为0~300mv,对应电流为0~100A。单片机采用的是ATMEGA  8L8AU。有样品可参考。建议采用过采样检测技术。
联系电话:0574-63549837   13906749640(徐)xgz@cx-jl.com。

网友:
这个很难,ATMEGA  8L8AU参考电压2.56v,10位ADC,2.56/1024=2.5mV/LSB,你的输出电压0~300mv,理想的精度就是300/2.5/1024=0.1171875,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并不能提高精度,精度和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有什么不对的欢迎排砖

网友:
楼上 :楼主并没有说明不用外部的ADC啊,成本要求没有提出
人机界面也没有说明 是LED显示还是。。。

网友:
LM 有个过采样的例子,ZLG上有转载

网友:
对速度没有要求的话,只是显示就用双积分的芯片做采样.

网友:
做出来成本会高一些。用AVR内的ADC做不好。这方面我有经验。还要有高精度的互感器。另外还涉及到有效值的测量。

网友:
具体计算如下:

将0-100A转换成0-4.0v,系数为1/25。那么0.1A为4mv。

AVR采用外部的标准参考电源4.096V(重要是提高精度),10位AD,最小分辨率为4mv,刚好为1/1000的绝对误差。
考虑最后2位的误差,则为16mv,可以达到1/250的绝对误差。

LZ一直不清楚1%是什么概念:100A的1%是1A,而0.1A是0.1%。 按前者,满足了,按后者就差一点了。

采用过采样的方法可以将AD的精度提高到12位,另外就是采用什么样的算法得到有效值。

网友:
过采样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做你这样的系统我有一些经验。因为我曾开发过相似的产品。请看如下的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efb85c97706cae3cdef1b3488a29116e.jhtml
图片中例出的功能虽然众多,但只是实际功能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我没有写。

网友:
最好用12位AD的单片机,加一个精密的基准,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过采样对分辨率提高有用;
但无法解决非线性问题;
AVR的ADC使用时要尽量避开接近0和满量程1023这两端,2个极端的线性不咋好啊,中间不错。

网友:
2楼算的是什么呀,我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