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cvavr 2.0中如何定义全局变量

楼主(2008-07-27):
在CVAVR V2.0中如果一个工程下有多个文件,不知道如何定义全局变量,在帮助文档中如下写到:

当创建一个包含多个文件的项目时,以下规则是必须被尊守的
*  仅仅是 .c 文件能被加入到项目文件列表中。

*    olny .c files must be added to the project’s Files list
*    there’s no need to #include the .C files from the Files list as they will be automatically linked
*    data type definitions and function declarations must be placed in header .H files,that will be #include –ed as necessary in the .c files
*    global variables declarations must be placed in the .C files where necessary
*    there’s no need to declare global variables , that are not static, in header .H because if these files will be #include –ed more than once, the compiler will issue errors about variable redeclarations.
//*    全局变量声明必须被放在指定的 .c 文件。

不知最后一条“全局变量声明必须被放在指定的 .c 文件”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能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
//a.c
int g_var1;//定义自己的全局变量
extern int g_var2;// 声明在外部的全局变量(in B.C)
void fa()
{
    g_var1 = 1;
    g_var2 = 2;
}

//b.c
int g_var2;//定义自己的全局变量
extern int g_var1;// 声明在外部的全局变量(in A.C)

void fb()
{
    g_var1 = 1;
    g_var2 = 2;
}

//c.c

extern int g_var1;//声明外部全局变量(in a.c)
extern int g_var2;//声明外部全局变量(in b.c)

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写个头文件,把声明写在里面,用到的.c 就include 它。

楼主:
哦 ,谢谢,但是好像是不能放在头文件里面。

网友:
定义不是不能放在头文件里,只是头文件被多次include时,就形成多次重复定义出错。

所以,通常定义放在各自的.C文件中,在.h文件中为类型声明。

如果在某个.c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不是函数内定义的变量),而在其它的.c中也使用,那么应该在.h文件中声明为extern。但定义只能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