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转并口可不可以烧写程序啊

楼主(2008-07-27):
我的电脑主板上没有并口,可不可以用那种PCI转并口的卡来完成程序的烧写

网友:
一般只要并口卡的驱动里,能把并口地址设定为378的卡都可以。这种一般都要贵些
现在想买个带并口的新主板太难了,最近只有技嘉出了几款有并口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