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DIY精神 想自己做一个自行车的码表,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8-07-27):
一、值不值得做,一个功能齐全的码表 西马格的,1606,要120元左右
二、用什么MCU,功耗当然要底
三、显示屏用3310的黑白屏,不要背光
四、供电?锂电

五、传感器?看了一些网上介绍,都是磁干簧管式的,能不能用霍尔?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红外对管+1602+m88+锂电来搞,进行了5%了。

网友:
MSP430F413 + LCD液晶片 + 干电池一对 + 干簧管 + 磁铁

这个是我以前想过的

估计能够一两年……

网友:
请问,码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觉得霍尔好点,不易受到干扰...

网友:
省电是重中之重,红外管对射,霍尔皆不满足这点。

网友:
【楼主位】 qanmingx 狂之又狂
一、值不值得做,一个功能齐全的码表 西马格的,1606,要120元左右
--------------------------------------------------------------------
既然要发挥DIY精神就不要考虑值不值,喜欢DIY就不要太在乎成本

网友:
咦,能不能再DIY个发电装置啊,这样就不必太在意功耗了.

楼主:
再问一下,诺基亚的3310的屏耗电多大,,即然成熟的运用是干簧管,那我就也干簧管

楼主:
顶一把,新想法,码表还是GPS?

GPS+地图,可以知道位置,海拨。。。另外还有码表的一般功能,里程,速度,什么的

网友:
【7楼】 zcdyyu

有现成的自行车发电机卖,以前的永久上好像就有。

不过,实在买不到的话,可以用普通电机代替

网友:
1606 比 1106 多什么功能阿?

话说这个东西并不难做,难的是外形吧,那么一大坨捆绑在单车上面,估计很可观。而且,1106 用一颗 2032 可用几年,这个恐怕也很难做到吧。

楼主:
哎,DIY精神。。。。。。。。。。。

网友:
用加速度检测IC做,不用外接传感器

楼主:
加速度检测能检测绝对距离吗?

楼主:
顶起,手头有M48-10AU,就用它了,3.3V下应能正常工作,液晶屏用什么呢? 3310屏?  不说太高,一对南孕能用半年就足够了

网友:
传感器干簧管式的我认为行不通,干簧管反应速度太慢,磁铁快速运动时,不能动作
只能用霍尔元件,但是,专用的霍尔元件是2脚的,不知道哪里有卖的,有磁场为导通
通常见到的是3脚的,电源、地、信号。

网友:
没必要做,如果嫌贵买国产的,我记得好像8元左右,但东西确实不能比

网友:
没人回答??
码表用的霍尔元件哪里有卖的?
2脚的,有磁场为导通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用在电动单车上面的.所以不用考虑省电的问题.呵呵.
M88+3310屏+霍尔传感器
现在忙没有做下去了,现在只能测量速度 和路程累加.有空传上来,给大家拍砖.
原设计,还有电压电流温度等等.

网友:
我做过
M8+4位LED+3.6V锂电+干簧管
主要是晚上用,效果一流!
正常工作电流大约为80mA。睡眠时低于10uA.人都说AVR可以做到1UA以下的,但是我却没搞成。

网友(2008-09-05):
干簧管行吗?我以前试过,车轮转快了,干簧管不动作的,
22楼朋友,你用的是3腿的霍尔传感器 ,还是买到了2腿的霍尔传感器?

楼主:
我买了,西码格的BC906,90大元 ,用起来很爽,哈哈

网友:
我做摩托车仪表的..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是哪里产的,三无啊,但是好用,传感器就是2腿的霍尔传感器
我想自己做着玩,但是买不到2腿的霍尔传感器,都是3腿的,电源,信号,地
2腿的霍尔传感器就是应该就是信号和地,在磁场中是导通的,离开磁场就断开,还很省电,不知道在哪里买的???

网友:
我也正在做,从空白开始,争取中秋前完成,中秋骑行好用上!!!!!
方案:
M8
异步时钟
二极管测温
霍尔测速
5510显示
报废的手机电池

网友:
西马格的,1606,这个我也用了很长段时间了。

做到这个精度和省电有难度的

这个可是环法专用品牌哦

网友(2014-05-01):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