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稳定飞行(已上视频)

楼主(2008-07-27):
调整了一下参数,可以稳定飞行了。但未能实现自主悬停。

视频自拍的,拍的不好,4轴超出了屏幕很长时间,呵呵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3Nzc4Njg=.html

网友:
中间的那个连接板不错,那里能搞得到?

网友:
霍霍,我们要等阿莫德雕刻机出来了再说了。
视频好大吗?一直没载上来呀

网友:
上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
顶一个,果然比较稳

网友:
看这个就像看黄_色小说一样,看了就想要!!!!

网友:
飞的好稳呀!羡慕

网友:
不错,写些经验笔记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

网友:
看那窗帘,看样子风力很强劲唉

网友:
楼主的电调是如何编程的 我的电调编程后 绿灯常亮 红灯有规律的闪烁四下后 重复

楼主:
【11楼】 zhangjunkaixin

你是用哪一个版本的程序?

很有可能是没有信号输入(i2c或者ppm)

你可以接到stk500中运行mikrokopter-tool看错误代码

网友:
能在家中飞就已经很稳定了啊!

楼主:
【14楼】 steamed410 周炜

离目标还远....

btw: 450电直我也是在家中飞,呵呵

网友:
【15楼】 RickyZhou

450家中飞的人多了

4轴你的飞行平衡主要是靠陀螺还是靠手动修正
这个我想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我准备DIY能够载人的四轴,用来上班代步。

网友:
hehe ,什么时候 孔子 变成电子工程师了?

网友:
呵呵,本来想注册kongzhi的结果被人抢先一步了,所以

楼主:
to【16楼】 steamed410

比450稳定, 主要靠陀螺, 不过会有漂移,有手修正

网友:
四轴与450不一样的,动力分布的方式决定了其侧翻速度原大于普通450直升机
如果没有陀螺仪用手工控制想飞稳基本没可能,能飞起来的四轴都是有陀螺仪控制
只是控制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
RickyZhou
非常高兴认识你,能否加你QQ?或者MSN?

楼主:
【21楼】 feng_matrix

这个观点有点不同意. 其实450打IDEL的时候前后反侧反的扭力比4轴大得多. 例如前反4轴最多是后面电机全速,前面电机0(实际上不可以为0)

而450则后面最大正螺距,前面最大负螺距,扭力势必更加大.

我觉得最主要的区别是4轴4电机驱动,必须要很好的动态调整才能保持平衡.

网友:
【20楼】 RickyZhou
那我想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陀螺控制就很好了
能傻瓜化才是目的
我觉得你离目的已经很近了
向你学习

网友:
RickyZhou
我的电调用的是V0.41 ,如何接到stk500中运行mikrokopter-tool看错误代码 。谢谢

楼主:
to【25楼】 zhangjunkaixin

连接到SERCON, 打开mikrokopter-tool, 转到串口模式(写程序那个页面), reset, 然后你会看到电调的版本,地址以及一个错误代码

网友:
RickyZhou   老大,还有 多余的pcb吗,我买你一套玩玩。

楼主:
to 【27楼】 zhcool_521

暂时不行,因为生病住院中,呵呵

网友:
楼主早日康复,期待!

网友:
谢谢 RickyZhou 我试试 祝你早日康复!

网友:
请RickyZhou 你的SERCON pcb图能不能贴出来共享 发我一份 我的一直有问题

楼主:
【31楼】 zhangjunkaixin

我的sercon是用万能板手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