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位机软件

楼主(2008-07-28):
有用VB 6.0或用VC++ 6.0做过 STM32 上位机软件,用于读写STM32内部数据的同行吗? 给点帮助!

网友:
可以, st连c++的demo都给出来了
搜一下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楼主:
因水平有限,没找到st公司c++的demo,我只知道Flansh Loader是用于程序的烧写,而我只想通过上位机软件动态显示STM32系统检测到的温度值和改变为F和C两种不同的显示格式。

网友:
读写STM32内部数据?通过串口不可以吗?

楼主:
通过串口调试程序,已完成了通过串口往STM32中写什么,就可读出什么,但这不是目的,我不知如何才能实现将某一数据写到STM32中的某一具体地址内,同时也可读出另外某一指定地址的数据,请指教!!!

网友:
关注,准备在玩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