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电能表,大家来研究下,关系切身利益,》》》》》》

楼主(2008-07-28):
大家研究下,自从供电公司今年换了表后,每月交的电费比以前多的多,我用以前的表连接上比较了一下,比以前的快了很多,1个月多10度左右,操他娘的,去找他们,说要交50快再把我那表拿到他们那去效,那不是白说吗,我又看不到,50块又打水瓢,

我想问下他们现在是不是对( 无功功率) 计量了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灵敏度提高了
以前家里充电器待机是不计量的
现在你试试看?嘿嘿
你家里的线损恐怕都能记上去

网友:
有好办法也没办法。垄断。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楼主:
我估计他现在对无功功率计量了

楼主:
垄断害死人啊????????????????????????

楼主:
我想搞个大磁铁,吸力大于他的计数电机磁力,表不就不动了吗???
我拆了看过,和电子钟的原理一样

楼主:
我剛试了下电子钟好用的很,在外壳外面放个磁铁钟就不走了啊?

没想到这方法好的很

网友A:
取一只标准大功率电阻例如220欧500W,我的方法用一个100W灯炮,其实老式灯炮功率是比较准的
断开其它所有电器,只接你这个标准负载,然后用秒表记下电表机械转盘转一圈(或10圈)的时间,根据电表****R/kW那个标记算出你这个负载的功率
如果与你这个负载的功率一样则是准确的,
我用这种方法曾经测试出电力局表故意调到130%,这个比例与院里的分表亏电比例惊人的一样
然后我们里有直人,把这个电力公司所有表全砸掉了

网友:
供电公司,他们的表只有快的表就是好表。你再准的表,也是不准的,说你的表走慢了,给你校表吧!只有校快的没有校慢了。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全国的电力XXX,的电费计量都要快。 这也叫“官”和“商”XX.

网友:
旧机械表因为磨损的问题,肯定是慢的,换了新表,当然会快些,如果换了电子表,更惨,灵敏度高很多,1W都能走,机械表一般是走不动的,大家说的只快不慢的问题,有的地区是这样,但也在表的误差范围内,0.X%,也拿电力局没办法。

网友:
去年年底换新表后的确是快了很多

网友:
1个月多10度恐怕还是合格的,要看你家总用电量是多少了。电表本身有个容许误差,即时都是正误差也不能说有问题,除非你能证明误差超限

网友:
电表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干扰传感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见过PDU空载电流(什么也不接)有好几个安培,要是你碰上那一路你就爽极了!

网友:
数字表全部是用高精度电阻作电流检测,电压实时采样。

楼主:
不是电阻是铜排

楼主:
在家里装补偿电容能使表慢下来吗?

就是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
电流采样是锰铜或互感器

网友:
看大家这么关心,我也说一下吧。以前的电表一般属于电磁式的,电磁式电表使用的是一种电磁力来驱动铝制的转盘来工作。电表中有两个线圈,一个是电压线圈,一个是电流线圈。其实有点象电机。另外还有个阻尼装置,就是为了产生一种阻力来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其实电表中还有另外一个装置,是用来对付潜动的。因为有的时候只有电压的时候,如果不加潜动限制,那个铝盘也会慢慢向前走的。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增加防潜动部分。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这个防潜动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如果调整过小了,不用电一样要向前走了。但如果调整过大,那么对供电部门不利,因为要很大的电流才可以驱动这个铝盘。对于机械表,由于机械误差,所以这个值往往比较大,我们在使用小电器的时候可能铝盘也不会走的。再有一点,我们知道表应该测量的是有功功率,对于机械表无法计算出功率因数,所以采用了固定功率因数,因为我们家庭用电电器一般阻性和感性的多,所以是按照偏向感性调整的。这时候如果在家里增加电容补偿是有少量影响的。
    但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子式电度表,以上这些已经都被考虑到了,所以原来使用的方法基本都不管用了。在这种表里面会有专用芯片快速对电压和电流进行采样,并进入了一个四象限的乘法器中进行计算,对计算结果进行积分输出,这种芯片已经计算到了功率因数。再有对于电子电度表,防潜动非常小(但不是没有),对于一般家用的表,甚至1W都可以测量出来!而原来机械表如果潜动达到20W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电费多了!
    数字表电流采样对于小容量表一般采用锰铜做电流取样器,对于容量大的采用电流互感器来取样。另外电子式电度表是可以测量出电流方向的,计量装置会自动将反向的电流正向累积,这时候原来的反向窃电方式不再起作用了。另外现在好的电度表采用双线同时检测方式来检测电流,所以任何一条线都可以计量。
    如果要真的检测自己的表,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这个方法不准确,只是告诉大家个方法。不要相信我们所用的电器的功率,那是在额定电压下的额定功率。而不得不说明一点的是,现在大部分的供电线路供电电压均超过额定电压(有的已经超过了允许电压,也就是我们所用的电压并不合格,只是我们找不到有谁能负责,碰到电器被损坏,那不好意思,是你自己倒霉!),对于这个方面,电子式电度表肯定会快记录的。我们的电压一般在230-240左右,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自己测量一下。
    找个准些的交流电压表和交流电流表(小功率一般不要用钳表),负载用电阻式负载,电灯也算,最好用电炉子吧,呵呵。下面就是测量了,自己计算一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所用的表,如果直接出厂精度是可以保证的。另外一般检定机构是不对表进行调整的,检定机构只会出报告,结论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但对于供电部门检定会不会调整就不好说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个东西就知道了。如果送检时注意一下那个铅封就知道了。另外对于电子式电度表一般没有调整部分。调整是厂家的事,呵呵。

楼主:
没有到重点  我想知道 无功功率) 计量了吗

网友:
小电表,大学问
看来也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楼主:
他们也要挣点回扣啊

网友:
我已经说过了,看样你没有仔细看。电表设计(家用)的都是有功功率,不会测量无功功率。对于工业现场才有专门的测量无功功率的电表。原来的机械表也是想尽量测量有功功率,只是因为原理上问题所以会带一些的无功功率,而对于电子式的可以说不再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电子式的,电力局想让他多快就有多快,想让他多准就有多准

楼主:
他们是一伙的,供电局说到哪家买就到哪家买,供电局要厂家怎么样就怎么样,全是正公差,

和电线相反,全是负公差

楼主:
我们全是糕羊

楼主:
他那叫合法所得,我搞点反抗,就叫违法,窃电,唉唉

网友:
垄断的事情无法回避,无法抵抗,只能默默"接受"和"享受"

网友:
【22楼】 armok 阿莫
我说不如找电力局的人,过来将电脑城的全部表校对一次。哈哈,电脑城怕了
----------------------------------------------------------------------------
阿莫你厉害

网友:
电是商品,要保证电的质量,可是到了夏天,220====>180的情况都有,,,有时还突然跳下砟,,电是商品,在国外,老外早就要赔了~~
电老虎,一点也没错!!

楼主:
我们这有时220====>150
节能灯泡都灭了

网友:
我们小区现在晚上电压有时低到150V的都有.

网友:
晕,只要是供电局装的电表肯定是符合精度要求的,现在的电子表比以前的机械表灵敏多了,所以只要是供电局装过来的电表你不要怀疑检测通不过的,因为一般家庭用表是1级表,虽然表的精度会偏正(快一点)但还是在范围之内的,所以你校了也白校;供电局不会给你把柄的,因为计量局一直在与他们抢电能表调校的肥肉,现在是供电局的表供电局自己校,但他不会砸了自己的金饭碗的。
物业自己安装的电表的精度可就说不准了,你可以去校一下的
一般的家用电表是不计无功的,但对于工业用户会监测你的无功分量的,超标了会重罚
一般的窃电方法(反接,强磁)对电子表是不起作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短接电表,但现在也有了防窃电电表,零线火线电流比较大小取大者计量。。。。。。。
我就在电表厂哦,呵呵

网友:
【34楼】 agency说得很对,我也在电表厂待过一段时间

网友:
我记得在哪个论坛也看到过。其实,电力局的表质量基本都是很好的(当然用户的可能出现差的情况,这种一般出在机械表身上,但是至少都是具备计量证的电表厂生产的)。不同的用户用不同等级的电表。而普通居民一般都用2级的电表,允许误差正负2%,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另外,线损一般都在5%以上(一般可能比这个要高很多,但是电力局不会承认线损高的)。

网友:
那再说一点,对于电子表,短接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一般不大,因为里面的取样电阻内阻太小,大部分电流还是会通过表走的,不过如果你在外面接个很粗的线,你自己看一下很容易被查到,呵呵。
    另外对于表里面的参数,我曾经见过一种预付费的电表的数据,里面还真有一个数据能够直接控制电表的计量。说白了,就是能够控制多少个脉冲算1度,一般我们表是1600个脉冲算一度,那万一售电的通过卡给电表设置成800个脉冲一度,那么就是我们每用一度电就会按两度来收费!

网友:
一般的预付费电表,购电卡中存的是购电量,而电表常数是不可以通过卡来改变的,出厂时电表常数就固定了的,现场是不能更改的。

网友(2016-10-03):
引用 楼主:
我想搞个大磁铁,吸力大于他的计数电机磁力,表不就不动了吗???
我拆了看过,和电子钟的原理一样 ...

千万不要,电子表有反窃电功能,受到干扰会成倍的快速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试了下电子钟好用的很,在外壳外面放个磁铁钟就不走了啊?

搞什么鬼,现在都电子表了

网友:
做过电能表的飘过

网友B:
影响电表快慢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电厂和电网的频率。频率快,电表走的也快,可以用频率计测量,当电网负载一轻,频率就快了,只有大热天,空调全开时,电网那时的频率才会回到50HZ,平时,都是快于50HZ 的,这如同变相涨价,你一点都不知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一只标准大功率电阻例如220欧500W,我的方法用一个100W灯炮,其实老式灯炮功率是比较准的
断开其它所有电 ...

你这个纯属瞎掰
电力局故意调高130%,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你家的表坏了

电表出厂之前厂家要校验,使用前电力局万校验。如果故意调快,这中间涉及很多人和环节,早就应该被捅出去了。要故意调快也不会调那么多。
电表误差要求百分之二以内,现在的电子表实际零度很好,做成正误差但是有很大可能的。
相差1个点就不得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影响电表快慢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电厂和电网的频率。频率快,电表走的也快,可以用频率计测量,当电网负载 ...

电表是电能计量,和频率没多大关系吧。电能芯片的采样率是自动跟踪频率的。
中国电网的频率的标准是 50HZ + - 0.2HZ
电网频率变化是由于发电功率和用电功率不匹配引起的但,频率波动范围很小

网友:
我这也刚开始全面更换新电表,于是本地论坛就一堆骂声,不少人声称电费增加了一倍,理智点想想,就算是调快了也不会调快一倍吧。也许是精度高了,计量准确了,同时原来旧表误差大了吧。。。

网友:
讨论这些没用,大家还是讨论一下怎么让它转的慢一点吧,还有燃气表,这个话题才实在有效。

网友:
无底线的割韭菜。
虽然原则上是属于供电公司,很多地方还是变相被承包的。
账上按照总电表的度数计算的,而用户的度数总和与总电表的度数之间的差额,你懂的。

网友:
如果电费直接交给供电局.电表应该就是供电局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表是电能计量,和频率没多大关系吧。电能芯片的采样率是自动跟踪频率的。
中国电网的频率的标准是 5 ...

假设负载的阻抗不变,如果电压固定,那么电流也不变,但是如果电压变高了,电流当然也大了,这时,表当然也走快了。如果换成频率变快了,原来,一秒一个交流脉冲,现在变成了一秒二个脉冲了,这时,表当然走快了,机械表与电子表,都是同样的。

网友:
电子电能表的精度和灵敏度都比电磁式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