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来电恢复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看马潮老师的帖子很长时间了,书也买了,学习并正在应用中。感谢的话就不表了!心中!
想请教下老师,掉电再来电后(比如中隔长时间),要求AVR系统恢复到掉电前的工作状态, 那么系统在掉电前,除了保护工作用数据外 要做那些工作呢?
谢谢!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网友:
看一下马老师书的第七章(230页)的例子!!!
你会从中体会到的!!!

网友:
掉电保护问题,本栏有专贴讨论的。需要硬件和软件综合考虑和配合。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复!
可能我没有说明白。我的意思是:当系统再次来电后,要求系统恢复到断电前的状态。
那么,除了要保护现场数据外,是不是还要转移PC指针和状态寄存器的内容到EEPROM,当系统再次来电后,将他们读出来还原,就能够使系统恢复到断电前的工作状态吗?
谢谢!  不好意思!  是不是有点罗嗦哈!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就跟进入中断的情况有点类似吧!
  1、保存PC指针
  2、保存堆栈指针
  3、保存....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就跟进入中断的情况有点类似吧!
  1、保存PC指针
  2、保存堆栈指针
  3、保存....

是否要用汇编写呢???

楼主:
是不是我没有弄明白掉电保护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