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用法拉电容的充电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2008-07-28):
一个DS1302的时钟,用3.3V/0.22uF的法拉电容做后备电源,对法拉电容的充电电流应如何确定
这个是法拉电容的规格书。

网友:
0.22U还叫做法拉电容么?

网友:
规格书上写的是0.22F,楼主打错了

网友:
这个东东没用过

网友:
估计电容器本身对充电电流是无所谓的,就看电路的承受能力了。
这个很重要吗?

网友:
不重要的....
加个压降小的二极管(如bat54),直接加上去就好....

网友:
一般加一个470欧姆的电阻

网友(2010-08-02):
楼上说的很正确,这个对充电电流是没有限制的,你还能加多大的电流啊?我看楼主这规格书像是 韩国KORCHIP的法拉电容。
  我们公司是韩国三星的一级代理,价格上有优势。法拉电容QQ交流:395210253 电话:010-82611545 小祁

网友:
要加一个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