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GPS导航PDA,拆了,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怎么改装成一个开发板啊?(有图,无码)

楼主(2008-07-28):
处理器是S3C2410
没有学习过ARM , 不知道这些PDA是不是电路图都是差不多的。?
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没有jtag引脚出来怎做开发板。。。。

网友:
2410,没有电路资料,基本上没用
jtag口,有些机型是用的测试点,有些直接在扩展口引出(asus的部分机型就是)

网友:
这到也不尽然,2410 基本猜也能猜到他如何接线的。
只不过对老鸟可以玩的转。

楼主:
老鸟啊 , 帮忙给个电路图嘛 ,,要不我600块就白花了, 我当时想的哪怕是买个GPS 也要几百块嘛,就买了下来,
没想到耍了几次就搞坏了。

网友:
能找到jtag的话引出来,接到下载器能设别并下载程序的话,就成功了

网友:
这么便宜?

楼主:
TO : 6 楼,

此DD基本没有体积巨大 , 不能打电话 , 基本上属于卖不出去那种 , 2005 年就出了,到现在卖不掉,就便宜处理给偶了。

网友:
吹下,对照手册测量线路...

楼主:
8楼的大哥 , 这个MCU吹下了,还能不能焊上去呢? 没搞过BGA的DD。

即便这个板不好搞了,那液晶能不能用呢?有资料不?

网友:
可以用吧!你现在要狂找资料啊!找到高手指点下,就可以当开发板了!

网友(2008-09-06):
好象见过,在电池旁边的地方有一排焊点是jtag

网友(2012-04-18):
顶下,我也想作一个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 等同鸡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