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调(测试版)--无刷电调这玩意儿光看帖没用,得做板调试才行

楼主(2008-07-28):
用洞洞板做吧,太丑了,对不起观众,干脆直接上PCB
由西南地区最大的电路板制造商--重庆航凌打的样,今天才拿到

无刷电调板 (原文件名:DSCF2102.JPG)

电调控制板 (原文件名:DSCF2061.JPG)

网友:
如你打算用M8做无刷电调试验,MOS用SO-8,我可送你一片,原理图坛子上有:

楼主:
既然是开源,原理图和PCB文件都传上来

楼主:
谢谢feng_matrix
自己画的电调方便做实验,以后改进也容易点,不过我这边MOS管不太好买(得到商家那定货,少了还不行),能送我几个MOS就更好了(买也行),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也没多余的了
MOS我就买了两种17A的SI4404,SI4405,原来有些多的都卖掉了
这种进口MOS挺贵的,赛格电子市场里零售要4块一片

网友:
我总觉得这个电路用电阻拉P管的G门,关断时间可能会稍微大些。这个管的Qg最大要160nC如果11V算得话就是15n,假设关断电压为-3V,那么电容充电公式Uc=E(1-exp(-t/(RC)),8=11(1-exp(-t/(470*15e-9),算出t大约9uS,如果是32K的PWM大约30uS一个周期,会不会关断时间太长了,我手里没有合适MOS管,也不能试,能否抓一下波形看看啊?

网友:
晕,LZ画的是SO-8封装,我买了50片FDD6635和50片FDD6637。要是这封装我还可以送你些。

网友:
TO:7楼fdd6635,6637多少钱,哪里卖?

楼主:
xiaoqun
就差MOS管还没买到,等弄好了再看看波形

楼主:
谢谢Alex_rcpilot的支持
要是早知道,就改成FDD6637的封装了.你买那么多也是做电调的吧,做得如何了?

楼主:
to xiaoqun
电路基本是用的德国人的,我对MOS管驱动这块不是太熟,其中的电阻参数应如何改,才合适呢?

楼主:
我在MOS管就找了些内阻小的,还应注意点什么参数(除了电压,电流)?

楼主:
是不是用性能接近的对管效果要好些?如:4404和4405

网友:
对管不需要配对的, 内阻小就行.因为并不是要让它工作在放大状态,只是要开和关.两相不匹配也无所谓.选这些管最就要是电压(Vgs Vds),电流和内阻.还要注意gs的结电容.

网友:
结电容会影响开关速度,如果拉电阻阻值越大延时就越厉害。

网友:
to【8楼】 xiaoqun

一个1.5RMB,还有一个1.0RMB。联系方式在这帖的31楼: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76454&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to 【10楼】 yl3721 亮仔
是要做电调的,可最近公司里比较忙,我还忙着做IMU,所以一直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