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只有晶振电路没单片机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方波吗?

楼主(2008-07-29):
今天做个一个stc12le5402ad的最小系统版  但是不能下载 用示波器测试晶振电路没信号  换了几个电容和晶振都是不行  如题

网友:
老话题了.示波器的表笔要跳到X10档,否则破坏了振荡条件. 类是物理学的"测不准"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