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不能操作sja1000实现can通信!!!

楼主(2008-07-29):
我用的是ATmage128+sja1000做的can总县通信,我的sja1000的片选接在PD7口,
下面是SJA1000的初始化程序:
#define REG_CONTRO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0)
#define REG_COMMAN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1)
#define REG_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2)
#define REG_I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3)
#define REG_A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4)
#define REG_AM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5)
#define REG_BT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6)
#define REG_BTR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7)
#define REG_O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08)

#define REG_C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11F)

void sja_init()
{
    REG_CONTROL=0x01;
        while((REG_CONTROL&0x01)==0)
        {
           REG_CONTROL=0x01;
        }
        REG_CDR=0x48;
    REG_ACR=0x11;
    REG_AMR=0x00;
    REG_OCR=0xaa;
    REG_BTR0=0x00;
    REG_BTR1=0x1c; //500kbps
    REG_CONTROL=0x1E;  //进入操作模式
        while((REG_CONTROL&0x01)==1)
        {
           REG_CONTROL=0x1E;
        }
}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问题是数据没有写入进去,也没有读取到寄存器里面的值(通过LED显示实现),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
难道是我的sja1000的CS必须接在PC7(A15)口吗???

网友:
我做过CAN总线的程序
你的CAN的片选是连在PC7吧?
你开了外部存储区使能了么?
MCUCR |= 0x80;

楼主:
我是连在PD7,我开了外部存储区使能啊
另外在ICCAVR中编译时,在project-》option中需要选择存储区吗?还是默认的internal SRAM呢

网友:
瞎说,我一直在用!哪个口线都接过,搞开发要有耐心。

网友:
你的地址线怎么连接的,为什么CAN的地址都是100起始的呢?建议你把部分相关的图传上来。这样 也好让大家帮忙分析呀

楼主:
我是把sja1000的AD0~AD7连接到M128的PA口,片选连在PD7口,用的是上电自动复位,ALE、RD、WR分别连接在相应的IO口

网友:
这样似乎不可以吧?
如果按你的接法,CAN的地址不该是0x100开始,该是0x0000开始的
而M128的存储器的0~4K+256部分是分配给内部SRAM,所以尽管你的程序看来是在访问CAN的存储器,实际上是在访问内部的RAM。建议是把CAN的片选接在PC口的高位。至少在PC5。

你试试吧,有进展了说一声呀

网友:
我用M16加SJA1000也很好用.

网友:
呵呵,不在于用什么驱动SJA1000.M16也好,128也好,道理是一样的,楼主的存储区设置的有些问题

楼主:
8楼的哥们  你M16通拉  不是要模拟时序吗?
我也弄过,也没搞通。
但是M128中,SJA1000的片选不一定要接在PC口啊

楼主:
各位大侠  能不能给小弟点代码参考一下呢,急啊。
hm-xiao@live.cn

网友:
不是你的代码有问题
你的问题在硬件上。跟你说过了,你的接法CAN地址是0x0000起始的,访问时实际上是访问的SRAM。
外设的片选是不一定在C口,但是你应该注意到CAN的地址是0x0000起始的,跟单片机的SRAM重叠了。
你看看M128的手册,只看存储器那章,看完你就明白了

网友:
【10楼】 xhming
是模拟的,感觉速度还可以,

网友:
osoun
你的板子真漂亮~~~!!

网友:
void caninit()
{ uchar tx_number=0,ca;
  asm("cli");    //禁用所有中断,
   clr_can_rst;
   delay(10);
   set_can_rst;  //复位SJA1000

   while(read_data(con_reg)&0x01==0) //请求复位,
{ write_data(con_reg,0x01);
    tx_number++;
    if(tx_number==250)
    {   tx_number=0;
      rssend('c');
      rssend('i');
        rssend('e');
     printf("can rest erro\n");
            goto erro; }
                        }
//-----------------复位成功设置参数----------------------//
   write_data(tm0_reg,0x09);
   write_data(tm1_reg,0x14);
   // rssend(read_data(tm0_reg));////
   write_data(out_reg,0x1e);
   write_data(clk_reg,0x14);
   write_data(acr_reg,0x60);
   write_data(amr_reg,0xdf);
   ca=read_data(con_reg);
   write_data(con_reg,(ca|0x0a));
  // rssend('m');
   rssend(read_data(con_reg));
//---------------------退出复位模式--------------------//
                 tx_number=0;
          do{   ca=read_data(con_reg);
              write_data(con_reg,(ca&0xfe));
                  tx_number++;
                if(tx_number==250)
                {
                      tx_number=0;
                    printf("can rest erro\n");
                        // rssend('k');
                     goto erro;
                                  }
                                  }
    while(read_data(con_reg)&0x01!=0);
//---------------------成功退出发送串口提示-------------------------
    //  printf("sja1000 init over\n");
         // rssend('o');

erro: asm("sei"); //   不成功,提示.
                 }
//============================================================================//

楼主:
mingyuexin1981

你说我的硬件有问题(是我的接线有问题?)?还是我定义地址的时候有问题呢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谢谢

网友:
你看我在7楼的回复吧

楼主:
osoun   你的M16和sja1000的接法是怎么样的啊
sja1000的复位脚你接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
//       AD0-AD7  ----------  PORTC
//           ALE  ----------  PD7
//            WR  ----------  PD5
//            RD  ----------  PD6
//        CAN RST ----------  PD4
//        CAN INT ----------  PD3
//           LED1 ----------  PD2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oavr.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t_ale  PORTD|=0X80
#define clr_ale  PORTD&=0X7F
#define set_wr   PORTD|=0X20
#define clr_wr   PORTD&=0XdF
#define set_rd   PORTD|=0X40
#define clr_rd   PORTD&=0XbF

#define  ledon  PORTD&=0XFB
#define  ledoff  PORTD|=0X04

#define clr_can_rst   PORTD&=0XEF
#define set_can_rst   PORTD|=0X10

//---------------BAsic CAN BUS------------------//
#define  con_reg    0x00
#define  com_reg    0x01
#define  sta_reg    0x02
#define  int_reg    0x03
#define  acr_reg    0x04
#define  amr_reg    0x05
#define  tm0_reg    0x06
#define  tm1_reg    0x07
#define  out_reg    0x08
#define  tex_reg    0x09
#define  txid1      0x0a
#define  txid2      0x0b
#define  txdata1    0x0c
#define  txdata2    0x0d
#define  txdata3    0x0e
#define  txdata4    0x0f
#define  txdata5    0x10
#define  txdata6    0x11
#define  txdata7    0x12
#define  txdata8    0x13
#define  rxid1      0x14
#define  rxid2      0x15
#define  rxdata1    0x16
#define  rxdata2    0x17
#define  rxdata3    0x18
#define  rxdata4    0x19
#define  rxdata5    0x1a
#define  rxdata6    0x1b
#define  rxdata7    0x1c
#define  rxdata8    0x1d
#define  clk_reg    0x1e

//................................................//

网友:
因为要装到一个小外壳里, 所以只好用手头上有的M16(是贴片的),如果有M128的话,还是尽量挂总线上吧,那样速度快些.
      我的CS接到地,M16,SAJ1000各用一个晶体,

楼主:
真的很奇怪啊  我的CS接在PC7,复位接在PC6, AD0~AD7接在PA口。ALE、WR、RD分别接在PD7~PD5,PC0~PC5接LED,可是怎么也不对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EG_CONTROL 0x00
#define REG_COMMAND 0x01
#define REG_STATUS 0x02
#define REG_IR 0x03
#define REG_ACR 0x04
#define REG_AMR 0x05
#define REG_BTR0 0x06
#define REG_BTR1 0x07
#define REG_OCR 0x08

#define REG_TxBuffer1 0x0A
#define REG_TxBuffer2 0x0B
#define REG_TxBuffer3 0x0C
#define REG_TxBuffer4 0x0D
#define REG_TxBuffer5 0x0E
#define REG_TxBuffer6 0x0F
#define REG_TxBuffer7 0x10
#define REG_TxBuffer8 0x11
#define REG_TxBuffer9 0x12
#define REG_TxBuffer10 0x13

#define REG_RxBuffer1 0x14
#define REG_RxBuffer2 0x15
#define REG_RxBuffer3 0x16
#define REG_RxBuffer4 0x17
#define REG_RxBuffer5 0x18
#define REG_RxBuffer6 0x19
#define REG_RxBuffer7 0x1A
#define REG_RxBuffer8 0x1B
#define REG_RxBuffer9 0x1C
#define REG_RxBuffer10 0x1D

#define REG_CDR 0x1F

uchar RcvBuf[20];
uchar SendBuf[20];
uchar kaiguaninfo[8]={0x55,0x00,0x55,0x00,0x55,0x00,0x55,0x00};
void delay(int j)
{
        unsigned int i;
        while(j>0)
        {
                for(i=1000;i>0;i--)
                {}
                j--;
        }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0x00;
   PORTB=0x00;
   DDRC=0xFF;
   PORTC=0x7f;
   DDRD=0xf0;
   PORTD=0xff;
}

void init_MCU(void)
{
  UBRRH=0;
  UBRRL=47;//设置波特率9600  7.783M晶振
  UCSRB=0xd8;
  UCSRC=0x86;

  MCUCR|= 0x0c;//INT0使能,低电平触发中断
                //INT1使能,上升沿触发中断
  MCUCSR|= 0x00;
  GICR=0xc0;//开启外部中断0和1
  //SEI();
}

//以address为地址,从sja1000中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mid,i;
   PORTC&=~BIT(7);  //片选信号有效
   PORTD|=BIT(7);   //置ALE为1
   DDRA=0xff;       //设置A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A口输出地址
   PORTD&=~BIT(7);  //置ALE为0
   DDRA=0x00;       //设置A口为输入
   PORTD&=~BIT(5);  //读信号有效
   PORTD|=BIT(5);   //读信号置1
   PORTC|=BIT(7);   //片选信号置1
   return mid;
}

//以address为地址,向sja1000中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uchar address,uchar x)
{
   uchar i;
   PORTC&=~BIT(7); //片选信号有效
   PORTD|=BIT(7);  //置ALE为1
   DDRA=0xff;     //设置A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A口输出地址
   PORTD&=~BIT(7); //置ALE为0
   PORTD&=~BIT(6); //写信号有效
   PORTA=x;      //A口输出数据
   PORTD|=BIT(6);  //写信号置1
   PORTC|=BIT(7);  //片选信号置1
}

void CAN_RESET(void)
{
   PORTC&=~BIT(6);
   delay(10);
   PORTC|=BIT(6);
   CLI();
   while((read(REG_CONTROL)&0x01))
   PORTC&=~0x01;(LED)
   write(REG_CONTROL,0x01);
   write(REG_CDR,0x48);
   write(REG_ACR,0x01);
   write(REG_AMR,0x00);
   write(REG_OCR,0xaa);
   write(REG_BTR0,0x01);
   write(REG_BTR1,0x1c);
   write(REG_CONTROL,0x1E);
   while(((read(REG_CONTROL))&0x01)==1)
   {
      write(REG_CONTROL,0x1E);
      PORTC&=~0x02;//(LED)
   }
   SEI();
}
//读取can寄存器数据
uchar CAN_ReadRegister(uchar RegIndex)
{
   return(read(RegIndex));
}

void SendData(void)
{
    uchar datalong;
        uint i;
        if((CAN_ReadRegister(REG_CONTROL)&0x01)==0)
        {
          SendBuf[0] = 0x11;
          SendBuf[1] = 0x28;
          for (i=0; i<8; i++)
              SendBuf[i+2]=kaiguaninfo;
          if((CAN_ReadRegister(REG_STATUS)&0x10)!=0)
          {
                if((CAN_ReadRegister(REG_STATUS)&0x08)==0x08)
                {
                  if((CAN_ReadRegister(REG_STATUS)&0x04)==0x04)
                  {
                        write(REG_TxBuffer1,SendBuf[0]);
                        write(REG_TxBuffer2,SendBuf[1]);
                        write(REG_TxBuffer3,SendBuf[2]);
                        write(REG_TxBuffer4,SendBuf[3]);
                        write(REG_TxBuffer5,SendBuf[4]);
                        write(REG_TxBuffer6,SendBuf[5]);
                        write(REG_TxBuffer7,SendBuf[6]);
                        write(REG_TxBuffer8,SendBuf[7]);
                        write(REG_TxBuffer9,SendBuf[8]);
                        write(REG_TxBuffer10,SendBuf[9]);
                  }
                       write(REG_COMMAND,0x01);
                    PORTC&=~0x04;        //(LED)
                }
          }
        }
        else
        {
                printf("SJA1000 is working as Reset Mode!\n");
                CAN_RESET();
        }
}
可是怎么也不对啊,sja1000的初始化里面寄存器写值就不对,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你的熔丝都设的对吗,JTAG功能关了吗.

楼主:
JTAG关拉  容丝位没问题啊

你能否把你的原理图和程序给我参考下呢

网友:
最好采用硬复位

楼主:
你是说上电自动复位吗?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外部总线的方式
你开始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模拟外部总线的方式阿
我之前的话都是白说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上面的是M16的

M128的我是用外部总线的

网友:
你用外部总线了
pc7连CAN片选
Pc6连CAN复位
你读写CAN寄存器的时候会不会把CAN复位了
我去年做过M128的CAN驱动,也调通了
有时间发个图和程序给你吧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你,我的油箱是hm-xiao@live.cn

网友:
可以同事发给我看看吗?我也正在学习CAN通讯。谢谢了!whuctx@163.com

楼主:
mingyuexin1981  你好
有时间发给我一份你的原理图和程序,谢谢!
我的油箱是:hm-xiao@live.cn

网友(2008-08-29):
很无私的人嘛!我先自己试一下,不行再找你!哈哈!

网友(2009-04-25):
大侠们,谁要M64+sja1000调好的程序呀,能不能给小弟发一份参考一下,谢谢了!
邮箱:hpuzw@qq.com

网友(2011-11-15):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想问问你还有mega128的程序吗   can通讯的呀 谢谢呀  269880390@qq.com

网友(2013-12-03):
osoun 高人 能否可以把你的原程序发上来呀,让大家看看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