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IDE硬盘上接电源的的插座有什么学名吗?有哪位大侠有它的标准封装资料吗?

楼主(2008-07-29):
如图红框中所示的接口插座,不知道叫什么,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提供它的标准封装信息,在画PCB时要用

网上找到的 (原文件名:cc.JPG)
下面是我在protel中按照实物测量画出的PCB封装,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要请给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我画的封装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由于手边没有相机,没办法给出具体的实物信息,和网上看到的插座好像有点不一样,我用的是有四个固定朔料脚的,如封装图上的四个0脚,不知道我说得清不清楚,还请各位大侠能明白并多多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只能自己顶下先,好引起大侠们的注意咯,呵呵

网友:
IDE的电源头叫大4-PIN

楼主:
楼上的大侠知道它的具体封装信息吗?小弟要画PCB,急着用,还请多多帮忙,谢谢先

网友:
你去看 电脑开关电源的 输出接口,应该有名字。

楼主:
关键是它的封装或者具体尺寸信息,谢谢先

楼主:
难道没有大侠用过这个接口吗?真的很急,虽然自己照着实物的外形自己量着画了一个封装,可是心里没底,这个PCB又马上拿去制版的,如果封装有一点点不对,板子是要废掉的,不光浪费金钱还影响项目进度,还请大侠们热心帮忙,再次谢谢先。

网友:
D型4针接口,大4PIN口~不止用于硬盘也可用做显卡的辅助供电
去二手市场找一个拆解看看

楼主:
再顶,不信没有人知道和帮忙~~~

楼主:
我现在已经初步知道这个接口的名字和用处了,可是就是不清楚它的封装信息,自己用尺子量的尺寸难免有误差,所以需要知道它的具体封装信息,还是要请用过的大侠能多多指教了,谢谢先

网友:
Molex 4 Pin,网上找找,应该有封装信息。再说了,这种大个的接头自己用千分尺量量,即使有点误差也死不了人的……

网友:
http://www.molex.com/pdm_docs/sd/015244441_sd.pdf

网友:
上面doom 咸蛋超人的 datasheet的 源文件名取得好厉害

楼主:
谢谢12楼的大侠,总算是没有耽误项目进度,再次感谢。
我把12楼大侠提到的pdf文件下载了,也放到ourdev上吧,还有我依据标准做的protel99se的PCB封装,一起放上来了,希望还有人用得着,呵呵

网友:
谢谢14楼了以后有用的

网友(2012-12-21):
好东西,正需要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