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控制代替鼠标???

楼主(2008-07-29):
单片机如何直接控制电脑屏幕光标运动??急需解答,请哪个高手帮帮忙吧~~~谢谢啦~~

网友:
找个PS2的协议,用单片机按协议写就行了。

网友:
搜一下吧,以前有人做过控制PS2鼠标的,你倒过来虚拟出一个鼠标就可以了,不过不知道电平什么情况,是不是TTL或者3.3的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