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08-07-29):
ADS1。2安装软件是开发板光碟中附送的,根据说明方法,我在公司的电脑,我朋友的电脑,我自己的一个小笔记本上装过,都能安装成功,但就是在我自己的台机上安装,出现LICENSE这里过不了,也就是一打开软件,弹出对话框说LICENSE通不过。我用GHOST碟重装系统N次了,还是不成功。然后问过一个大侠,说跟PDF的版本有关系,然后的装了一个ABODE V8。02的 PDF 阅读器,还是通不过。
我现在只能是用KEIL 3来玩一玩S3C44B0X ,呵呵,总感觉不太“正宗”,这个软件的启动代码是自动生成的,而且好像不能用WIGGER这个仿真头仿真(我不确定,因为我不能用)。
请大侠们帮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只是有一条,别叫我换电脑啊,现在换不起,日子过的紧巴巴的。)

网友:
应该是LICENSE有冲突,你的电脑装有其它的软件可能也用到LICENSE文件。比如我前段时间装了modsim,modsim也是用LICENSE文件破解,后来再装ADS1。2的后,运行ADS老师提示LICENSE没有安装上,后来把modsim卸载了,并且清理了注册表,从新安装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
keil用H-JTAG可以用简易wigger仿真

网友(2008-10-07):
偶也是这样,也是安装了很多次都到最后不能结束。

 后来经过再三的寻找,终于找到解决问题方案,共大家一起分享。

1、按了“setup.EXE”后,到最后“licenses.DAT”一直都不能完成;

2、在任务管理器中强行退出;

3、后在安装目录中找到licenses文件夹,把CRACK所有内容拷贝到licenses文件夹中;

4、运行bin文件夹中的“IDE.EXE”,运行正常。

  GOOD LUCK!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以了!

另外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kzyg.com/article.asp?id=16

网友(2010-08-10):
我试了3L的方法,但是进入ADS还是提示can't obtain license,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2010-12-20):
天杀的国民党门头沟党委替资本家当狗,万恶的蒋介石门头沟Z.F.为人民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