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VB][7-30-08 updata]VB位操作动态链接库

楼主(2008-07-29):
最近要做一个上位机工具,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决定采用VB+DLL的形式进行。为了解决VB没有
可溢出的位操作的问题,特编写了对应的动态链接库BitAccess.dll。并编写了VB的支持库。不敢
独享,上传如下:

BitAccess.bas

Option Explicit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ShiftLef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Byte, ByVal nLength As Integer) As Byt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HWORDShiftLef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Integer, ByVal nLength As Integer)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WORDShiftLef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Long, ByVal nLength As Integer) As Long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ShiftRigh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Byte, ByVal nLength As Integer) As Byt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HWORDShiftRigh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Integer, ByVal nLength As Integer)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WORDShiftRigh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Long, ByVal nLength As Integer) As Long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And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Byte, ByVal chDataB As Byte) As Byt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HWORDAnd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Integer, ByVal chDataB As Integer)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WORDAnd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Long, ByVal chDataB As Long) As Long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Or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Byte, ByVal chDataB As Byte) As Byt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HWORDOr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Integer, ByVal chDataB As Integer)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WORDOr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Long, ByVal chDataB As Long) As Long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No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Byte) As Byt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HWORDNo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Integer)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WORDNo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Long) As Long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Xor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Byte, ByVal chDataB As Byte) As Byte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HWORDXor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Integer, ByVal chDataB As Integer)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WORDXor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A As Long, ByVal chDataB As Long) As Long

BitAccess.c

# define BIT_FUNCTION(__TYPE,__OPERATION,__NAME)   \
    __TYPE  __stdcall __TYPE##__NAME(__TYPE Data,INT16 hwLength)\
    {\
        Data __OPERATION hwLength;\
        return Data;\
    }

# define DOUBLE_OPR_FUNCTION(__TYPE,__OPERATION,__NAME) \
    __TYPE  __stdcall __TYPE##__NAME(__TYPE DataA,__TYPE DataB)\
    {\
        return (DataA __OPERATION DataB);\
    }

# define BIT_FUNCTION_SIGLE_OPR(__TYPE,__OPERATION,__NAME)  \
    __TYPE  __stdcall __TYPE##__NAME(__TYPE Data)\
    {\
        return __OPERATION Data;\
    }

/* Interface Declaration */
BIT_FUNCTION_DECLARE(BYTE,ShiftLeft);
BIT_FUNCTION_DECLARE(HWORD,ShiftLeft);
BIT_FUNCTION_DECLARE(WORD,ShiftLeft);

BIT_FUNCTION_DECLARE(BYTE,ShiftRight);
BIT_FUNCTION_DECLARE(HWORD,ShiftRight);
BIT_FUNCTION_DECLARE(WORD,ShiftRight);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BYTE,And);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HWORD,And);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WORD,And);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BYTE,Or);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HWORD,Or);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WORD,Or);

BIT_FUNCTION_SINLE_OPR_DECLARE(BYTE,Not);
BIT_FUNCTION_SINLE_OPR_DECLARE(HWORD,Not);
BIT_FUNCTION_SINLE_OPR_DECLARE(WORD,Not);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BYTE,Xor);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HWORD,Xor);
DOUBLE_OPR_FUNCTION_DECLARE(WORD,Xor);

/* Interface Function Body */
BIT_FUNCTION(BYTE,<<=,ShiftLeft)
BIT_FUNCTION(HWORD,<<=,ShiftLeft)
BIT_FUNCTION(WORD,<<=,ShiftLeft)

BIT_FUNCTION(BYTE,>>=,ShiftRight)
BIT_FUNCTION(HWORD,>>=,ShiftRight)
BIT_FUNCTION(WORD,>>=,ShiftRight)

DOUBLE_OPR_FUNCTION(BYTE,&,And)
DOUBLE_OPR_FUNCTION(HWORD,&,And)
DOUBLE_OPR_FUNCTION(WORD,&,And)

DOUBLE_OPR_FUNCTION(BYTE,|,Or)
DOUBLE_OPR_FUNCTION(HWORD,|,Or)
DOUBLE_OPR_FUNCTION(WORD,|,Or)

BIT_FUNCTION_SIGLE_OPR(BYTE,~,Not)
BIT_FUNCTION_SIGLE_OPR(HWORD,~,Not)
BIT_FUNCTION_SIGLE_OPR(WORD,~,Not)

DOUBLE_OPR_FUNCTION(BYTE,^,Xor)
DOUBLE_OPR_FUNCTION(HWORD,^,Xor)
DOUBLE_OPR_FUNCTION(WORD,^,Xor)

楼主:
发现一点小BUG,更新一下……

网友(2008-10-09):
mscomm32,就是vb里面的串口通信控件,可以试试

网友:
请教有哪位大侠做过vb将串口通信协议封装为dll,给个例子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