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74HC164如何实现扫描按键和数码管显示?(编程思路)

楼主(2008-07-30):
看到一块电路板用164实现3个数码管  和三个LED显示,同时扫描3个按键。不知道其编程思路。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164只能做输出不能做输入用,LZ最好看看板上用了多少IO,怎么接的

楼主:
板子一共6条线,电源占了2条。

网友:
164只能做输出不能做输入用,LZ最好看看板上用了多少IO,怎么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是怎么实现键盘扫描的

楼主:
使用了4个IO口 1个164   控制3个数码管 三个LED  四个按键的输入。

网友:
这个功能我去年已经写出来了,74HC164同时检测12个按键,并同时送4位数码管显示,同时显示7个二极管

网友:
画一下电路图吧

网友:
没说可以用几根I/O?
最普通的画法,一个164能管8个数码管和8个键(如图):

如不要那么多数码管,把段信号也用上则还能增加键数。如果8根段信号嫌太多也可以做成串行的,只要不怕慢。
这类玩法,只要挖空心思琢磨,好像没个头……

网友:
这是项目已经调试成功了的,74hc164按键并显示

网友:
两个IO口可以实现16个按键和数码管,二极管显示

楼主:
大开眼界学习了。按键的检测线也可以和164的发送数据线公用么?发送完数据后可以把它变成输入检测么?

网友:
如何检测按键松开?例如,某键按下时,数字显示1,待键松开后+1变成2?
程序上如何实现这功能?请高手指教。

网友:
检测按键时关闭显示。显示时做毫秒级延时。
原程序找不到了,仿真显示如下:

网友:
如果长按某键,不是没有显示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925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uantingwei&bbs_id=9999

长按某键怎么会影响显示?
当然为了各个按键互不影响,需要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
关键是写程序思路,我一般都是用中断来做,不加二极管也是可以的,但常按时显示有点影响。现在这做电路在小家电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0-09-08):
其实就是个矩阵键盘的做法,一行多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