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30):
现在手头只有5V的电源,5V能够驱动电机,
请问如果vs 和vss接同一个电源,可行吗?
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干扰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请教!

网友:
逻辑部分需要5v电压,可以用7805什么的从vs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