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定义中,为辨认参数而加入的#和##的使用区别

楼主(2008-07-30):
在看傻孩子的书中,宏定义一章
例1:
#define CREATE_BUFF(Name,Size)   int Buff_##Name
例2:
#define CREATE_STR(Name,Str) unsigned char *Name = #Str
两个例子中都是为辨认参数而加入的#和##,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两个例子中的##和#是否可以交换

网友:
to 【楼主位】 llsenyue 坏人
   不可以互换。#和##的功能是不同的。
CREATE_BUFF(Example,128);
实际展开的效果是
int Buff_Example[128];

CREATE_STR(Example,Hello);
实际展开的效果是
unsigned char *Example = "Hello";           //注意,同样是字符串替换,但是这里多了一对引号。

网友:
支持傻孩子!加油!A ZA A ZA~~~

网友:
Define   mark

strong,孩子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
意思是  Size对应#
        Str对应##
                   吗?

网友:
#define CREATE_STR(Name,Str) unsigned char *Name = #Str
那这个.为什么不是#define CREATE_STR(Name,Str) unsigned char *##Name = #Str
???##Name

网友:
写起来差不多,但意思完全不同:

#是将宏参数转为C里的字符串,产生实际C代码(串)
##是将宏参数连接成一个标识符,不生成实际代码.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